请教6N1和6N1N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6-03-02):
刚才翻找元件的时候找出几只6N1,其中有一只是6N1N(J),都是北京的,请问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6N1=6Н1П是双三级管,6P1=6П1П是强放束射四极管

网友B:
6N1N(J)是你打错字了。应该是6Н1П(J)是6N1的旧型号,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N(J)是你打错字了。应该是6Н1П(J)是6N1的旧型号,是一样的。

谢谢!字迹模糊,看不太清楚,明天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6Н1П是双三级管,6P1=6П1П是强放束射四极管

谢谢!可能是6Н1П,明天再看看。

网友:
6N1是国产型号,6H1n是北京电子管刚生产时采用的前苏联型号,两者完全相同。

网友:
一样的东西,后者是苏联型号

网友:
一样的,国产型号,苏联型号,中国的电子管厂早期都是苏联援建的,早期产品都沿袭苏联标示,后来才有了国产型号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