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调静态电流

楼主(2016-03-03):
功放管静态电流250ma中高音好,但低音软软的怎么回事呢,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我的甲乙类功放,用1943/5200的功放管的,末级静态电流调在120ma时声音很好。

网友A:
静态电流达到250毫安时,对散热器的要求要高些,大音量放音时,如果散热器过热,需要降低些静态电流。

网友(2016-07-22):
刚买了个测温枪,准备调试

网友:
是大音量软软的吗?考虑一下电源内阻是不是过大了?输出管射极电阻多少?

网友:
上电路图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达到250毫安时,对散热器的要求要高些,大音量放音时,如果散热器过热,需要降低些静态电流。

我的300毫安,用了6块大散热器共20多斤,温度还是比较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