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战4个小时,终于一般般的修好了VC9808+

楼主(2016-03-04):
故障现象;电感档没有测量就有数字显示,温度挡也是一样。其他正常。

很久之前就坏了,由于没有维修思路也就没有理它,现在在学校实在无聊只好拿出来修修看了,一般对于我而言维修也就只有两种方法,第一,明白机器哪个部分是干什么的,这样可以根据故障现象,对症下药。第二,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看见有三极管的就去测量一下 二极管也是一样,实践证明。第二种方法也是有效的。

打开万用表,发现不管电感档打在哪个位置显示的数字都是固定不变的。

由于没有维修思路只好看见晶体元件就用万用表测一下。

测到这里发现QC3 1和3脚直通,拆一下来用1欧档检测还是发现直通。继续拆下QC4用1欧档检测发现很像三极管但是1和3脚反向测量发现有几百欧阻值, 由于该晶体元件上,没有标出型号。只是简单打出L6,但是至少这两个阻值不对而且QC3,1和3脚直通,但是QC4只有15欧,秉承经验,晶体元件直通都不太正常。于是把QC3拆下来,继续测量其他的晶体元件。

测到开关附近,也发现标有L6 2个的晶体元件,其中QC1 1和3脚也是直通。于是也QC2把下来经测量发现和QC4一样。实在判断不出这是什么元件只好上网查了一下,看到的答案有3个,有嘛就是NPN三级管,PNP三级管,还有就是二级管。但检测发现不太像二级管。但是如果说是三级管那么4个的阻值都不正常(花了一个多小时在这)。不管它了继续检测

检测到这边倒是看见有几个标有L6的晶体元件,但是它们都没有直通,所以又原到点,QC1 QC2 QC3 QC4这几个到底是什么晶体元件,看了看电路几乎标有L6的元件在PCB上1和2脚都是相连的除了在芯片附近的3个L6没有相连,其它全部1和2脚相连。想来想去。还是不管它了,去找了几个8050把B和C相连焊上电路版去。

焊好了后,装上拔盘还有液晶屏开机,发现原来电感档上一千五百多的数字变成了八.几,但是还是没有归零。于是追踪线路发现电感档和一个TL072C运放相连,苦于在学校没有这个运放只好把表上的其它TL062C互换了。

最后放上拨盘

楼主(2016-05-15):
引用 网友A:
有毅力,有时候看看就没有耐心继续试下去了

电子技术这东西不会的时候它就是一面墙,看着一面墙谁有耐心。多学,多搞。搞多了就会了

网友B(2016-03-07):
赞同,业余修机子比专业的更难,无仪器无资料无工具,唯一有的就是一颗勇于折腾的心。

网友(2018-04-15):
业余修机子比专业的更难,无仪器无资料无工具,唯一有的就是一颗勇于折腾的心。电子技术这东西不会的时候它就是一面墙,看着一面墙谁有耐心。多学,多搞。搞多了就会了

楼主(2016-03-04):
修到这里,遇到几个有意思的问题。
1电源开关坏了,我这没有换,只好飞线短路了,但是通电发现不工作。但是短路一下开关的两边它就正常工作了,这很怪。

2,我发现显示屏下面那几个标有L6的元件他们在PCB上的丝印不是Q开头而是T开头,拆下一个测量发现只有1和2脚有15欧阻值反向测没有阻值,1和3 2和3也没有阻值。

QC1 和QC3我换上的是PNP的三级管  QC2和QC4 我换上的是NPN的三级管。这4个晶体元件暂时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如果有知道的网友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最后我装机测试了一下,发现电感档最小的量程用表笔短路发现没有归零,而是显示负二十几。(可能是我互换的那片TL072C真的有问题吧)

网友:
实践证明,第二种方法是最有效的维修方法,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有时对没电路图的还有不了解的也只能乱测与代换法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到手就应该拆开看看。

网友:
小白的我看不懂。。。。

网友C:
祝贺楼主,从照片也能看出,表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楼主码了这么多字,分享自己的经验,怒赞一下分享精神。
坛子里多几位热心人,就不怕学不到东西。

网友:
胜利的万用表质量好,就是不想淘神

网友D:
L2是整流二極体。

恭喜完修。

网友:
老点的表还是值得修理的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我的vc980+电容档坏了,其他都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一个福建的9808 ,温度档有问题,来借鉴下好经验。

网友:
数显表,修过几块,话说修好的一块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业余修机子比专业的更难,无仪器无资料无工具,唯一有的就是一颗勇于折腾的心。

说到我心里面了,给你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从照片也能看出,表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楼主码了这么多字,分享自己的经验,怒赞一 ...

呵呵,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2是整流二極体。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

网友E:
楼主还是个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个学生?

是啊.............!

网友F:
这个表真不错, 功能最全的表,我的事MS222功能差不多,频率档没这个好,最小电感档是有负数的,我的事7左右,我是这样改进的, 短路后看是几, 然后再2MH 档串联个相应数值的电感, 就能归零了, 这样每当都是0 了

网友:
业余爱好者,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真不错, 功能最全的表,我的事MS222功能差不多,频率档没这个好,最小电感档是有负数的,我的事7左右 ...

我的那个表是TL072有问题,但是我在学校没有这个运放,所以............

网友(2016-04-03):
我也有这个型号的表,电压档 没在测试的时候有数据显示乱跳,测试时有时好,,有时还是显示乱数字,不知道哪位朋友没有没碰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有毅力,有时候看看就没有耐心继续试下去了

网友(2016-05-22):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G:
楼主和我修机子一样,半导体器件一通测

网友(2016-07-23):
谢谢分享。。。。。终于确定L6是二级管了

网友:
水平不错,祝贺成功!

网友:
zhi只要能修表的  都是高手!

网友:
恭喜,楼主敢做敢试的精神值得学习,如果什么都怕未必能修好表

网友:
我的表之前故障,拆好装上就好了,没明白哪里坏

网友(2016-09-21):
不错的算是老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修到这里,遇到几个有意思的问题。
1电源开关坏了,我这没有换,只好飞线短路了,但是通电发现不工作。但是 ...

1 电源开关坏了,飞线不启动,这个不奇怪,看下数字表的电源工作原理就明白了。那个开关不能简单的飞线两个脚,开关的四个脚都有用的,关系到表的启动和长时间不用表自动关机的。

网友I(2016-11-07):
引用 网友H:
1 电源开关坏了,飞线不启动,这个不奇怪,看下数字表的电源工作原理就明白了。那个开关不能简单的飞线 ...

这个回复很给力! 没有换对表的测量档位误测的情况下,保护二极管首先动作,……原先无电路图时,维修过很多数字表的故障都大体如此,也是如楼主所说的第二种方法检修好的!自从我来论坛后,下载了很多相关的数字表原理和图纸后,受益很多!再维修相关的数字表故障已经是驾轻就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回复很给力! 没有换对表的测量档位误测的情况下,保护二极管首先动作,……原先无电路图时 ...

大家一起交流,共同提高,玩个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和我修机子一样,半导体器件一通测

在没有电路图和不熟悉原理的情况下,大多数修理人员都会采取这个方法,先把自己熟悉的原件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损毁故障,有时会奏效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我也经常这样,尤其是现在,采取此法的时候很多,现在的电子产品多种多样,咱们不可能都掌握其原理和电路图。得慢慢去找,但东西就摆在眼前,不采取措施又不甘心,可是想一下就修复,又没有十分把握的能力。所以就开始运用以往修理的经验,使用乱测原件大法,一测为快 如果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也会很愉快的。

网友:
上个VC9808的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2017-08-26):
三脚元件是9013,9014短路两脚当保护二极管用

网友:
那位老大有这表开关档上的铜弹簧片,我的表丢了一个,请救救我!

网友:
别把楼主累坏了,精神可嘉,动手能力很强,但要注意身体。

网友(2018-01-22):
好的  经验啊

网友:
有图纸,来维修就是方便

网友:
有哦图纸,查电路,去修副的,就可以了

网友:
拨片弹飞,看楼主图片安装好了

网友(2018-04-07):
引用 网友I:
这个回复很给力! 没有换对表的测量档位误测的情况下,保护二极管首先动作,……原先无电路图时 ...

朋友,向您请教,我的一块ut58a也是只有把中间的2个脚和边上的2个脚用焊锡连上,才启动,正常测量,不知啥原因

网友J:
电源开关坏了,我这没有换,只好飞线短路了,但是通电发现不工作。但是短路一下开关的两边它就正常工作了,这很怪。这个应该是芯片复位,才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开关坏了,我这没有换,只好飞线短路了,但是通电发现不工作。但是短路一下开关的两边它就正常工作了, ...

这个表有自动关机功能,开关在OFF位置给电容充电,ON位置电容放电计时,所以短路不行。
我有个CY-9205L也是开关故障,5.8毫米的,把保持开关换过去了,一切正常。

网友:
这标题,震撼,俨然就是一场大的阻击战役。

网友(2018-05-22):
引用 楼主:
修到这里,遇到几个有意思的问题。
1电源开关坏了,我这没有换,只好飞线短路了,但是通电发现不工作。但 ...

你研究一下有的万用表有自动关机电路,关机时电容充电,开机时电容放电,直连是不行的。

网友:
你研究一下有的万用表有自动关机电路,关机时电容充电,开机时电容放电,直连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开关坏了,我这没有换,只好飞线短路了,但是通电发现不工作。但是短路一下开关的两边它就正常工作了, ...

你研究一下有的万用表有自动关机电路,关机时电容充电,开机时电容放电,直连是不行的。

网友:
L6 可以用9013 替换

网友(2019-07-19):
胜利、优利德、华谊都不错。

网友:
三极管两个引脚相连不是做保护用的吗?

网友:
胜利就是 坏了就扔的  扔的不心疼

网友(2020-03-14):
高手艺高人胆大

网友(2020-07-14):
请问楼主这块表的电容,电感档是否好用?准不准?

网友:
楼主好人,写了那么多

网友:
有图纸就好维修了

网友(2023-01-02):
谢谢楼主的照片,我的9808弹片乱了,安装楼主的图安装,就正常了。

网友:
之前有个电容笔坏了,修了半天放弃了

网友(2024-05-29):
我也曾遇到类似现象,表有两三年没有用,一直在地下室放着,有一天拿出发现开不机,以为是受潮了,就放到暖气版上约一个月时间,还是不能开机,最后发现是开关有问题,正好手边有一个烧坏的表,就把开关拆下来换上,就正常了。我一直想不明白,放置两三年开关能坏了,9205真是这么不经折腾吗

网友(2025-02-12):
楼主未来无限!分析思路清晰,码了那么字跟大家一起分享!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