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不加热的维修

楼主(2016-03-04):
显示故障代码E;02 (, 下载次数: 3) ,用旧的灯板代换电磁炉加热了,看来问题在灯板了,测量2个灯板的电压值作对比,发现问题, (, 下载次数: 1) cup的28脚电压出入很大, (, 下载次数: 1) 看来是不是cup坏了,代换后故障依旧,再次把cup焊下,用放大镜观察发现28脚的印制板有断裂, (, 下载次数: 1) ,用细铜线连接好,通电 电磁炉加热了,看看工作电流8.29A, (, 下载次数: 1) 维修完毕,

网友A:
很细心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细心啊,赞一个。。。。

好就好
在手头正好有个一模一样的灯板,要是没有的话,我可能还搞不好,做维修看来要多备件才好呀,维修起来就方便很多了
同时也谢谢您的加分,

网友B:
现在老花眼很难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老花眼很难发现!

不光是老眼昏花,现在的电子都集成化了,太精密了,一个集成块就几百个脚,又密,不用放大镜,还真难发现,

网友C:
家里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情况,明天按照这个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情况,明天按照这个方法试试

同样的故障现象不一定坏的是一个地方,不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有备用件在维修中是会事半功倍的

网友D:
LZ细心,自己画图测量电压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很好很仔细,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维修中记录的习惯

网友E:
楼主很细心,这么小的断线也给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细心,自己画图测量电压

这个做记录有利于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细心,这么小的断线也给查出来了

没有备件板的对比每页很难发现呀,

网友F:
楼主,请教问题,我刚买的惠而浦老式的电磁炉,标的是2100W,但是使用过程中,特别是炒菜时候没感觉温度时高时低,我以前(09年买的格兰仕)也是这个功率,从使用上来说,比这个要温度高,都是调到最大。

什么原因能给分析下吗?

网友:
简单明了,心思缜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问题,我刚买的惠而浦老式的电磁炉,标的是2100W,但是使用过程中,特别是炒菜时候没感觉温度时高 ...

这个要先用电流表检测一下电流,高是多少。低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