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B17功放板原理图

楼主(2016-03-04):
凯歌4B9-2车机有一个版本是用4B17功放,但网上找不到相关电路图,能找到的也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图片,我根据实物绘制了一张电路图,原件编号是我自己加的,电路板上没有原件编号和符号。

凯歌4B17功放电路图

凯歌4B17功放电路图

网友:
例图中R6的阻值小了些,

网友:
这个电路,我接触过不少,声音不错,静态电流可以调到很小且不失真,动态最大时可达0.5A.

网友(2016-04-03):
你的这个图是4B9-3的图纸,是汽车收放机。

楼主:
这个收音电路是调感带高放的,灵敏度很好,调谐过程中没台的地方噪音很小,不像现在用集成电路设计的收音机没台的地方一片噪音。全锗管收音电路,感觉此收音机声音比较柔和,听起来顺耳舒服,一点也不生硬,现在用IC作的功放找不到这种感觉。

网友A:
我再说一遍你的这张图是4B9-3图纸,4B9-2是带变压器的双盒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说一遍你的这张图是4B9-3图纸,4B9-2是带变压器的双盒机。

谢谢纠正,我收到的机身上锈迹斑斑,前面板上的丝印油漆残缺不全,看不到任何与型号有关的字迹。只能根据网上的资料才知道是4B9,我这个不带磁带放音功能,单收音。磁带仓位置是收音指针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