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小低音炮

楼主(2016-03-05):
      很荣幸有机会加入矿石收音机,来到这里,我发现我是找到组织了,这里有资深的坛友,有对音响喜好的发烧友.. ...
      一直以来我对音响都情有独钟,去年简单做了一个小音箱,远看倒是有模有样,近看确实不怎么地,低音下潜不足,功放板功率也不大。用了一个8寸的低音喇叭,功放板是网上买的,三个TDA2030功放IC。对于我来说只是出于对音响的喜好,喜欢去摆弄去折腾。下面上传几张图片给广大资深的坛友看一看。

网友A:
飞乐喇叭啊,这不能做低音吧

网友B:
兄弟呀,这6.5寸不是8寸

网友C:
加点隔音棉,效果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乐喇叭啊,这不能做低音吧

是啊.做低音效果不好,不过换了其他喇叭也不强劲,主要是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呀,这6.5寸不是8寸

绝对8寸,直是我图片拍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点隔音棉,效果不错的

拆过好多低音炮,都没有见过有棉,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8寸,直是我图片拍摄的问题!

那200是几吋?

网友D:
低音炮的喇叭和一般的低音喇叭严格说不一样,低音炮喇叭和同功率的喇叭口径小些,并且好的是长冲程

网友:
这个喇叭不太适合做炮吧

网友E:
第一,不知道你的箱体的容积是不是科学的............. 第二....你那功放板怎么用? 这喇叭8欧,TDA2030峰值15W...接BTL最多也才30W。推这种60~80W的喇叭怎么可能有力....牛看起来都是40W那种....  要不是电源小,不知道功放IC会不会负载过度烧掉呢.....

网友F:
低音喇叭还是用先锋的比较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绝对8寸,直是我图片拍摄的问题!

YD166怎么能是8寸?

166是现代6.5寸鼓纸的标准规格,肯定是6.5寸

如果是前翻边的普通盆架,8寸喇叭盆架最大直径为2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面板是 铝板? 挺漂亮的,,不过声音怎么样。。

这是铁板哦,声音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音喇叭还是用先锋的比较好

这个不是什么高档的玩意,简单搞一下,这样的用料我也不去追求它的音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音炮的喇叭和一般的低音喇叭严格说不一样,低音炮喇叭和同功率的喇叭口径小些,并且好的是长冲程

很有道理啊,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不知道你的箱体的容积是不是科学的............. 第二....你那功放板怎么用? 这喇叭8欧,TDA2030峰值 ...

小弟文化水平不高,箱子和其他用料都是自己瞎配的,没有任何技术要求,长期大功率烧是没烧,我也加大了散热片,相信有师傅们指点,以后做会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YD166怎么能是8寸?

166是现代6.5寸鼓纸的标准规格,肯定是6.5寸

网友I:
里面的线可以扎一下会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里面的线可以扎一下会好看点。

有扎哦,只是上传了10张,最后封箱的图片没有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什么高档的玩意,简单搞一下,这样的用料我也不去追求它的音质了。

如果搞得到素质好点的喇叭当然更好

网友:
是6.5寸,喇叭应该还是不算太差,至少比杂牌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搞不好就是当年的冒牌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搞不好就是当年的冒牌货。

标签是真的,喇叭是假飞乐,真正的飞乐厂家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这也就是音响效果不好的真正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标签是真的,喇叭是假飞乐,真正的飞乐厂家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这也就是音响效果不好的真正原因了 ...

喇叭绝对是假的,这点不容置疑。

网友L: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效果比买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效果比买的好吧

没有买的好,效果不好呢,还需要很大的改进。

网友:
做炮箱是个非常严谨的事,不是随便什么喇叭配一个随便什么箱子能成的事!即使是电脑多媒体箱的小低音炮箱:你换一个同尺寸的高价低音喇叭也会发现没原装喇叭效果好。

网友:
楼主的手艺不错,用个大功率的喇叭会好一点

网友:
好像功放小了

网友M:
你这喇叭太大,2030做低音炮脚软了点,发热厉害,失真大,换个小功率长冲程喇叭,会好点!瞎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喇叭太大,2030做低音炮脚软了点,发热厉害,失真大,换个小功率长冲程喇叭,会好点!瞎说了!

有道理啊.是想换个4寸30W的低音喇叭看看。

网友:
我建议你淘个3886的,便宜好用,成品拆机的20元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