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克-218功放打摩

楼主(2016-03-05):
    入手了一台斯巴克-218功放,布局和用料都很好,是我喜欢的风格,最重要的信噪比很高,几乎听不到底噪,下功夫打摩了一下,效果真的不错。

楼主:
打摩1:输入差分电流由原来的0.5ma,提升为1.0ma;
打摩2:末级电流由原来30ma提升为60ma;
打摩3:换去反馈电容,原电容标称47uf,拆下后容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且2只容量不一致,现换成220uf的配对电容;
打摩4:耦合电容原来是用的3.3uf轴向电解与2.2钽电容并联,左右声道容量也不一致,现换成ERO。感觉效果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摩1:输入差分电流由原来的0.5ma,提升为1.0ma;
打摩2:末级电流由原来30ma提升为60ma;
打摩3:换去反 ...

反馈电容换的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此机打磨空间大,值得学习,,

网友B:
机内整洁干净,看着好爽,多大功率?

网友:
散热器还可以

网友:
很好,小改动,大效果,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容换的是不是太大了

我喜欢低音,所以取得较大

网友C: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内整洁干净,看着好爽,多大功率?

2*100W,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命在于折腾!

就是喜欢装机,摩机,DIY就是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喜欢低音,所以取得较大

我都是不接喇叭,反馈电容短接,看看输出中点电压,如果在允许范围内,就不用这个反馈落地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不接喇叭,反馈电容短接,看看输出中点电压,如果在允许范围内,就不用这个反馈落地电容了

集成的我也是短接反馈电容,分立为安全起见,只是改变电容容量更换不同品牌.

网友:
:输入差分电流由原来的0.5ma,提升为1.0ma这一步好,如果噪音没有明显提高,可以再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