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fu50,300b声音总结

楼主(2016-03-05):
  听了那么长时间,总算可以给出一个总结了,6p1号称是穷人的300b,fu50据说是小300b,那么他们是否和300b声音比较像呢,个人以为,差的还是蛮多的,6p1的声音确实比较暖,三段也比较均衡,但受制于功率的原因,低音不够,非常微弱,是三个中间最少的,6P1非常有胆机的味道,就是几个字,朦,慢,暖,缺点比较明显,低音出不来,高音中规中矩,中频比较厚,比较混,音乐感不错,只能当桌面音响,他是三个中间最耐听的,听一天也不累,这个得益于他的高音偏暗,低音不猛,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管子。

    说下FU50,这个管子其实素质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说他是小300B,还是比较偏颇,FU50的音染很重,只要是女歌手从他里面出来都可以年轻几岁,蔡琴阿姨马上变蔡琴姐姐,高音很飘很亮,不得不说300B的高音无法和他相比,三个管子中高音最亮的一个,听红楼梦的原声就能感觉到,那个高音都快上天了,他本身就是个高频管,在高频放大方面确实厉害,但是缺点就是音染太重了,然后中频变毛了,他应该是个音响管,低频劲,速度快,响应迅速,整体偏清亮,大音量的时候声音奇次谐波多,偏硬,听交响乐和弦乐非常非常好,小提琴非常细腻,还有就是萨克斯也不错,但是听一些男歌手唱歌就明显缺乏感情,有点干瘪,尤其是男中音和男低音,做的时候一定要三极管接法,会稍微好点,这个管子要把中频调好比较难,可能特性就是这样。

  最后就是300B,号称胆王,人声无敌,我比较了很久下来,确实是这样,但是要调校好也非易事,低频太弱了,比6P1好点,但是差FU50很多,人声婉转细腻,千回百转,宛如在耳边呢喃,中频的保真度是最高的,细节纤毫毕现,失真非常低,但2端稍弱,高音也不够空灵,通透,如果要做好变压器要下很大功夫,包括电路,还有喇叭,这个管是音乐管,适合听歌剧,歌曲一类,小动态,人声丰富的音乐,听交响肯定不行,速度,力度,高频都要差点,如果这个管子要想搞出大动态那花下去的银子和时间绝对不少,要是三频都均衡了,这机器就是绝品,天下无敌

网友:
我泼点冷水。
这种帖子很带有误导性,因为这就好比 用自己的口味标准比较鱼香肉丝和清蒸鲽鱼一样。不同的菜由不同人做给不同人吃,味道和感受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说那个就比另外的好

网友A:
这评判的前提应当是几种管子用相同品质的其他零部件攒机。显然楼主没有这样做。楼主的6P1出的问题很显然是输出牛质量太差,却硬生生的套在了6P1的头上。叫6P1无比的冤枉。

FU50估计楼主用的电压较高,阻抗也不会低于3.5k。而fu50极其原品LS50却是有名的低阻五极管。自然奇次谐波很高,听起来觉得人生年轻。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楼主没说,我来说吧。听不时间长。总想拧低音量电位器。要么就是觉得很吵。

最后,最简单的三极管电路,楼主恐怕也没用真货,估计是仿品。三极管电路比较容易解决阻尼问题,失真也比较小,对分布电容的要求也不大,随便找个输出牛都能出声出个七七八八的。就是这样简单的三极管电路楼主也不愿意制作一对合适的优质输出牛给他用。

总结一下:
1、楼主没认真做机器
2、楼主没深入钻研电子管特性,并不了解各管的能力,拿来主义,勇于唱响。
3、楼主太随意的配伍零件,却全全怪罪在管子上面。比较的毫无意义。

楼主不妨潜下心来,认真做好其中任何一个管子,认真分析和了解其属性,精心选择配伍零件,尤其认真做好相配的输出牛,反复实践调整电路在最佳工作点,将其做到极致。

如果依然这样粗制唱响机为乐趣的话,真的就不要去相互比较了。

网友B:
楼主听的声音总结感受,应该把听音器材搭配说明一下,总结才能定位。

网友:
楼主深有体会,说明各有千秋。

网友C:
300B也不是天下无敌不然就没有其他管子的存在意义了,只是人声很好其他并没有亮点!6P1动态小声音也不错性价比很高比较中肯,FU50这个怪物还是远离吧!三极管声音尚可但是声场压缩效率很低,标注接法颗粒感很大失真很大声音粗,超线性还凑合但是没有灵动感比较乏味,至于神马小300B那只是笑谈!一个是低内阻直热三极管,一个是高内阻旁热五极管,两者唯一一样的就是----都叫做电子管

网友:
正在选择是装300B还是FU50,
你这么一说我更不知道选择了,

网友:
FU50做得好中频也还不错,听过一部6j1+6p1+fu50的声音很不错,

网友:
哼,还300B中频保真度,是音染吧?

网友:
多说一句,以前听有个老前辈说过FU50必须要功率管推才好听,可惜老人家已逝

网友D:
FU-50你用6P9P推,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FU-50你用6P9P推,你试试.

说得很对!6P9P推FU50是绝配!这两种管都不贵,前面再加个6J......,效果很好!!

网友:
“要是三频都均衡了,这机器就是绝品,天下无敌!”   完全正确!不管用什么功放管,都是“绝品”!!

网友:
好不好听是很主观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听的声音总结感受,应该把听音器材搭配说明一下,总结才能定位。

不说说器材吗?看着到像是卖电子管的那几个的马甲啊

网友:
6P6P单端的声音有啥特点和区别?

网友:
在youtube上看老外用一堆各品牌12AX7插吉他功放,老实说没听出多大差别。木耳。

网友:
赞成老驾的意见。不能离开合适匹配的外围电路笼统地说管子。

网友F:
我也来凑个热闹,我也有一台自己Dly的用德律风跟LS50做的单端,前级用的飞利浦EF42,整流用的5Z8,声音不错,虽然中频不及6P1温暖,但大气,通透,空气感胜过6P1很多。

网友G:
三个不同类型的管,没有可比性,多极管功率灵敏度高但内阻高,线性差,失真大,阻尼系数小;三极管线性好,内阻低,阻尼系数大,控制力好,但是要获得失真较小的高推动电压绝非易事。论人声最好的当属2A3,但是功率小了点,300B做不好出太监声并不鲜见。市场上吆喝栗子味儿的烤山芋,而不吆喝山芋味儿的糖炒栗子,300B令人仰望,因此说6P1(或某管)是小300B而不说300B是大6P1,如果用制作300B的投入和精力去鼓捣6P1,其声音要好很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本人也设计过一些修旧利废的电路,如EL84、EL34三极接法单端电路,只是为经济不宽裕的网友提供一种思路,属于粗粮细做,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降低指标。实事求是地说300B做好了并非易事,6P1随便弄个711拆机输出变压器也只能是出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说说器材吗?看着到像是卖电子管的那几个的马甲啊

不要旁看,就事论事,相互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B也不是天下无敌不然就没有其他管子的存在意义了,只是人声很好其他并没有亮点!6P1动态小声音也不错性价 ...

赞同基本观点!个人觉得6P1真不错,性价比高,社会拥有量也高,非常实际的管子。五六十年代早期的电子管收音机,功放多选用此管,特别喜欢此管,Fu50它应该是发射机用的管,这些年也用在音响上了,没实验过。最后的300B,我想它和炒作也有一定的关系,但 是6P1是普通人的,永远的6P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来凑个热闹,我也有一台自己Dly的用德律风跟LS50做的单端,前级用的飞利浦EF42,整流用的5Z8,声音不错 ...

是的,FU50确实通透大气,空气感好,但是不如6P1温暖耐听,可能更换一个暖一点的推动管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个不同类型的管,没有可比性,多极管功率灵敏度高但内阻高,线性差,失真大,阻尼系数小;三极管线性好, ...

白版主好, 我觉得从管子的曲线来看,300B明显比6P1好,但是300B的大推动电压和低内阻让很多人没办法做好,我自己的这个300B肯定也没做好,其实300B属于性价比不高的管子,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他代表的是一种极致发烧,我自己做的6P1百听不厌,300B不仔细听感觉比6P1好不了多少,区别和价格差的太多了,但是从管子的特性上说,6P1就算投入和300B一样,他的声音也做不到300B的效果,这个就看个人权衡了,我刚刚开始听300B 的时候真的有点后悔,感觉还不如6P1,但是再用心听,他的中频的细节不是6P1可以比拟的。这一点是完胜的,6P1就是百搭,基本上什么音乐类型都可以,所以如果不是追求极致,钱烧的慌还是6P1,如果我早点接触300B,可能我都不会买了。

  2A3相比300B,我在各个网上都听过,失真非常低,非常优秀的管子,我之前就想买,但是有一点胆味不浓郁,人声偏直白,属于监听风格,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所以我才会选择300B,但是我现在真心有点后悔,要做好300B 真的需要钱和时间,可能最后出来的机器还不一定能达到三段均衡的效果,所以我现在几个轮换听,电脑听6P1,CD听300B,看电影用FU50.

网友H:
钟情6P1功率小可以并管,2并3并都可以反正不值钱怎么玩都没问题,300B的出身怎么也不会有6P1正统,不管怎么讲小6也是专门为音频设计的管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钟情6P1功率小可以并管,2并3并都可以反正不值钱怎么玩都没问题,300B的出身怎么也不会有6P1正统,不管怎么 ...

6P1功率小并管,不配对可以吗

网友:
推荐2A3和2E22(FD422)。

网友:
fu-50很有自己的个性,其特点就是高频特性好,过载能力强,价格低廉等等,尤适合做甲乙类推挽功放。值得注意的是其输出牛的品质不可轻视,把它做好了,其出来的声音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否则, 就像楼上的能人所说的“FU50就是一只怪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6P1功率小并管,不配对可以吗

有一种变压器可以做到不用配对,我记得是咱们坛子里的“爱鼓捣无线电”老兄。有一个参赛的帖子就是那样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变压器可以做到不用配对,我记得是咱们坛子里的“爱鼓捣无线电”老兄。有一个参赛的帖子就是那样做 ...

可不可以截个图或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截个图或者........

组合式电子管甲类音频功放器  〓第五届diy大赛〓 您去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今天我看到的天价300B不知会发出什么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评判的前提应当是几种管子用相同品质的其他零部件攒机。显然楼主没有这样做。楼主的6P1出的问题很显然是输 ...

这个老师傅说得好。我觉得什么管子都好听。前提你得把它搭配好做好咯

网友(2016-04-05):
引用 网友G:
三个不同类型的管,没有可比性,多极管功率灵敏度高但内阻高,线性差,失真大,阻尼系数小;三极管线性好, ...

我是用6SJ7一级推俄罗斯2A3单端,电路自己重新设计:2A3用310V供电(输出牛直流电阻250欧、阴极800欧100UF、灯丝1.25V双线并绕,不用平衡电位器、阴压48V,PB压降15V)6SJ7用高压400V供电,负载电阻200K,帘栅680K,下级栅阻用470K,电压增益约155倍,达到大摆幅低失真,输入300MV就可以推出满意效果,全机没用负反馈,反复试听声音相当不错。6SJ7用四级CR滤波,2A3同样用4级CR滤波,波纹1MV。

网友:
我去打酱油,你们先煲着

网友:
我是来向各位学习的

网友:
当年的红灯、海燕都是6P1,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有味
支持低价发烧或者说量力发烧

网友:
这个帖子讨论,让我渐渐清晰了,准备搞个6P1胆机玩玩挺好的。300B对我个人来说,没多大意思。

网友J:
单独对比3种管子的音响特性而不谈论所用电路就是毫无意义的,打个简单的比方:6N1+6P1和6N2+6P1出声就不同,从中不难看出前置管也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评判的前提应当是几种管子用相同品质的其他零部件攒机。显然楼主没有这样做。楼主的6P1出的问题很显然是输 ...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恐怕三个人各做一台6P1一台300B做得好的6P1PK过做的差的300B也说不定

网友K(2019-12-17):
引用 网友C:
300B也不是天下无敌不然就没有其他管子的存在意义了,只是人声很好其他并没有亮点!6P1动态小声音也不错性 ...

老火,你说什么管最合适穷烧呢?6p1/6p3p/6p6p/6p13p/6p14/6v6/807

网友:
EF37直推EL156也不错!便宜……

网友:
永远的6P1,,,,,,,

网友:
如果将6p1做成葫芦管,那6p1的声音与身价就与众不同了。。。

网友:
推荐2A3。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老火,你说什么管最合适穷烧呢?6p1/6p3p/6p6p/6p13p/6p14/6v6/807

性价比较高的百元之内的有807,6L6,6P3P,EL34,6P6P,等也可811A真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较高的百元之内的有807,6L6,6P3P,EL34,6P6P,等也可811A真心不错

811难推,静观10年音频还是6p1/6p3p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单独对比3种管子的音响特性而不谈论所用电路就是毫无意义的,打个简单的比方:6N1+6P1和6N2+6P1出声就不同,从 ...

你的头像看得我腰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较高的百元之内的有807,6L6,6P3P,EL34,6P6P,等也可811A真心不错

6P1功率小是真的,而且单端感觉真的没有推挽好听,可是推挽做起来低噪和平衡又很难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头像看得我腰疼

以前这图象还是清楚的(因为我选的图片还是比较大的、象素也比较高了),可是经过论坛数次升级后就越来越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