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遇到的胆机疑难杂症记录下来

楼主(2016-03-07):
在制作与维修胆机时会遇到各种情况,对于有一定经验的网友,常规的故障很容易排除,然而有时会遇到一些奇怪的故障,按照常规很难确定,东查西找,很费周折。因此希望大家把遇到的疑难杂症及其排除过程记录下来,绍介给大家,避免再走弯路。
     下面我先介绍一个,作为抛砖引玉:
     隔壁论坛某网友在制作胆机过程中遇到一奇怪现象,在网上求助,该网友有一进口EL84单端胆机,自己又制作了一台EL84推挽胆机,两个机器都能正常工作,为了听换管后声音变化,他发现把单端机的两个EL84管换到推挽机一个声道后没有声音,而推挽机的EL84换到单端机上则工作正常,用国产6P14替代单端机和推挽机的EL84也能正常工作。
     由于是网上求助,无法亲自检查机器,只能凭经验进行分析,推挽机的电子管换到单端机能够工作,说明推挽机的电子管和单端机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只能出在单端机的电子管与推挽机电路,经过询问得知两台机器的EL84不是一个品牌,单端机用的是德国某品牌,俗称十字顶的管,恰好本人当时正为成都网友修理一台东德的调频、调幅收音机,于是拔下收音机上的EL84,果然也是这种十字顶的,再看看电路图,发现该管1脚与2脚相通,为信号栅极,用万能表欧姆档测试得到验证,与普通EL84或6P14的1脚为空脚不同,可以初步确定问题与该管有关,但是把该管插到我的EL84三极接法单端上,发现能够正常工作。因此可以推断推挽机电路有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此时忽然想到,有些人焊机时习惯把空脚接地,该管1脚为栅极,接地后会造成没有声音,是否该机存在这个问题呢?再次与该网友沟通,果然证实他把1、6脚接地了。把1脚接地焊开后一切正常。
    结论:这个奇怪的“故障”现象,是由两个因素巧合造成的,缺一不可,后一个因素纯属人为的。
    顺便指出,这种情况对固定偏压电路是很危险的,因为失去固定偏压,屏流加大会造成电子管损坏。

网友:
顶起,长见识了!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空脚接地没必要。一般都按电子管手册接线,有的手册也有错误。要多观察多对比。

网友:
我的807单端有一个声道间歇兹啦兹啦响,半年了。有人说是输出变压器或电容问题,我查了三遍没问题,后来发现是6N8P脚6和脚8的退偶电阻问题。

网友A:
做过一台EL34管推挽机,2个声道有叫声,查了几遍电路没问题,后将输出变压器p1,p2脚交换后正常,不知什么原因造成这问题,请教了几个玩家也不知原因,白版能否解答,不会是输出变压器输出反馈问题吧

网友B:
我说两个
第一比较初级,就是输出牛跟喇叭“一样”也出音乐  只是比喇叭出声小很多。
第二个,上次帮人装FU-29时,电源变压器不安在底盘上怎么都没事,只要一安上就极速发热,卸下来带载、空载测都没事,再安上还发热

网友:
有叫声,先输出变压器输出反馈线换过,一样,后将输出变压器p1,p2脚交换后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两个
第一比较初级,就是输出牛跟喇叭“一样”也出音乐  只是比喇叭出声小很多。
第二 ...

嗯嗯 第二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过后来解决了 我的是因为电源变压器是自绕的用的日本z11片 无绝缘漆直接用固定丝拧在了底板上加上底板是铝制的 我又接地了 电源牛貌似形成弱点短路了 用起来会严重发热 取下就好 装上就发热 电源牛固定螺丝装上绝缘垫解决了 可能没什么道理 但是问题确实解决了

网友:
本人的一个问题,6n2+6p1,明显失真,人声非常靠后,最后检查发现是2个输出变压器接地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一台EL34管推挽机,2个声道有叫声,查了几遍电路没问题,后将输出变压器p1,p2脚交换后正常,不知什么原因造 ...

这个故障与负反馈电压相位有关,问题可能出在输出变压器次级绕组。

网友D:
有台Zenith修了好几年,找不到故障
后来才发现,功率管阴极电阻(碳质)冷态正常,开机后开路
后来,它彻底开路了,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台Zenith修了好几年,找不到故障
后来才发现,功率管阴极电阻(碳质)冷态正常,开机后开路
后来,它彻 ...

这种隐形故障最“坑爹”,一个电阻不值几个钱,可是把人折腾得够呛,甚至毁掉信誉。

网友:
我也说一个:

一台美多收音机,背景噪音比较大,电子管工作点都正常、点解电容也是好的,最后无意中发现6K4的管座中心抽头虚焊,重新打磨干净焊上之后药到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 第二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过后来解决了 我的是因为电源变压器是自绕的用的日本z11片 无绝缘漆直接用固 ...

我也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