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器选哪种?

楼主(2016-03-08):
买了好几个吸锡器,有手动的,有电动的,总感觉吸锡效果不理想,总是吸不干净,是吸锡器不好,还是我不会用?坛友会来聊聊,用的是哪些吸锡器

网友:
我用的就是最普通的,不带加热手动的,有时候吸不干净是锡的问题,加助焊剂再上点新锡就下来了

网友:
我用的电动非常好用.在吸锡时把吸管吸头清理干净.吸时不能用松香和助焊济.

楼主:
吸的时候必须吸嘴朝上吗?

网友:
剪块高压帽头子套上,效果好!

楼主:
呵呵,高压帽头子是什么样的物件?

楼主:
呵呵,百度了一下,是电视上的高压帽,我想叉了,想着火花塞上面的高压帽

网友:
用冰箱压缩机改一台负压泵

网友:
N年以前买了个35W电热吸锡器 赶脚不好用 容易堵  后来就一直用普通手动吸锡器 有些不好吸的焊点干脆就用吸锡带

网友:
吸锡器无论手动还是电动,都很讲究经验,尤其是电动,温度够不够、气道有没有漏气、过滤棉有没有堵、吸嘴上锡好不好都是关键,缺一不可。
还有一点,就是吸嘴的直径和元件脚的直径,要有一定空间,也就是吸嘴要比元件脚大一点,焊锡才可以流动,才可以吸得干净。

网友A:
黄花电热吸锡器用着还不错

网友:
一直手动的飘过。。。。

网友(2016-04-18):
引用 网友A:
黄花电热吸锡器用着还不错

求型号,最近也考虑进一个

网友:
我最后想来想去还是买了3块5的普通吸锡器

网友:
多用,总结经验,慢慢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