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表头最大的忌讳--浮躁--犹豫==必败,我的教训。

楼主(2016-03-08):
也毁了不少东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教训】【也有经验哦】
1.不要相信人说焊接游丝难,因为调游丝更难::我盲目地要避免拆卸游丝,把组件带着游丝勉强分解,结果必然扯乱了,于是面临更严酷的调游丝。
2.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调游丝难,因为手盘游丝更难::我调游丝没按规矩,心烦意乱,结果更乱了,干脆拉直心情就好了。于是面临非人的手盘游丝。并且少盘一圈--失败
3.游丝和动圈的生命只有一次,不要漠视生命:
3.1.壳下去,先用牙签,小棍等物塞一塞铁芯的缝隙,并且得出可靠的数值
3.2.按照这个数值选用或者重新制作十字保护叉,叉子头要尽量粗,但塞入不能紧
3.3.插上叉子,要小心,最好用细线将表针松松地捆在中间。
4.3.下铁芯组件,动作要柔和。
5.拆卸动圈
5.1必须拆掉游丝外点,否则游丝必死。不要寄希望于任何人的手艺,自讨苦吃
5.1.1.其实,拆装游丝很容易,不拆自寻死路。其中取舍不言自明
6,如果只是清洁一下,这就结束了,但如果需要检修动圈的话,才刚开始啊
7.坚决把游丝内点拆了,才能开始研究动圈,【拆之前留影】。
7.1如果带着两个小弹簧研究动圈的话,小弹簧死掉只是时间问题
7.2必须拆了并且妥善保存。至于复装的困难嘛,先要活着才谈得上复装啊。
8.寻找动圈断点。
8.1体视显微镜,或者寸镜【修表眼罩】,倍率5,10,20,30.这个是前提,不能寄希望于任何眼神好的人。
8.2无磁的尖细的镊子,牙签,棉签,无水酒精,0.1以下细(铜)线,烙铁焊锡酒精松香,指甲油。备齐了,中途找很郁闷的
8.3固定
8.3.1桌子上垫白纸
8.3.2手按住,动作要温柔,否则不用找就会有很多断头的
8.3.3观察无果则可以用棉签蘸酒精,顺着线的方向来回擦,仍然无果,就放弃这个区域
8.3.4里外共8个面,侧面8个,侧内外角12个,全部扫一遍。则无法发现断头则考虑采取破坏发修复
9.不得已的办法
9.1高压击穿法,这个书上说的,不重复了
9.2用人造断头法进行不完美的修复
10.对分法【算法与数据结构】修动圈
10.1.造断头【按照体视显微镜版叙述,我没寸镜
10.1.1选一个倒霉的侧角,相对地,这里容易断也容易连,连后线头固定比较好处理
10.1.2固定,衬纸粘在底板上,动圈绑在纸上。总之绑好了不要随风飘扬就行
10.1.3高倍镜下,用,酒精棉棒加一点力,顺着线圈绕制方向反复摩擦受术部位,知道有些松动,
10.1.4.牙签轻柔地横向扫动,直到分理出你需要捕猎的那根线
10.1.5确认这个线两端都没有被埋没,走向清晰。
10.1.6.断开
10.1.6.1.最好用断线针,用缝衣针磨出刃。
10.1.6.2.用牙签挑也行,断点不易控制,
10.2.次序,总是试图在未知的部分的中间的一层造断头,这样可以逐次恢复没有断头的层
11.上锡,
11.1用牙签把线头压在烙铁头上【当然带锡了】
11.2棉签,酒精泡泡线头,,好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12.谁通谁不通呢?
12.1万用表高阻档测
12.2通的一边呢就好了一半(如果直接飞线到另一端的话),鼓掌
12.3拍照留念,头多了会用到的
12.4断头在另一端哦
13.对分法会把指数级时间复杂度降低到算术级。
13.1.如此往复
13.1.2.第二次做断头就能恢复75%
13.1.3.第三次7/8,四-15/16,五-31/32美不胜收啊,但是
13.1.4.一般只有十几层,所以只能恢复到8,9成
14.如果表头设计余量足够,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15.对分法只适合于,初始一两个断头的情况【两个的话会复杂的多
15.1.暴力搞成豪猪的动圈,只好废弃。

网友:
那是你的技术不行。修理什么都要心里平静。细心。

网友:
楼主玩表算是玩出了心得,修表都是修死了一堆一堆,才有了心得,有了经验和体会。

网友:
看着眼晕啊!

网友:
修理什么都要细心,心如止水!

网友:
经典,好心得,学习了

网友:
我参加工作发现仪表工有一本仪表修理手册,单位又有很多资料、坏表头还没人管又有材料,张丝、游丝漆包线大大的那个仪表工又是大大的笨蛋,所以我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A:
怎样完美把震脱的轴粘到线圈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完美把震脱的轴粘到线圈上去?

如果是开胶的情况,论坛搜索:《粘轴尖》;;;如果真如阁下所言:【震脱的】,,动圈组件直接扔掉:多大力气能震脱啊,震脱的动圈必然完蛋,轴尖也会变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开胶的情况,论坛搜索:《粘轴尖》;;;如果真如阁下所言:【震脱的】,,动圈组件直接扔掉:多大 ...

买的时候卖家说是能使用的,到手细看发现线圈偏一边去了。

想找卖家,谁知被禁言了,联系不上。这一封,把我给害苦了,难道自认到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卖家说是能使用的,到手细看发现线圈偏一边去了。

这样的话,我猜可能不是你说的情况。应该是:轴尖还在动圈上吧?;;;这种事情:如果是按照好表买的,比如花了几百元的,就应该找卖家商量。。。。配件表档次的,就无所谓了。。。。;我猜也许由于轴承很松,途中震掉了也未可知。我就有两个类似的东东。。。。处理方法是:1.先复位看看,行不行。2一般不行,因为松可能是人为调的,不松表针不动。3不行的话,.必须了解一下如何拆动圈组件【叉子】重要,磁钢短路,重要。3.彻底分解;4.检查轴尖是否变形,5.检查轴承是否《脏》《残》;然后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我猜可能不是你说的情况。应该是:轴尖还在动圈上吧?;;;这种事情:如果是按照好表买的,比 ...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表是500型的,100元。

我仔细看了下,应是表头后面的那个轴与细圈分离了,线有无断掉当时就没心情去量。

因联系不上卖家(快递盒给扔了,贴子被禁还看不到电话了

实在没办法,想把那轴自已给粘上去,不知怎么弄,用502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表是500型的,100元。

我仔细看了下,应是表头后面的那个轴与细圈分离了,线有无断 ...

我的天,粘回去就行?先要分解,测量动圈好坏。坏得就不用麻烦直接扔了。好的你就有罪受了,查修动圈的帖子吧。如果是坏得,反而好办,到逃跑,找《胖胖不是月光族》买一个20不由。买之前确认,你的手足够稳定,眼足够敏锐可以把它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粘回去就行?先要分解,测量动圈好坏。坏得就不用麻烦直接扔了。好的你就有罪受了,查修动圈的帖 ...

看来是个精细活,死马当活马医吧。

谢谢朋友

网友B(2018-02-16):
有个照片就是一篇很好的教材了

网友:
这照片不好拍,真的拍好了,那就是科教片了。

网友:
您是修指针表里最老的专家,估计都整不出这么多的经验。。。

网友(2018-06-14):
这个顶上去,昨天的mf10坏了,用上

网友:
暴力搞成豪猪的动圈,只好废弃。

网友(2018-11-26):
引用 网友B:
有个照片就是一篇很好的教材了

本坛有的微距拍得真他妈漂亮,就是艺术片子!

网友:
我的动圈好几个侧面短线,有三个上游丝处表笔压针轴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