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致408加装行车记录仪,暗线停车监控+导航仪显示

楼主(2016-03-08):
标致408加装行车记录仪,暗线停车监控+导航仪显示
       出手了捷渡D760,安装后发现副驾驶座椅旁一根明线很不爽,如果接后点烟器线又太长,而且占用点烟器,将来在后座椅给电脑充电时还需要取下或扩充接口,太麻烦,于是网购了一条暗线重新改装。
       目的有三:1. 行车时记录影像;2. 停车后不断电记录;3. 画面传输到导航仪。
一,首先打开主驾驶前方面板
       面板上有一个塑料螺母,将其旋转45°,用力往下拉面板即可,打开后是下面的样子
       面板后面有一个小小的置物槽,里面放有备用保险和换保险用的镊子,就是下面这些
二,测量保险上线电压,确定暗线的接线位置
       停车监控的原理无非就是把暗线接到12V保险的上线,以使暗线常供电。因此随便取下了一个保险,用万用表测量后发现上线正好是12V,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接上了(事后查说明书得知此保险是后点烟器的)。如下图红圈处。
       图中红线是暗线的正极,负极黑线则随便接到一个金属螺母上,电源端接线宣告完成。接下来是连接导航仪
三,连接导航仪
       我用的导航是索菱黄金版,支持mp5功能,可以插卡或U盘放电影,这家伙沉甸甸的,用料还是十分厚道的。导航跟暗线的连接非常简单,只需要把暗线的AV端子接到导航的AV输入口即可。这样记录仪的画面就能传到导航上了。
       当然在连接导航之前,还需要取下一块面板以便走线,就是下面这块。
       取的时候就是生拽,没别的窍门,工具是手。接下来的任务主要就是走线了,这影响到车里的美观哦。
四,暗线走线
      走线着实费了一番劲,因为暗线“见不得人”,在此过程中需要取下来侧面的黑色面板,就像下图这样。红线表示暗线的走向。
      然后把暗线顺着A柱和密封条走
     下面这个地方需要把暗线塞到里面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很容易就接到记录仪了
     接到记录仪后,记录仪已经可以常开机了,即使停在车库也能记录,而且这款记录仪只有7.5w,理论上可以在停车状况下连续记录100多小时,不会对电瓶造成亏电,实在担心的话可以把记录仪关掉。
五,效果
     重新安装好三块车内面板后,车内显得非常干净,丝毫看不到暗线的存在,下面是导航显示,呵呵,导航的液晶屏坏了,出现了两条彩线,无奈啊。
     导航显示还有一个好处——使得停车监控不留痕迹。
     停车前事先按“M”键将画面切换到导航仪,切换后记录仪黑屏,导航仪则显示记录画面;
     再将车熄火,熄火后导航仪断电也不显示,而行车记录仪尽管仍在记录,但不显示画面。
     这样在夜晚停车时,从车外看不出来记录仪仍在工作。假如没有连接到导航仪,那么在停车后记录仪还会亮着,地球人都知道监控正在进行。
六,408豪华版的小小遗憾
       美中不足的是408豪华版的雨量自动感应器太大,无法安装后视镜记录仪,强行安装的话画面上方始终有一块挥之不去的黑影,不然的话用上后视镜记录仪就更加美观、隐蔽了。

网友A:
看到你这样的行车记录仪我就想起去年年底被小偷砸窗偷去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这样的行车记录仪我就想起去年年底被小偷砸窗偷去的事情,。

不至于吧,这种破东西还有人偷,烂大街了。

网友B:
看网站上说,可以从阅读灯上取电,有现成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网站上说,可以从阅读灯上取电,有现成的插座

也可以,不过阅读灯是现成的电器,最好不要动,优先从其他地方取,实在不行再动阅读灯。

网友:
楼主应该标注一下,这是老款标致408,不是2013年以后的新408.

老款408的教程,老款307和现款3厢308这种采用老掉牙PSA 2号平台的车子统统适用!

小嘴的老307不适用,特别注明.

网友C:
我的行车记录仪跟楼主的一样的。
看了说明书,好像32G的只能录像3小时吧?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行车记录仪跟楼主的一样的。
看了说明书,好像32G的只能录像3小时吧?对吗?

差不多,高清的话只能录3个小时多。分辨率低可以录得时间长。

网友D:
一周不开车,忘记关住,估计就得找人搭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周不开车,忘记关住,估计就得找人搭伙了

已经用了1年多了,一切正常。
会动手的人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吧,要是连这个也担心,还是别DIY了。

网友E:
不错 加分鼓励, 我装行车记录的时候在手套箱后做了一个接头, 平时市内用车就是跟着导航用电,  停车到车库了全车断电,记录仪也跟着睡觉, 车子 在外的时候就把接头换过长电, 导航24小时自动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加分鼓励, 我装行车记录的时候在手套箱后做了一个接头, 平时市内用车就是跟着导航用电,  停车到车库 ...

多谢版主。
你这个点子更好,做一个活插头,根据需要选择接上线还是下线,很让人受启发,怒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
你这个点子更好,做一个活插头,根据需要选择接上线还是下线,很让人受启发,怒赞。

呵呵 自己的车自己折腾呗   看看我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28087-1-1.html    我用的是捷渡D169S

网友:
这样改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些安全隐患,如果非要这样改线还应该选些稳妥的。

网友:
改行车记录仪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16-06-20):
停车后不断电记录,这个好,有时间捣鼓一下

网友:
动手达人,学习了

网友(2016-08-09):
看着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哟!

网友:
现在流行全隐藏的记录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停车后不断电记录,这个好,有时间捣鼓一下

多谢支持,多谢顶贴

网友(2016-09-23):
引用 楼主:
差不多,高清的话只能录3个小时多。分辨率低可以录得时间长。

半年就得一张金士顿8G高速卡,我已经废了一张了。写太多,卡受不了。

网友(2018-08-24):
折腾一顿就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