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英寸CRT示波管示波器-(2)

楼主(2016-03-09):
在前面帖子介绍的试验基础上,用一款充电宝的控制板自制了示波器内置电池盒,即可以用电池供电也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同时还可以给锂电池充电,现在的通用电路芯片已经使改装设备变得非常容易和方便,这个电池盒不改变原机的任何部分,效果很好。模拟示波器的绿色荧光,让人感觉就是与现在的液晶示波器不一样!虽然我也在用新型的示波器。再次请坛友帮忙找找这款示波器的电路图,谢谢。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1.jpg 用充电宝电路板改装的示波器两用电源(20160228)-3.jpg 1.5英寸示波器锂电池供电改造(20160308)-01.jpg 1.5英寸示波器锂电池供电改造(20160308)-02.jpg 1.5英寸示波器锂电池供电改造(20160308)-03.jpg

楼主(2018-02-05):
引用 网友A:
是 出过 没人要 自己收藏了,前些天搬家 翻出来试机不显示了,恰好看到楼主的帖子感兴趣想对比修复,
拆 ...

发几张图供参考:
SS-8001A微型示波器垂直板图片(20180204)-01.jpg

SS-8001A微型示波器垂直板图片(20180204)-02.jpg

SS-8001A微型示波器垂直板图片(20180204)-03.jpg

SS-8001A微型示波器垂直板图片(20180204)-04.jpg

SS-8001A微型示波器垂直板图片(20180204)-05.jpg

SS-8001A微型示波器垂直板图片(20180204)-06.jpg

网友B(2016-03-09):
表达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供电的CRT示波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达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供电的CRT示波器呢

应该是跟在我前面贴子后的,打开前面页面后编辑好后点了一下发贴才发现没有跟在原贴后面。刚刚看了半天也没能找到如何修改一下,没发过几个贴子,操作不利索,输入框在Win8或Win XP下显示的界面点选钮不一样。有时间的话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比较长的帖子,最好在word里面写好了复制黏贴过来

网友:
够小巧的!

网友C:
楼主满勤快,俺前一阵买了个3寸方屏双踪15兆的,回家没拆开,放了一阵最近才又撬开的。里面用了8节镍络4号12V1.2AH电池,估计电池是不灵了。型号是315P,也没有找到线路图。卧式的占地方,总想改成立式布局,就是工程有点大,鬼子的做工那是真心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满勤快,俺前一阵买了个3寸方屏双踪15兆的,回家没拆开,放了一阵最近才又撬开的。里面用了8节镍络4号1 ...

是可以直流供电的机器吗?发个图片看看。前几年我买了两台绿杨YB4243单踪10M示波器,示波管也是三寸左右,都能点亮其中一台功能都有,但不太稳定。苦于没有电路图,修理起来太费劲就废弃在一边了,前几天看到坛子里的网友发的YB4243说明书,有电路图,大喜!赶紧把两台机器找出来,发张图你看看。示波器没有什么特别的,它的特点是可以用12V电池供电!电压10-14均可稳定工作,电流大点1.3A还可以给电池充电。我正准备整理一下,我把整机的原理图自己画了一遍,只可惜网友们没有我上面1.5寸小示波器的电路图。

网友C:
等会,LP让我出去买馒头呢,目前还没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会,LP让我出去买馒头呢,目前还没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机器,用了10节镍镉电池,1.2AH容量,不知能工作多长时间。有可能使用IC芯片,它的功耗比较低。先找找电路图再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的机器,先找找电路图再动手。

是的,你那种似乎上次我遇到了,拿不了了,呵呵

网友:
工具好专业啊

网友(2017-08-11):
     改造得非常不错!   下功夫了!

     但请教一下:  是如何改变充电宝的输出为 6V 的?  需要怎样做才行?  望指点!

网友A(2018-02-03):
麻烦楼主拍几张内部电路板清晰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拍几张内部电路板清晰图 谢谢

你好像在网上出过这样的一台小示波器,还有示波管的前罩?拆解图好像有我找找发上来。你在北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像在网上出过这样的一台小示波器,还有示波管的前罩?拆解图好像有我找找发上来。你在北京?

是 出过 没人要 自己收藏了,前些天搬家 翻出来试机不显示了,恰好看到楼主的帖子感兴趣想对比修复,
拆开发现电位器换过10K47k,信号输入处换了两个9018 不知原配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还请楼主 帮忙给拍几张高清图 。
我以前在北京 现在在河北。红圈处两个管子

网友D:
够精致的啦?这么小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精致的啦?这么小的示波器。

很有意思的小仪器,内部从机箱到电路板很粗糙,唯有日本产的1.5吋内刻线示波管很精致。

网友E(2021-03-15):
漂亮养眼的袖珍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养眼的袖珍示波器。

这种国产1.5吋示波器是仿松下系列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9192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