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更换SHARP LCD-32Z330A背光灯管

楼主(2016-03-09):
家里09年4月在晋城本地购买了一台夏普LCD-32Z330A液晶电视(2008年11月产),一直很好。但从去年夏天开始每次开机(冷机)都得按POWER两、三次,开机几秒转红灯(面板红LED亮),只要开机稳定了能正常收看。一段时间后开五、六次都不行了。照过去三年以上的CRT电视的问题一般是某个电解电容“怀孕”、功率元器件虚焊的常规问题,内行都知道。可就作为液晶电视的鼻祖SHARP的此机是什么问题?一时吃不准,先用老经验打开看看,该机采用两板式结构:小信号板和逻辑板合二为一、电源板和高压板合二为一,经“望、闻、问、切”的初步检测未发现“经验主义”认为的问题。看电源、高压板有五个高频变压器,其旁边有十个灯管座,可见该机用了十根灯管,两根串(并)联为一组用一个变压器。后查资料得知,这批机灯管是存在一定的问题,该机的CCFL高压驱动电路有自动检测和保护,还具有个别CCFL不亮(不平衡)检测整机保护断电功能。后又不妨打电话问问售后,其回答不是灯管问题,可具体什么问题也不说,反正修好不算配件450大洋,看来这刀真不小。于是在网上选定“南京环亚”灯管,一套十根共90元,三天快递就到,于是动手更换。现将更换过程汇报如下:
    1、在一比电视稍大的桌子上铺两三层软布,准备一副薄线手套。
    2、电视屏朝下(LCD屏千万不能受力),卸掉后盖,拆下立式放置固定卡座,拔下本机按键连线和喇叭连线插件。在LCD屏上方小心掰开两个FPC座的压盖,脱开两条LCD驱动FPC(逻辑驱动电缆),扳住几个面框周边塑料卡,卸下正面面框。
    3、卸掉LCD面板正面周围带“箭头”标志的固定LCD屏的螺丝后,轻轻捏住LCD屏边金属框,取下LCD屏(不要触摸内屏,以免引起新的故障)并将其安全放到一旁(内屏朝下,以防灰尘)。
    4、将LCD屏与灯管间的三层匀光板取下(注意:不要弄乱顺序)另放一旁,卸掉背光灯箱(灯管两侧)的白色塑料压板,可见十根CCFL的阴极根部有不同程度的黑斑,至此故障根源一目了然。
    5、轻轻逐根卸掉旧CCFL(每根中间有个塑料卡子,长期受热变脆易断,不用管它),用拧很干的湿软布擦净整个背光灯箱的灰尘。
    6、打开新CCFL包装(PVC管)和内包装的气泡塑料布,将新灯管小心逐根装好,原位上好匀光板、LCD屏、固定好两根FPC电缆、插好喇叭线和本机按键线,其他与拆卸时反方向装好,试机一次成功(部分工作照片后附)。
(为了环保要妥善处理废CCFL)
汇报完毕。
望能与坛友多交流。
作者:侯 利
  0356-2224432(办)  13753671498   QQ:3285722090

网友(2016-05-07):
这个简单就换灯管解决了 之前修的一个 当做监控用的 拆开直接2/3的灯管卡扣都烧化了 最后没办法直接更换led了灯具城买的聚光板 40寸的用了12根12v的低热灯条 又是改装高压板 把全部的高压包拆除安装12个7812稳压管将电压降到12v高压包前面电压是16v 在安装恒流板稳定电流1A 灯条直接靠自身的铝基板散热 温度很低摸着不烫手 为了保证长时间的开机 所有的灯条都是单独的电路 一根灯条一个横流板 一个7812管 即使一根坏了也可正常运作 亮度也可以

网友A(2016-03-09):
等换灯管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换灯管照片

谢坛友关注!今天发已经受限了,明天发。

网友B:
预知后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知后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开玩笑!)谢坛友关注!明天上午一上班就发。

网友C:
预知后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后面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知后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后面更精彩!

…大师兄说的对。谢坛友关注。

楼主:
今天继续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继续上图

今天容量又限制了,明天继续上。

网友:
哈哈,又没有看完。明天继续。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继续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坛友关注!今天把照片传完了。欢迎与坛友多交流。

网友:
楼主好手艺,可不可以换成LED背光的

网友:
终于更全了!楼主好手艺,带着手套操作好专业的说!!以前看过一个贴,说小于??寸的屏呢就灯管从两侧照射入,大于??寸的屏呢就用这种从背后发光光源!还未见过关于这种发光方式改led的贴子呢!!

网友:
要说我春节前也试着换过一个LG的,只是看来你比我认真多了,洁白的手套就得赞一个。

换电视机的CCFL管其实难度也不大,比换单根的、双根的笔记本屏更方便。重点注意点就是手指纹和灰尘两项,几层散光片别留指纹和灰尘不进如液晶屏夹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