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进口机的鉴频中周,终于仿制完成。

楼主(2016-03-12):
大前天,我发了一个制作鉴频中周的贴,虽然是制成能用了,但总感觉不甚满意。恰巧有位坛友跟了一个进口机中周资料的贴,看了这个贴后,我有种仿制的冲动,经过加班加点,反复试验,终于仿制了两种不同尺寸、不同线径、不同材质支架的鉴频中周,S特性曲线均比此前制作的几种要好,现介绍如下:

就这只进口鉴频中周。

就这只进口鉴频中周。

图中下面部分就是鉴频中周绕制要求及参数。

图中下面部分就是鉴频中周绕制要求及参数。

我仿制的两种不同届构的鉴频中周,前者采用晶体管收音机短波线圈支架及磁芯,后者采用自制的支架,磁芯与前 ...

我仿制的两种不同届构的鉴频中周,前者采用晶体管收音机短波线圈支架及磁芯,后者采用自制的支架,磁芯与前 ...

这种短波支架较短,采用线径0.15的铜线,可装在465KHz中周的铝壳中。

这种短波支架较短,采用线径0.15的铜线,可装在465KHz中周的铝壳中。

这是短波支架鉴频中周的S曲线。

这是短波支架鉴频中周的S曲线。

这是用一次性水笔笔杆改制的鉴频中周,长度大概与那种进口中周相似。

这是用一次性水笔笔杆改制的鉴频中周,长度大概与那种进口中周相似。

这就是这种鉴频中周的S曲线,其线性曲区直线斜率更大,更接近理想曲线。

这就是这种鉴频中周的S曲线,其线性曲区直线斜率更大,更接近理想曲线。

就是这种水笔,几乎到处可以捡到。

就是这种水笔,几乎到处可以捡到。

要挑选与磁芯配合比较好的更好。

要挑选与磁芯配合比较好的更好。

取其中40-45mm长的2段管子,找点亚克力簿片,再用胶水沾牢即可。

取其中40-45mm长的2段管子,找点亚克力簿片,再用胶水沾牢即可。

初级线圈用0.5mm铜线,次级用5类网线中的双绞铜线。

初级线圈用0.5mm铜线,次级用5类网线中的双绞铜线。

分别把它们绕到线架上,注意线圈的相位极性,不要搞错了。

分别把它们绕到线架上,注意线圈的相位极性,不要搞错了。

这种短波线圈支架的直径。

这种短波线圈支架的直径。

这种水笔笔杆的外径。

这种水笔笔杆的外径。

网友:
此种技术几乎要失传了。顶一个。

网友A:
非常好,请问LZ,两线圈之间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请问LZ,两线圈之间距离是多少?

距离对于鉴频中周来说没要求,不像前面的中周,要通过俩线圈的距离来进行浅藕合,你只要考虑安装方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对于鉴频中周来说没要求,不像前面的中周,要通过俩线圈的距离来进行浅藕合,你只要考虑安装方便就可 ...

祝贺楼主又有新品推出.这样结构的外罩不好解决.
业余还是做收音机中周(方),电解外壳(园)改造的外壳.
楼主的新品还是要贊一个.

网友:
非常实用的仿制资料。其实适合这种的外壳还是有的,我记得有一种铝盒子就很合适。

网友:
线圈参数图中的红点是表示线圈的头还是尾。

网友:
顶楼主,很实用的制作资料。取材易得,变通灵活。非常好。

网友:
DIY的宗旨就是不花钱或少花钱达到目标,赞一个!

网友:
楼主做的漂亮!顶一下,让需要的朋友都看到。

网友:
下功夫了,很认真,祝贺成功!

网友:
祝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无屏蔽,不知影响大吗?

影响注定是有的,工作频率高的情况下尤为明显。我这个鉴频器是刚焊接好,等上机时会给它穿上衣服的,好在它是躲在机箱内,对外观要求不是那么高,正是因为这样,才决定放弃465漂亮的外壳,去追求优美的S曲线。

网友:
lz真是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线圈间距要求怎样?

网友:
顶楼主,很实用的制作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2016-06-22):
记号:陈老师的关于《进口机的鉴频中周仿制》

网友(2016-10-16):
这方面的知识早已还给老师了。。。。学习了。。

网友:
陈老师的关于《调频机的中周和鉴频中周仿制》很给力,可惜本人不会做。

网友:
老师是DIY高手!应该发扬这种精神,物尽其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距离对于鉴频中周来说没要求,不像前面的中周,要通过俩线圈的距离来进行浅藕合,你只要考虑安装方便就可 ...

请教老师!这种中周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这种中周的距离是多少?

替你补充提问吧:这种非鉴频中周的俩骨架的距离,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这种中周的距离是多少?

大概是在13-15mm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替你补充提问吧:这种非鉴频中周的俩骨架的距离,对吧?

是的,谢谢!我没有说明白

网友:
高手都会自制中周,小弟还没做过一台像样的fm机惭愧了

网友:
看楼主的头像就是踏实搞技术的老大,赞一下,以后做FM收音机还要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2017-03-22):
老师傅中周的贴子在哪

网友:
电子管鉴频中周

网友E(2018-06-19):
引用 楼主:
大概是在13-15mm之间

这个距离正确吗,感觉是外径之间距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距离正确吗,感觉是外径之间距离吧

这一问,问得好!我也纳闷,莫非是两线圈边缘间的距离(倒有点象),而非中心间的距离!

网友:
佩服!超佩服!

网友(2019-01-09):
陈老师一向牛逼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请问陈老师,监频曲线是离线测试的吗?具体是怎么测试,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