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发个感光干膜法制作PCB的过程!!

楼主(2016-03-12):
前些日子看到坛友发了一个感光湿膜法制作PCB的帖子非常不错。湿膜法不会出现干膜贴膜时出现的气泡,只要刷蓝油时有技巧,成功概率比干膜要高很多。但缺点也有,一是调油墨时味道大,特别是稀释蓝油时用的防白水等有机溶剂,刺激性特别大,有些还有易燃易爆危险。其次感光蓝油干燥时间过长,一般都需要电吹风或干燥箱烘上一会儿,三是需要很多盛溶液的容器,经常弄得满屋子乱七八糟 效率上要比干膜低。干膜最大的缺点是如果掌握不好贴膜技巧,很容易断线或翘膜,但优点也很明显,没有异味,不需要很多化学试剂,随用随贴。下面我就发一下今晚用干膜法制作一块PCB的过程。

首先用PCB设计软件设计出PCB图来,我用的是layout 6.0,简单易学,普通做做板子用它很好。
然后打印机打印,我家是喷墨打印机,要用喷墨打印机专用菲林纸,然后layout里选择反色打印(取决于你用的感光膜的感光方式),最好在打印机设置里设置成颜色增强模式。这样打印出来的黑色很浓很深

接下来切割合适大小的覆铜板,我用的是美工勾刀,正反面都使劲勾出很深的槽,然后轻轻一掰就可以了。有条件的可以上平面台锯。

裁剪一块比覆铜板略大的感光蓝膜,剪两块宽透明胶带,分别粘住感光蓝膜的一角,然后左右手朝两边撕胶带,会看到感光蓝膜会有一边的透明保护膜被撕开。这一步没拍照片。

然后就是贴膜了,这一步没什么可说的,全凭个人技巧,反正不管你用什么手法,尽量不要产生过多起泡,如果有少量气泡就用缝衣针扎个小孔赶出去,如果气泡太多建议重贴吧。也可以去路边手机贴膜的摊子看看贴膜小伙都是怎么贴的 贴好膜后,用橡皮或手指使劲再压一遍,然后用电吹风什么的使劲吹吹,是为了让膜更好的与铜箔粘接到一块。做完这几步后,就可以把打印的菲林胶片盖到蓝膜上,上面压一透明有机玻璃板开始曝光。

曝光时间和高度根据你使用的紫外线灯管的不同,这里也没法说,需要自己多试验几次才能确定。我是曝光3分钟,高度十厘米。

感光蓝膜还有一个优点是如果曝光成功的话,揭开菲林胶片,会看到蓝膜上被紫外线照射过的部分颜色变深了(被固化),而感光湿膜法就看不到这个现象。同时随着紫外线的照射,干膜会发生一系列化学变化,与PCB的覆铜面粘接的更紧了。

拿掉有机玻璃板和菲林胶片,再剪两块透明胶,一面贴在多余的感光蓝膜反面,一面贴保护膜面,将另一张保护膜撕开。

然后在容器里倒水,撒少许显影剂,千万别撒多,这个步骤要根据显影的情况一点一点添加,先左右摇晃容器,慢慢会看到溶液颜色变蓝,未被曝光的感光膜颜色慢慢变淡,此时可以用软毛刷加速感光膜的溶解。

最后制成的待腐蚀的PCB,腐蚀过程就不发了,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这张PCB可以看到因为我贴膜的时候还是有气泡的,有些地方发生了翘膜,但还好不算严重。还有就是曝光时间还是长了,有个别线条没有溶解掉。不过整体上可以用小刀修正后使用。
写的比较仓促,很多细节不能详述。权当给坛友做个参考。

网友A:
蒋大白话,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蒋大白话,你好

你好你好,请多指教

网友B:
给热心的坛友点赞,坛里需要你这样的正能量。感光干膜确实好用,就是贴膜头疼,放时间长了粘性下降,贴完膜后最好热压一下,增强附着力。优点是精度高,做细线条无压力,

网友C:
喷墨打印机,要用喷墨打印机专用菲林纸
打印菲林纸时,要不要进行特别处理?比如说,在菲林纸下面衬垫一张白纸。还是直接把菲林纸装进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喷墨打印机,要用喷墨打印机专用菲林纸
打印菲林纸时,要不要进行特别处理?比如说,在菲林纸下面衬垫一张 ...

直接扔打印机里就行,休息区分正反面,反面是不沾墨水的,不能用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热心的坛友点赞,坛里需要你这样的正能量。感光干膜确实好用,就是贴膜头疼,放时间长了粘性下降,贴完膜 ...

我第一次买感光干膜,买的这卷我觉得商家肯定放了很长时间了,因为都不怎么粘。必须用电吹风或别的什么加热才行。不过曝光后的粘度变强了,百度上说是发生了感光膜里的材料发生的特殊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墨打印机,要用喷墨打印机专用菲林纸
打印菲林纸时,要不要进行特别处理?比如说,在菲林纸下面衬垫一张 ...

喷墨打印菲林有一面是可打印面,另一面不是,用手指摩挲能感到可打印面较不可打印面粗糙。您说的下面衬纸可能是顾虑打印机进不去纸吧。这个应该不用衬纸的,因为只要可打印面(糙面)朝上,搓纸轮就可顺利进纸。至少我的打印机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买感光干膜,买的这卷我觉得商家肯定放了很长时间了,因为都不怎么粘。必须用电吹风或别的什么加 ...

干膜贴完后最好热压处理一下,不然容易脱膜。显影的时候好好的,腐蚀的时候膜脱落就是灾难了,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不用干膜的,现在干膜还在家扔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墨打印菲林有一面是可打印面,另一面不是,用手指摩挲能感到可打印面较不可打印面粗糙。您说的下面衬纸 ...

菲林有一个缺角,把缺角对准右上方,就是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膜贴完后最好热压处理一下,不然容易脱膜。显影的时候好好的,腐蚀的时候膜脱落就是灾难了,我就是因为 ...

我腐蚀时还没碰到过,您用的什么蚀刻剂啊,三氯化铁还是过硫酸铵

楼主:
贴膜贴不好,断线就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腐蚀时还没碰到过,您用的什么蚀刻剂啊,三氯化铁还是过硫酸铵

过硫酸氨,就是蓝色腐蚀剂,楼主做的是电子钟啊。

网友C:
12楼的那块板子,断线过多,处理起来会很棘手。这就是干膜的缺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的那块板子,断线过多,处理起来会很棘手。这就是干膜的缺点吧?

对啊  贴的时候老是有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的那块板子,断线过多,处理起来会很棘手。这就是干膜的缺点吧?

不过这个板子我贴膜前没处理,没有清洁打磨,下次准备用银行卡刮膜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楼的那块板子,断线过多,处理起来会很棘手。这就是干膜的缺点吧?

全部搪一遍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的那块板子,断线过多,处理起来会很棘手。这就是干膜的缺点吧?

今晚又重新做了一遍,这块是我接触感光法这两周来做得最完美的一块!我已经掌握了贴膜的真谛!

网友D:
贴膜前覆铜板用水打湿,在带水的情况下从一边开始贴,然后用个卡啥的赶一下,弄平,再垫张纸用电熨斗熨平,加水后干膜本身就粘,熨斗再烫一下,更粘,而且还平,不会有气泡,只要胶片打印的好,效果堪称理想。这个法子即便是放了两年的干膜都能比较好的贴上(干膜放久了真不粘,可没新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膜前覆铜板用水打湿,在带水的情况下从一边开始贴,然后用个卡啥的赶一下,弄平,再垫张纸用电熨斗熨平, ...

用水打湿?这个办法新奇,明晚尝试一下

网友:
用小滚子压平更好,用卡赶干膜会受应力变形,用滚子压没这毛病,而且保证气泡和水会被赶出,很均匀,比较新的干膜不用熨斗熨都挺结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晚又重新做了一遍,这块是我接触感光法这两周来做得最完美的一块!我已经掌握了贴膜的真谛!

这块板子制作的好!说下采取了什么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子制作的好!说下采取了什么方法吧!

我是将感光膜轻轻平铺在板子上,然后用食指压住中心位置,一点一点向四周摩挲,将气泡从中间往四周赶。当感光膜与板子在中心贴合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用一个银行卡,先从中心,与覆铜板呈四十五度角向边缘推膜,再用同样方法推另一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将感光膜轻轻平铺在板子上,然后用食指压住中心位置,一点一点向四周摩挲,将气泡从中间往四周赶。当 ...

贴膜的时候把从一个角开始贴,边贴边撕保护膜,贴出来就没气泡了,看看贴壁纸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子制作的好!说下采取了什么方法吧!

今晚把板子腐蚀了。新鲜出水的板子,这次绝对是合格品啦!

网友C:
这块板子制作的真心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子制作的真心太棒了!!!

谢谢老师夸奖

网友:
看了那么多,我还从没自己做过pcb呢……准备把板子涂满,然后用激光雕刻机画线……

网友E:
我贴感光膜时用的是热封塑机(封照片的那种)把PCB板和感光膜一端对齐往热风塑机里面放,出来就贴好了没有气泡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子制作的真心太棒了!!!

又制作了一块流水灯电路板,这次用感光干膜法一并制作了丝印层,效果还不错,因为基板是白色的,蓝色的丝印看上去挺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贴感光膜时用的是热封塑机(封照片的那种)把PCB板和感光膜一端对齐往热风塑机里面放,出来就贴好了没有气 ...

热风塑机很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塑机很贵吧

热封塑机是以前玩热转印时买的,大概200多把。

网友:
很久不玩pcb制作了
都是打样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6-11-20):
干膜的方法线宽0.3

网友:
板子腐蚀的不太好,有的地方有铜箔

网友:
干膜的线越宽越好,不覆铜成功率更高

网友:
嗮版我的强项

网友:
楼上有人已经说了,贴膜用过塑机效果好,不用针扎,不用擀平,不用熨斗。最好选择数显温度,大胶辊和铁齿轮的优质过塑机,某宝有货,200多元。先把敷铜板用金相砂纸去除氧化膜,然后将过塑机调到最低速度,用过塑机对敷铜板进行预热,预热后再贴膜,贴出的膜平整且附着力强,经曝光后腐蚀时不会脱落。

网友:
楼主的蓝色丝印做得太漂亮了,请详细介绍一下制作流程。

网友:
买了全套的,100多,还有增氧机用的搞出好多气泡,可惜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F(2017-07-09):
引用 楼主:
又制作了一块流水灯电路板,这次用感光干膜法一并制作了丝印层,效果还不错,因为基板是白色的,蓝色的 ...

您好!丝印直接就是感光膜吗  很是漂亮啊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这次终于找到答案了。

这个丝印会不会时间长了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丝印直接就是感光膜吗  很是漂亮啊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这次终于找到答案了。

用湿膜法也可以制作印制线和丝印,干膜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保质期相对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