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32试做,效果非常棒!

楼主(2016-03-13):
抽出几个晚上的时间把一直想做的fu32单端给做了

采用fu32并联单端,输入采用fet输入,直接耦合,所以细节非常好,

对比的是网上买的一款6p1单端机,fu32完胜!现场感非常好,细节听的非常过瘾,胆机的温暖醇厚,石机的丝毫必现!

阳极供电200v   帘栅极160v左右,第一栅极接地,阴极输入,噪声非常小,耳朵贴喇叭上只有一点点低噪。

输出变压器用的3.5k10w的  有趣的是一开始4欧的音箱接的是4欧端子,后来测试其他音箱就把8欧的端子接出来了,

回来以后闲麻烦把4欧的音箱直接上了8欧的端子,开机感觉声音更好了!看来fu32并联的最佳负载应该是1.6k左右啊

有个阳极帽子坏了,让店家重新发了,整机都是凑出来的,花费不到300,音质确实很好,6p1可以休息了

网友(2018-08-12):
这么高的机箱把牛与管子都放进去都有空间

楼主(2016-03-13):
补上电路图,fet用的是k30a,pnp管用的是sa1943

图中6p1换成fu32并管就行了

网友(2020-10-20):
FU32很不错啊,刚折腾了一台PP机,前级用的是隔壁坛的JFET推动,6N8+2SK170组成串叠差分电路,推动FU32,轻轻松松。

网友(2016-09-27):
引用 网友A:
记得钟文祥在"无线电与电视"上有3AX31推6P3P,3AX31推6P14的电路,对锗管要求比较高,
为了按图实作,烧了十 ...

求电路,也有此想法

网友(2016-03-13):
屏压和帘栅用得好低,没有发挥FU32的真实实力嘛

楼主:
低压省电啊,为了实验阴极输入的效果不得已搞成并联的,现在整机功耗70w  心疼

网友:
标新立异.另类的石推胆.

网友:
可以玩玩fu32的并联推挽

网友:
TB上有卖6P1单端成品机,居然1千多  效果还不好,交流声很大。

网友:
完胜买的6P1是因为这个6P1实在很垃圾吧。

网友:
楼主的图中帘栅极的电压是240V,不是160V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上电路图,fet用的是k30a,pnp管用的是sa1943

图中6p1换成fu32并管就行了

记得钟文祥在"无线电与电视"上有3AX31推6P3P,3AX31推6P14的电路,对锗管要求比较高,
为了按图实作,烧了十多只3AX后,就暂停了.

网友:
FU-32音色确实耐听,中频醇厚,像一壶绵绵老酒,让人意犹未尽!

网友:
我听过单端6P1出声是最过瘾的。

网友:
FET+电子管构成的渥尔曼联级中间用跟随器缓冲想法非常赞!PNP管做跟随器也极大发挥了其优点,非常好!避免了共栅放大输出内阻高的缺点。但是FU-32并管的最佳负载阻抗不是5.5K,应该是大约2K,三极管接法是2.5K,两管屏流总值应该在60~70mA。五级管和束射管本身就是一个带有虚拟阴极的渥尔曼联级,所以个人觉得双重渥尔曼可能不如一级稳定,开环下阻抗不易匹配,所以建议楼主可以试试三极管接法,或者尝试加入大环路电压负反馈。三极管接法下的并管FU-32有点接近2A3,但是放大系数比它高(内阻800Ω,放大系数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