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收到了一个张丝表

楼主(2016-03-14):
前几天收了一个日置表,收来也是问题表,电流档不准,电阻档偶尔能用。到手后,打理了一下,发现电阻档问题是调零电位器附近的柔性电路板接触不好。电流档是一个电阻烧了,换的不准了。
这个表是在日本生产的,包括表里的电池也是日货。张丝表,和游丝外磁比有点慢,和游丝内磁比又比较快。阻尼到位,速度感觉很好。
原表的电流档有一个电阻更换了,直接焊下来,串一个可调电阻,串数字万用表,调整好电流,用台表确定阻值,正好是100Ω。这个阻值在数字万用表上比较好找。贵二的板子上和900Ω排阻配合的正好是100Ω。而且功率还和原表一样。换上以后,立即见效了。
电阻档偶尔能用肯定是接触不好,仔细查一下,柔性电路板和调零电阻位置有断裂开焊,直接加固好了。
再次试机,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A:
luckyangman:
还有就是很多国产高精度指针电流电压表(比如0.5级以上)使用张丝,也使得大家认为张丝比宝石架好。其实此张丝非彼张丝。便携表和标准表不同。
////////////////////////////////////////////////////////
任何张丝表的线性比起游丝表来要差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什么是线性,普及一下,就是把整个表盘(假设90度),按等分来分成100格或是50格,然后使表头通以电流,看一看电流的增加与表头指针偏转的刻度是不是按等分的刻度来增长和重合的,这就是线性好与不好的关键。许多标准表的表面是当表做好后用手工来画成的,或是成批做好后选一只表来画表头的刻度母版,然后再按母版去印刷,这时表的刻度就不再是等分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标准表的线性也就不在乎了。

网友:
这只表我唯一喜欢的是它用的塑料要比我国的表用的塑料要好。

网友:
2020482:
有可能制造难度大。
////////////////////////////////////

张丝表头制作要比游丝表头容易,构造也比游丝的要简单得多,张丝表头没有宝石轴承和轴承螺丝,没有轴尖,不需要研磨工艺,不需要高倍放镜的设备,唯一的只是游丝改成了张丝。张丝表头的制造成本也要比游丝表头降低许多,线性也要比游丝表头差得多,一批张丝表头中,表头的一致性也也不很好,受环境温度的变化也不很好。只是张丝表头由于不用轴尖,没有磨擦阻力,所以表头的灵敏度可以做得很高。但如果万用表是用低张丝表头的,这个一点也没有实在的意义,纯属是厂家的偷工减料,是一堆垃坡。张丝表头由于其可以做成高灵敏度的表头和它的缺点,故而我国大多把张丝表头用在检流计,不用在万用电表上。

楼主:
手机发帖,发现本贴专治颈椎病。谁颈椎病好了,直接加分就好,就当是诊费吧。闲言少叙,继续发图。
电流档正常了,电阻档也可以了,123Ω的电阻,就是换下来的,然后是1.5K,15K等电阻。
可以清晰看出柔性电路板,张丝表头。电池还是日本货。表以前在小林制作所服役。带有原装皮带和表笔。
从100Ω电阻被123Ω电阻替换,也能看出日本人也不是非常严谨的。

网友:
技艺不错 恭喜修复

网友B:
张丝表精准,只是档位不够全,尤其电阻档,不如三和的360TRF档位全。

网友C:
张丝万用表在日本很普遍,在国内却很罕见,即使在指针表鼎盛时期也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工业差距几十年这个也是表现之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丝表精准,只是档位不够全,尤其电阻档,不如三和的360TRF档位全。

便携的。比30表小很多。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丝万用表在日本很普遍,在国内却很罕见,即使在指针表鼎盛时期也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工业设计习惯吧

网友:
支持一下,祝贺

网友:
不了解张丝表,谁能科普下,它有什么好处?

网友:
老表很有韵味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丝万用表在日本很普遍,在国内却很罕见,即使在指针表鼎盛时期也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有可能制造难度大。

网友:
laob老表有味道

网友:
啥叫张丝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BY1935不错。

喜欢吗?喜欢就转给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业设计习惯吧

张丝的成本比宝石轴承架低很多,是日系选用张丝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张丝的成本比宝石轴承架低很多,是日系选用张丝的主要原因!

国产山寨内磁为什么还继续用宝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山寨内磁为什么还继续用宝石呢?

山寨商业化比日本还有很大差距。看看日系高精度指针表万用表,还是使用宝石架就明白了。还有就是很多国产高精度指针电流电压表(比如0.5级以上)使用张丝,也使得大家认为张丝比宝石架好。其实此张丝非彼张丝。便携表和标准表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吗?喜欢就转给你

哈哈,谢谢!我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uckyangman:
还有就是很多国产高精度指针电流电压表(比如0.5级以上)使用张丝,也使得大家认为张丝比宝 ...

我刚刚淘了一个日置的张丝表model 3000,线性非常好(0.5%以内),平衡也非常好(0.5%以内)。相比较而言,国内的新品內磁,外磁的(天宇)MF47都不行,宝工也不行。这些表因为线性不够好,50k的电阻读成55k或者47k,而且按人家的3%(50个分刻度,1.5格误差)弧度误差也是合格产品,不过都是合格下限。所以给人模拟表也就读读趋势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的表头都这样。
我的Simpson 260的也是张丝表头,线性也是好到眼睛看不出问题的程度。人家的表用电阻X100读出20k电阻的数据都比国产表X1k读到的误差小,所以电阻档即使少一档,问题也不大。

当然模拟表再好,也没有比10元的DT830读电阻更精确就是,只是用起来好玩,数字表/模拟表看起来的区别就像手表里面机械表/液晶电子表的区别。福禄克87精度再好,我也没喜欢起来。

网友(2016-10-10):
本来想买几块三和的表,看到大侠们的详述,俺在犹豫一会吧

网友:
美帝的涨丝非国产涨丝,不能惯性思维。曾找到国内厂家,说生产不了这种合金涨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胡扯了,那是国内工艺不过关造成.国外很多老牌万用表都用涨丝表头这如何解释

主要是游丝表的工艺虽然比起张丝表来要复杂得多,但毕竟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路子,不少的人也对其的技术和工艺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也就是说在偷工减料的情况下便于生产。但张丝表是以前被国内学者丢弃的东西,相对来说工艺知识知之较少。

网友:
日置;著名的电测仪表制造商;现在还在生产各类电测仪表;
你说的100欧用123欧代替;也可能在现场应急时换的;也可能只做一般性的测试;

网友:
此表作为收藏是可以的,但如果要使用的话那太欠缺了。原因表头连20000都没有达到,电阻档连RX1K和RX10K都没有设置。这样的表不适合用来修电子电路,只能用来作为电力系统的测量之用。

网友(2025-01-29):
个人认为!不喜欢用张丝表头制作的万用表,进来认真的读完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