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一个天线,终于做成了第一台矿机,泪流…泪奔…

楼主(2016-03-14):
这么大的天线啊21米,1毫米粗,4根并联,  7楼下来的4芯网线,
     7楼的网线是从小区外墙飞线进来的,刮大风从墙头断了,7楼固定的好好的,一根线锤下来, 我把头收到4楼我家,用一根绳子栓到树上,拽了个正L型天线,
     我的第一个矿机终于响了, 耳机并联2AP9, 是大合唱,奇怪的是有思密达,有塞由娜拉,有英格列虚,就是没有中文,还一会轻一会响,像短波, 用仿T725阻抗变换,声音太轻就听不清了, 一只SHH——1舌簧耳机350欧,比两只串联要响,军用耳机 2200X2也听不清, 耳机回路里串50ua万用表档,才1小格,1ua,太小了吧?
    晚8点开始热闹了,中波NHK学说中文,还有其他台的歌曲,新闻,电台像走马灯一样轮流换,总是听见最响的那个台的内容,好激动啊,在矿坛折腾了2年,总算是玩过矿机了……

补充内容 (2016-3-15 12:01):
看来我这里广播信号不是很强,才1ua,天线还需要改进,还要比这个高,横向比这个要长,从楼顶放下来会更合适一些,水平部分也要长一点

补充内容 (2016-3-15 20:41):
总觉得21米的天线才1ua,要达到5ua天线该有多大啊,于是想是不是地线不好,用手摸,没放映,再加到螺丝上,声音大增,啊果然是地线的问题,再量耳机回路的电流4——5ua,哈哈…可以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严重祝贺啊!做矿机用SHH-1非常容易成功,好的0.1微安就可以听清楚,当然用3DQ场管检波就更容易收到电台播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祝贺啊!做矿机用SHH-1非常容易成功,好的0.1微安就可以听清楚,当然用3DQ场管检波就更容易收到电台播音 ...

谢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B: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终于有了自己的天、地线!实现了儿时梦想! 希望兄台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网友C:
”shh-1大耳塞“  相当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终于有了自己的天、地线!实现了儿时梦想!   希望兄台再接再 ...

一定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h-1大耳塞“  相当有创意

我叫它‘’超级636"耳机,像放大的636耳机

网友D:
恭喜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的大线圈矿机不好比,
电流1ua能做什么样的矿机,给个建议

网友F:
祝贺。大耳塞真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你的大线圈矿机不好比,
电流1ua能做什么样的矿机,给个建议

做矿石机也要适当兼顾了解一下本地及周围的接收环境和电台情况,如果有强台的情况下,对矿石机性能要求就会降低许多,如果没有本地电台,周围的电台距离又相对远一些,这样就要求一个是天线要适当好一些,如足够长和足够高等,矿石机线圈性能也要适应好一些,如果采用大线圈或采用性能好Q值高的磁棒线圈或磁环天线等,就靠天线上的这点能量过活,信号强和信号弱相差也是很大的。实际上矿石机更有趣的不是有太强的台,而是电台强度适当,但距离上分布均匀,能满足收听就行,如果有一二个过于强势的电台,对其它电台的影响较大,反而不利于整个的收听,这个时候只能采用吸收电路,在天线输入端串联一个调谐电路,将电路调谐在这个强台上,这样才能减少对其它弱台的影响,便于收听其它相当弱的电台。矿石机开始只要能收听到就是成功,以后慢慢改进过程就是乐趣。

网友G:
耳机改装的不错,仿效做一个。

网友H:
哈哈, "有思密达,有塞由娜拉,有英格列虚",不错, 说明信号环境适合听矿机, 城市信号也有盲区, 我试过, 某地矿机很响, 换一地区什么也听不到, 这时有线电视天线屏蔽线, 可以当矿机天线, 很有效.

网友I:
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呢?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矿石机也要适当兼顾了解一下本地及周围的接收环境和电台情况,如果有强台的情况下,对矿石机性能要求就 ...

知道了,
多谢老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 "有思密达,有塞由娜拉,有英格列虚",不错, 说明信号环境适合听矿机, 城市信号也有盲区, 我试过, 某 ...

我地处上海闸北区,场中路康宁路口,中波有日语韩国朝鲜的台,短波那就多了
一定按兄台得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呢?一个就行了

是最简单的矿机,二极管并联在耳机两端,再接天地线,只有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贺。大耳塞真牛

过奖了,
这样可以让声音深入内耳,听得清楚一些,不过时间长了受不了,塞柱可以改进的软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耳机改装的不错,仿效做一个。

买不到你头像上的耳机了,很是羡慕,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一次成功!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不到你头像上的耳机了,很是羡慕,没办法啊

那个压电耳塞也是用压电蜂鸣器自制的,配数亨大电感音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压电耳塞也是用压电蜂鸣器自制的,配数亨大电感音质更好

多谢指点,
这个建议不错,一定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地处上海闸北区,场中路康宁路口,中波有日语韩国朝鲜的台,短波那就做了
一定按兄台得方法试试
:handsh ...

阿拉笑怎光去谷桑海, 各怎光, 桑海布道体老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阿拉笑怎光去谷桑海, 各怎光, 桑海布道体老都

桑海爱哦港厄氟粗啊,农斯萨地方宁啊?
有空都离席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桑海爱哦港厄氟粗啊,农斯萨地方宁啊?
有空都离席啊

阿拉波金宁, (北京), 桑海好伯香,  霞霞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阿拉波金宁, (北京), 桑海好伯香,  霞霞农

网友J:
下一步就要听独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一步就要听独唱了。

谢谢版主鼓励啊,总算入门了

一定一定,

网友: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终于有了自己的天、地线!实现了儿时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