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器件,电压电流余量到底该预留多大?

楼主(2016-03-15):
      比如我的高压高频整流,FR207给定的是2A1000V,我用在310V高频整流,频率35K,整流后直流负载加到150ma时开始发热,超过200ma时出现烧毁击穿现象,我用的倍压整流,用示波器检测二极管两端电压最高显示432V峰峰值,怎么会烧毁呢?

      还有号称55V110A的IRF3205,加个散热器,一般散热条件下到底实际使用能达到多少V多少A?

网友A:
晶体管器件要留足余量,管脚要长点留,1A的可控硅常温下带100W灯泡(不足0.5A),就会失控。

网友B:
那是你买到的管子不合格,小管芯大封装的那种.俗话说你买到流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买到的管子不合格,小管芯大封装的那种.俗话说你买到流嘢了.

那我是买到李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器件要留足余量,管脚要长点留,1A的可控硅常温下带100W灯泡(不足0.5A),就会失控。

是要留余地不错,但该留多少?2A整流器件,实际不到0.3A就烧毁,这个余地不知道该怎么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留余地不错,但该留多少?2A整流器件,实际不到0.3A就烧毁,这个余地不知道该怎么留

您买的不一定不是正品,按晶体管的参数使用要留足余量,一只二极管分八角钱值得造假吗?2A的二极管引脚很细,留短了散热更不好。一般小管真的用不到一半。

网友C:
用到标称值的50%~60%没问题,你的FR207可能是普通二极管重打标签的,恢复速度太慢,用35K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到标称值的50%~60%没问题,你的FR207可能是普通二极管重打标签的,恢复速度太慢,用35K肯定不行

这个有可能,说不定就是1N4007之类的东西,等我再重买几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买的不一定不是正品,按晶体管的参数使用要留足余量,一只二极管分八角钱值得造假吗?2A的二极管引脚很细 ...

问题在于只用到十分之一,真是晕了,现在假货太多

网友D:
我觉得也是频率的问题,二极管芯片小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E:
可能遇到假管了,以前做的开关电源输出300多伏,整流管换成HER308都不成,带载200mA就烧。后来买了一批稍贵FR107,300mA负载都没事!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拓扑?如果是反激,整流管耐压要比输出高7-8倍才安全,否则容易发热烧毁。也就是要用耐压2KV以上的管子才行。比如上述的例子,是两组150V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也是频率的问题,二极管芯片小也是一个问题……

我试用了13009的bc结来整流,结果到了0.2A发热厉害,散热片都烫手,FR207没有散热片0.15A温热,证明频率也不是很低,但超过0.2A烧毁,我没找到其中原因,我开始以为是倍压整流,理论上电压高一倍,但实测两端电压只有400多伏,电压击穿的可能不大,看来还是电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遇到假管了,以前做的开关电源输出300多伏,整流管换成HER308都不成,带载200mA就烧。后来买了一批稍贵 ...

我是逆变器初级推挽拓扑,次级线圈没有抽头高压方波165V,倍压整流到300V左右,示波器高压探头实际测量二极管两端400多付峰峰值,耐压应该没问题,可能是你说的整流管有问题。

楼主:
FR307的只能每两只并联,在300V35K环境下用到350ma,超过就烧管,现在的器件俺真是无语!

网友:
350ma  是平均电流   还有峰值电流   频率也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