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扫频仪探头实物图、供仿制参考

楼主(2016-03-15):
发两个扫频仪检波探头实物图、供仿制参考。
一个是BT3C扫频仪用的,一个是BT10扫频仪用的。

网友(2024-04-25):
扫频仪探头看似不复杂,但做过的都知道做出曲线平坦的探头是相当不易的,不是某一频率有凸起就是某一段有下陷

网友A(2016-03-17):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这些探头主要是起保护作用的

不是, 是起隔离作用

假设没有这个探针,用线直连,例如测FM的振荡电压时,电路本身的谐振电容设为5P, 但若这条探针线的线/铜网电容为76P,

一碰下去,电路一就是停振,如果不停振,或许从频率70MHZ下降到例如20MHZ,那这个测量,不但不准确,还会误导了修理者,

去修理一个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电路

有了这个高频探头的隔离,其插入电容不足1PF,对待测电路影响就大大降低了,但在极高频时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这就要求无线电操作者努力学习提高使用高频探头的技术 ,有些时,矿坛会有书本上没有的极多实操经验

本区过去有过对高频探头在极低频率时对波型影响的探讨问题文章,今后会另写高频探头在某些领域造成怎样的测量

结果,但这要充分准备些电路,物料,不是一时能写出帖来

网友:
探头本身不复杂,但为什么价格都那么贵?

网友:
中国什么东风西都贵!何止探头啊!!!

网友C:
楼主能给个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个图就好了

上面的实物不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实物不复杂。

网友D:
两种探头,电路不一样,哪种用起来,实际表现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探头,电路不一样,哪种用起来,实际表现更好一些?

那个BT10适合插进BNC插座使用,使用频率高一点,但是出来的是负极性的信号,其他的区别不大,不过那个BT3C耦合电容太小会影响频率低端。

两个探头都不在了,出售时留下的照片。

网友B:
看起来这些探头主要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探头价格贵可参考投影机灯泡,卖的是平价机,贵的是配件。

网友:
最好用2AP30E,尽量避免用其他2AP30,效率有差别

楼主:
还发一个50欧姆的同轴检波器。带宽只有1G,用很厚的铸铜加工而成,装配元件之后还要对内部的空腔进行微调。
检波二极管一般采用的微波用肖特基二极管。检波器有三个接口,一个是检波之后的直流电压输出口,两个为信号输入或输出,通常,一个端口接信号,另一个接上50欧姆的负载,这个是50欧姆的,还有75欧姆的,只是不多。

50欧姆同轴检波器

50欧姆同轴检波器

拆开外壳,有三个调节的地方,出厂校对好的。

拆开外壳,有三个调节的地方,出厂校对好的。

配接不同的同轴转接器、适合不同的接口。

配接不同的同轴转接器、适合不同的接口。

网友E:
请教楼主,网上接电脑使用的扫频仪能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网上接电脑使用的扫频仪能不能用啊

你说的是不是虚拟扫频仪,原理上是类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发一个50欧姆的同轴检波器。带宽只有1G,用很厚的铸铜加工而成,装配元件之后还要对内部的空腔进行微调。 ...

乖乖隆地洞,接地也要微调!

楼主:
通过对同轴腔空间微调满足在很宽的带宽内反射最小,因为机械加工总会有一定误差,所以,这种同轴捡波器价格比较高。

前面介绍的那种探头式的带宽受探针和接地线影响,频响能在几十兆周就不错了。

网友E:
楼主,我是想请教您,虚拟的扫频仪,好不好用。想涉足高频电路,但没有扫频仪总觉得是在瞎搞,全新纯硬件扫频仪特贵,所以就在某宝上搜出了些虚拟扫频仪,但心里没底呀

网友:
这个帖子好一定要学习,谢谢楼主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是想请教您,虚拟的扫频仪,好不好用。想涉足高频电路,但没有扫频仪总觉得是在瞎搞,全新纯硬件扫 ...

我还没有用过虚拟的扫频仪,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了解,虚拟扫频仪应该比实体的更好。某些收音机专用扫频仪价格弄得太高了,好像有的弄到几千元!

网站里有用过虚拟扫频仪的朋友,看他们测试给出的数据,虚拟扫频仪在频率分辨率、电平分辨率、频率定标、电平定标等方面大大优于传统的扫频仪。与传统的区别在于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用电脑显示,再就是通过软件计算确定测试出来的数据,省去了人工测算的方法,应该是更加简单。

这是一个网友推荐的型号。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33424-1-1.html

楼主:
本人有一台HP8601A扫频信号发生器,性能比常见的二手日产收音机专用扫频仪要好。

扫频范围:0.MHZ-110MHZ,扫描方式有CW(零扫)、SYM(分段扫)、VIDEO(起止扫)、FULL(全景扫描)。

CW状态其实就是一台可调频率信号发生器,可以加上AM和FM调制。

扫频带宽是预定的,满屏从10KHZ到10MHZ,可以微调。

扫速可以从零调到50HZ 以上,慢速扫描尤其适合窄带测试,当然要配合长余辉显示器。

输出最大可达3伏,电平最小为-110db,最大为20dbm。

为了精确的监视频率,有供频率计测试的输出接口。

有5MHZ的校准频标,频标是凹形的。

楼主:
带有跟踪源的频谱仪是折腾射频电路的理想选择,遗憾的是这类仪器二手价格也不低!

几年前淘的一台爱德万TR4122B频谱仪,也花了两千多大洋。多年前买过BT3C的扫频仪,记得当时是3500多元吧,BT3C仅仅是扫频仪,最高频率也就300兆周。三十多年前单位买过一台1000兆周带宽的扫频仪,当时是一万二千多元,也只是具有扫频功能。而TR4122B最高频率可达1500兆周,两者相比,这台带有跟踪源的频谱仪还是很划算的。

当然,与现代频谱仪比较,这台模拟的频谱仪已经远远落后了。

TR4122B最小扫宽为2KHZ,分辨率可达500HZ,最低可用频率可达100KHZ,最高为1500MHZ,内附有跟踪频率计,可以准确的确定信号或幅频曲线的频点,显示屏具有对数与线性坐标,动态范围大于60分贝。业余玩玩,这样的玩意就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是起隔离作用

假设没有这个探针,用线直连,例如测FM的振荡电压时,电路本身的谐振电容设为5P, 但 ...

欢迎老版主的归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是起隔离作用

假设没有这个探针,用线直连,例如测FM的振荡电压时,电路本身的谐振电容设为5P, 但 ...

楼主解释得透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有一台HP8601A扫频信号发生器,性能比常见的二手日产收音机专用扫频仪要好。

扫频范围:0.MHZ-110MH ...

看来,得弄部虚拟的来玩玩看。

网友:
多谢楼主的贴子,太实用了!
另,没有好的示波器探头使用,购买太贵,想自制,请楼主再科普一下好的示波器探头,20M的即可,以便学习和自制。
此前未看过优质示波器探头的内部。

网友:
其实一般是做不来的。
不过想看看昂贵的探头内部,探究一下电路而已。

网友F(2016-12-30):
我买了一台1-1000MHz的扫频仪,但没有探头,谁能不能给个电路图我仿制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台1-1000MHz的扫频仪,但没有探头,谁能不能给个电路图我仿制个。

你好,请问你这台仪器何渠道何价位方便告知吗?是不是41所的全景扫频仪?不知为何二手机难见,毕竟二三十年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发一个50欧姆的同轴检波器。带宽只有1G,用很厚的铸铜加工而成,装配元件之后还要对内部的空腔进行微调。 ...

BT-3D的检波器及输出口都是大的,很难配的到!楼主是否可告诉这种BNC公头或母头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你这台仪器何渠道何价位方便告知吗?是不是41所的全景扫频仪?不知为何二手机难见,毕竟二三十年 ...

我的是sixmen牌的RST-2B SWEEP TESTER 扫频仪,南京产的,我买的是坏的,显示器不亮,210元在本坛买的,买来后我修好了。

网友(2017-04-18):
这个很有用

网友:
扫频仪知识学习。

网友H(2018-09-17):
JHXC 老师您好,看您发了很多关于仪器仪表的帖子,特别是扫频仪方面的帖子,受益匪浅。我最近入手了一台虚拟扫频仪,有很多知识还是不太懂,想向您请教一下。我的目的想用来给中波电子管收音机的中放电路调整465K曲线。在测试之前还是有一些困扰:
1. 扫频仪的信号输出端应该接在空气可变电容端么(断开本振断开AGC)?那扫频仪的输入端应该接在哪里呢?接在检波端么?扫频仪探头需不需要接隔直电容?会不会将扫频仪击穿?
2. 还有一点不太懂,就是为什么要接入检波器?不是更应该关注输出的频率本身的带通情况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JHXC 老师您好,看您发了很多关于仪器仪表的帖子,特别是扫频仪方面的帖子,受益匪浅。我最近入手了一台虚 ...

JHXC 老师您好,看您发了很多关于仪器仪表的帖子,特别是扫频仪方面的帖子,受益匪浅。我最近入手了一台虚拟扫频仪,有很多知识还是不太懂,想向您请教一下。我的目的想用来给中波电子管收音机的中放电路调整465K曲线。在测试之前还是有一些困扰:
1. 扫频仪的信号输出端应该接在空气可变电容端么(断开本振断开AGC)?那扫频仪的输入端应该接在哪里呢?接在检波端么?扫频仪探头需不需要接隔直电容?会不会将扫频仪击穿?
2. 还有一点不太懂,就是为什么要接入检波器?不是更应该关注输出的频率本身的带通情况么?谢谢!

调试整体收音机的话,扫频仪的信号接在天线联可变电容热端是可以的、也可以接在变频管的栅极或者基极(晶体管收音机),采用对数检波方式的话,扫频仪的输入端接在末级中周的次级就行,因为对数方式仪器内部的电路本身就是一个检波器(对数的),如果采用线性检波,不需要外接检波器,接在收音机检波管的音频输出端就行。仪器的输入端子所接地方只要没有直流,不需隔直。

AGC是否断开根据测试要求来确定,输入信号较小的时候,AGC的影响不大,当信号超过一定程度后,受AGC影响,会影响图形。这些通过实践不难去理解。

采用线性显示方式的时候,如果电路中没有检波管,那就要外接检波器,这样才可以将谐振曲线的包络显示出来,这是因为,扫频信号经过电路后,原先的等幅信号在电路的作用下,出来的就不是等幅型号了,而是与电路的幅频特性等效的类似幅度调制过的信号,本来这个也可以看清幅频特性,但是绝大多数扫频仪垂直电路的频响不高,扫频信号的频率稍高就会失真甚至完全无法响应,因此,用检波器将包络检测出来(检波器的频响可以做的很高),那就大大降低了垂直电路的频响要求,而且图形只是包络线。

关于扫频测试的帖子本坛很多,你可以搜索阅读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整体收音机的话,扫频仪的信号接在天线联可变电容热端是可以的、也可以接在变频管的栅极或者基 ...

JHXC 老师,谢谢您的回复!对于实际操作很有帮助。我昨晚抽了些时间(平时实在太忙了)练习了一下,发现这个虚拟扫频仪自带线性和数字检波器。刚刚想到一个问题,有些困扰,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这个虚拟扫频仪的输出输入阻抗是50欧,如果离线测一个中周应该是不准确的甚至相差悬殊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线测最准确,但是如果我离线测试中周,然后把阻抗与线上测试的阻抗匹配一致进行测试应该也是准确的,对么?但是问题来了,如何进行阻抗的匹配呢,比如是中波收音机中放6K4后面的中周,其初级,次级阻抗分别是多少?如何连接电子元件(电阻么?)使得虚拟扫频仪的阻抗与其匹配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网站出错,重复回复,请参考上一个帖子的提问。。。

虚拟扫频仪软件自带阻抗配接的计算工具,只需填入数据就会有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扫频仪软件自带阻抗配接的计算工具,只需填入数据就会有结果。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茅塞顿开!

网友(2019-06-27):
我买了一台BT3-W,检波探头检测短波lc振荡的时候,发现调节可变电容,扫频仪像音响的频谱一样

网友I(2024-04-25):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实物不复杂。

请问楼主,这两个探头是一对?一个接输入端,一个接扫频信号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这两个探头是一对?一个接输入端,一个接扫频信号输出吗?

一楼的照片是两只不同的检波器探头,所谓的高阻探针式检波头;15楼的照片是50Ω同轴检波器,接口微N型。

网友:
@景元,确实这样!一些简易扫频仪对测试电缆要求挺高的。不过
罗德施瓦茨的网络分析仪,先将测试电缆短接校准,计算出各频点的幅度偏差,然后接上被测件,测量后补偿偏差,再输出。这样就减少了偏差。————用这种思路来搞得话,对测试电缆的条件要求似乎就降低了

网友:
感觉检波器应该选择结电容小的、压降低的锗材料的管子。超过100M测试得用屏蔽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