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Ц4М

楼主(2016-03-17):
翻翻库存,有一个网友送的前苏联5Ц4М,是旁热式双二极整流管,按照前苏联命名方法GT管后缀应当是C,5Ц4C相当于国产5Z4P:

楼主:
在本论坛上找到一篇较详细介绍前苏联电子管命名方法的文章,里面也没有后缀M的定义,却找到一个同样后缀的电子管,看来M是有说法的。

网友:
白版的贴必须跟小白鼠一只

网友A:
白版主,没有看到苏联电子管命名法的第4个字母М的意义。看5Ц4М与5Ц4C参数与外形都有差别。
袖珍手册的参数,曲线没用省略。

网友:
一般情况下M后缀的管子外观会比C的管子要小,猜想会不会是C对应G管,M对应GT管?或者M是C管的缩小版

网友B:
从外形和电参数来看,毛子5Ц4C与5Ц4М的区别,和国产5Z4P与5Z4PA的区别相对应

还有6Г2П-К和6Е1П-К的后缀,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本论坛上找到一篇较详细介绍前苏联电子管命名方法的文章,里面也没有后缀M的定义,却找到一个同样后缀的电 ...

这是苏联保留旧型号命名管。旧型号M用新型号C代替。也有旧型号M的花生管取消了M字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外形和电参数来看,毛子5Ц4C与5Ц4М的区别,和国产5Z4P与5Z4PA的区别相对应

还有6Г2П-К和6Е1П- ...

——K字母是表示自主开发的电子管用K用以区别引进苏联技术生产的电子管。以后采用国产命名法就取消这种区别。

网友:
M是苏联电子管型号没有标准化时候定的。后来虽然统一命名方法但是有些厂家还是继续使用。这一点和5Z1P有点类似,南京80标准化应该是5Z1P,但是这时候已经不再生产8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字母是表示自主开发的电子管用K用以区别引进苏联技术生产的电子管。以后采用国产命名法就取消这种区 ...

谢谢前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版主,没有看到苏联电子管命名法的第4个字母М的意义。看5Ц4М与5Ц4C参数与外形都有差别。
袖珍手册的 ...

谢谢于老师的资料,我的这个管只有4个管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的资料,我的这个管只有4个管脚。

版主客气了,在坛里得到您很多的教导,万分感谢!4楼的图是以前外文书店买的原版“简明电子管手册”同国产手册一样难免有错误。看看这个图能对上号。

附加几个5V苏联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客气了,在坛里得到您很多的教导,万分感谢!4楼的图是以前外文书店买的原版“简明电子管手册”同国产 ...

难得您保存了那么多珍贵资料,为广大网友造福,几经搬家,我的资料和器材散失殆尽,根本没有想到退休后会重新鼓捣这“劳什子”。
特别是6Z4的参数(37mA)解决了以前争论的屏极并联半波整流能否输出150mA 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的资料,我的这个管只有4个管脚。

白版主:我有二只苏联的5丩4C是葫芦管,与国产5Z4P外观一样,参数是否一致.

网友:
请教各位老师:为什么苏联的管子除型号外,还有一个英文的"OTK"标示,而不用俄文,其含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