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柳树旧货市场淘回的示波器

楼主(2016-03-18):
     这周三和坛友约好,7点半就一起去了大柳树旧货市场,看到一台DF4246B示波器,外观不错,提手上还拴着合格证标签,出厂日期是98年,没有电源线,没有探头,摊主说是好的,开价80元,感觉不贵,就把它拿下了。
   回来后,找了根电源线,插上通电,首先红色的电源指示灯亮了,过了一会,显示屏上一条绿色的水平线也亮了出来,只是这条水平线有点倾斜,右边低,左边高。
   然后开盖,里面看不到一块集成电路,全部是分立元件。接下来调整 偏转线圈的角度,松动的2只旋钮也把它们拧紧,PCB板上,有一块巴掌大的薄铜皮做的屏蔽板脱焊,掉了下来,把它从新焊好,扣上盖,再清理一下,完活!
    此示波器除了原本应有的1KHZ,1V的输出没有以外,其他一切正常。
    周三网购的2条探头,刚才也已经到货。下面是示波器的图片:

楼主:
成色还不错吧?美中不足的一是单踪,二是10M,但毕竟价格在那,也还算值了,调试和检修个功放啊电视啊,,调个收音机中频,统调之类的,包括一般的开关电路什么的,还是都够用了!

网友A:
80元,太值了,里面是磁偏转的?

楼主:
示波管上面套着一个偏转线圈,通过转动偏转线圈的角度就可以使那条水平的绿线保持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元,太值了,里面是磁偏转的?

再加上买探头,一共花了不到120大洋!哈哈。

楼主:
   这是网购来的探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管上面套着一个偏转线圈,通过调整偏转线圈就可以使那条水平的绿线保持水平了!

明白了,是水平校正线圈,里面有低压直流,调电压大小极性,现代CRT彩显多见并支持用户调节

网友:
太新了,超值了

网友:
恭喜楼主秘宝了。

楼主:
      这是测量220V交流电的波形,可以看出,现在电源的干扰还是挺大的,波形有些失真!

楼主:
     对了,周三还顺便买回来2块1100毫安时的锂电池,摊主包里有几十块,都是一样的,一看就是没用过的电池,,2元钱买了2块,回来一测,2快锂电的电压都是3.78V,一致性还挺好!把它装在我的数字表里面代替9V叠层电池了,串联起来给数字表供电,并联起来充电,通过一个有2组常开,常闭触点的微型继电器,来自动控制2只电池的串联和并联,下面请看图:

楼主:
这电池不错,下次去要是还能遇到,1元钱一块,,一定再买几块回来!

网友:
真是寻宝的好地方lz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示波器探头不错,多少钱入的,?示波器有点可深了,这样的示波器基本算是玩具了,楼主何不在高一步 , ...

     其实,示波器对于我来说,基本用不上。换言之,没什么一定要用示波器的时候。也就是看着便宜,买一个回来玩玩,过2天不新鲜了,往旁边一放,就等于是弃置了!买个在高级的最后也还是这么个下场!哈哈
   另外,这个示波器虽说只有10M,单踪,但对于又不搞什么科研项目的我来说,修理,制作些收音机,功放,电视,还有一些开关电路等来说,也都还够用了。
   探头是34元两个包邮(一买就得买2个,非要买一个也卖,但不给探头最前面的那个带勾的头和其他小配件),这是20M的。在网上买的最便宜的了(好的探头,一根都上百上千的),回来一用,感觉还不错!
   顺便问一下,朋友你在北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