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KK-959收音机频率板妙用

楼主(2016-03-18):
淘了几台凯迪KK-959收音机,准备用它的频率板DIY自制的收音机频率显示,经过资料解读试验成功。该板左侧有一排数据线焊盘,从上边数2、3脚接电源(3伏),6脚接地即可显示AM9545KHZ字样,液晶屏右侧有3个焊盘分别是FM输入、AM输入和地,由本振级串12P电容接AM输入端即可正确显示接收频率,该板耗电极省约0.3毫安,对原机也没有任何干扰,频率显示实现数字化,可以替代繁杂的度盘显示装置,提升机器档次,使频率覆盖调整更加直观,连接只需3根引线简单易改。需要说明的是它的中频补偿是455千赫,对于中频为465千赫的收音机要稍稍降低中频,方法是调到已知电台频率比如1098千赫,从前级开始稍稍旋入中周磁帽调到该台使音量最大音质最好即可。本改装针对中波,调频和短波没做进一步尝试。

网友:
很好的思路。还能开发出别的用途吗?

网友:
确实不错!经济适用。

楼主:
装在机器上试试,还行吧,原来是指针指示的,还得想法美化一下。

网友:
有这个收音机,进来看看有什么好的应用借鉴

网友A:
频率显示\频率计, 很实用

网友:
新颖,有创意!
这个取材容易,又不贵,值得一玩。

网友:
改造老式收音机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显示\频率计, 很实用

30兆(连续频率)以内的频率绝对没问题,以前有资料介绍过,年代久了有些记不清了。

网友:
感谢分享,周三在地摊见到这种JJ了,确实很便宜

网友:
不错不错,网上见过类似功能的模块,可以显示中频频率,直接减掉中频,显示的就是真实的频率.

网友:
确实不错,有时间我也去淘一个来玩下

网友:
频率显示, 很实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装在机器上试试,还行吧,原来是指针指示的,还得想法美化一下。

装修了一下

网友:
确实不错啊啊

网友:
非常不錯,也准备搞一个試試

网友B:
对于改装指针收音机很有帮助,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改装指针收音机很有帮助,顶!

不仅仅是显示直观,那种频率低端电台稀疏高端电台密集的感觉也弱化了,调整频率覆盖变得非常简单,中频频率也能调整到精确数值(选择已知台频率,调中周到效果最好,中频就调到455了)还有就是自制机与商品机性能对比也很客观,选定同一弱电台听他们的可听度,可以对比二者灵敏度优劣,选定同一强电台慢慢偏调频率即可直观判断选择性优劣。事情一分为二,有时光看数字不知旋钮往那边调,有些不习惯,总之对自制收音机和老旧收音机升级频率显示非常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465吃不开,还是455行!

如果没用滤波器影响不大,中周稍稍调一点就行了

网友:
好的想法能正确实践成果,值得学习。

网友:
也准备搞一个試試

网友D(2016-04-24):
引用 楼主:
装在机器上试试,还行吧,原来是指针指示的,还得想法美化一下。

时间设定也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设定也可以用吧?

钟表功能或定时开机功能需要附加电路,具体没仔细研究,需要参考该板引脚功能设置

网友:
好的尝试。

网友:
做的不错,很受启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465吃不开,还是455行!

支持465的,sc3610支持465的,只要改一改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465的,sc3610支持465的,只要改一改电路就行了

愿闻其详,怎么改呢?

网友:
不错的尝试!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465的,sc3610支持465的,只要改一改电路就行了

求教怎么改465KH的,请详细点谢谢

网友(2016-05-30):
没找着联接。

网友(2016-10-13):
高手! 这个必须mark, 留用!

网友:


网友:
楼主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简单有效,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讲的详细,维修老收音机的途径之一

楼主:
加装该频率显示,可以替代传统显示机构,简化设计,可以调整频率覆盖 ,直观方便,可以和任何专业机对比选择性和灵敏度,等等,是装调收音机的好助手,没有专用仪器也能把收音机调试很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KK—959收音机,现在收音正常就是液晶显示不完整

网友:
能正确实践成果,值得学习。也准备搞一个試試

网友(2020-02-27):
敢问楼主是否注意过kk959的短波接收效果?

网友(2020-04-09):
有没有老师传授一下465频率应用方法,对老收音机不改中频频率显示电台很有益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幸被我身上的静电给电死了,屏幕显示了,关机按钮有时失效。小心静电!

网友:
屏幕不显示了

网友F:
看看能不能改造成频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能不能改造成频率计。

有一个中频误差,只能做收音机频率显示,或专用于收音机的频率计。

网友(2020-10-11):
加数显频率,记号

网友:
很简单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尝试

网友G(2020-11-20):
有机会搞一台KK-959电路板,试验改装老指针收音机。感谢楼主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机会搞一台KK-959电路板,试验改装老指针收音机。感谢楼主提供资料!

淘宝有SC3610和配用的液晶屏

网友H:
楼主好,是2脚、3脚分别接电源正、负极吗?

网友H:
楼主2脚、3脚分别接电源正、负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2脚、3脚分别接电源正、负极吗?

2,3脚连起来接电源+(3伏),6脚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2,3脚连起来接电源+(3伏),6脚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是2脚、3脚分别接电源正、负极吗?

该板左侧有一排数据线焊盘,从上边数2、3脚接电源(3伏),6脚接地即可显示AM9545KHZ字样,液晶屏右侧有3个焊盘分别是FM输入、AM输入和地,由本振级串12P电容接AM输入端即可正确显示接收频率,该板耗电极省约0.3毫安,对原机也没有任何干扰,频率显示实现数字化,可以替代繁杂的度盘显示装置,提升机器档次,使频率覆盖调整更加直观,连接只需3根引线简单易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该板左侧有一排数据线焊盘,从上边数2、3脚接电源(3伏),6脚接地即可显示AM9545KHZ字样,液晶屏右侧有3 ...

请问本振级是从这两个点哪个地方引出的?另外电源是和收音机用一个电源吗?

网友:
接过FM波段的坛友,给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改好短波和FM屏显的朋友请介绍下。

网友:
这个凯迪KK-959收音机的中波;短波和调频的频率范围各是多少?盼知道的坛友在此告知一下!

网友:
我已查到这个凯迪KK-959收音机的中波;短波和调频的频率范围

网友(2025-01-13):
也有一块儿KK的板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SC3610和配用的液晶屏

它那个是斑马纸的,是需要热压的不会玩的还玩不了。

网友I:
我3块钱一个买了20个kk-9数码显示的小收音机,这下有用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3块钱一个买了20个kk-9数码显示的小收音机,这下有用处了

真便宜,还有吗?

网友:
一年前闲鱼上买的,估计是收的大学生四级考级的收音机,现在不懂还有没有

网友:
记错了,翻了一下购买记录,是40元包邮25台

网友:
现在已经没有了,全被我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