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必有我师 拆线包

楼主(2016-03-18):
昨天发了一个帖子求教如何完整拆下电机定子线包,得到HQP。从小爱听收音机。jckm三位师傅指点,今天按照他们传授的方法果然取得成功,把漆包线完好无损从定子中取出。在此向三位师傅表示感谢!

网友:
这个坛就是好,本人进来以后也是受益多多。

网友A:
拆下来的废漆包线还打算用来绕线包?用废线换好线加不了多少钱,用起来多放心,还好用。

网友B:
究竟是怎么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的废漆包线还打算用来绕线包?用废线换好线加不了多少钱,用起来多放心,还好用。

第一没地儿换去,第二,淘宝上买了一轴,没有我要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线包浸过漆,再次使用也不好。现在新线也便宜啊才50一kg。以旧换新一斤只需加几块钱就OK。没必要折腾

刚拆完,把线lu直了绕线轴上,跟新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究竟是怎么拆的

搁锅里煮,趁热从线槽里拽出来。容易之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搁锅里煮,趁热从线槽里拽出来。容易之极!

  槽口竹签得事先取出来然后抽出绕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槽口竹签得事先取出来然后抽出绕组吧?

我这个槽口没有竹签,是塑料管套着的。把塑料管剪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槽口没有竹签,是塑料管套着的。把塑料管剪开就行了。

   噢   是这样啊。过去的电动机槽口都是有竹签的。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搁锅里煮,趁热从线槽里拽出来。容易之极!

这么简单,还真没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搁锅里煮,趁热从线槽里拽出来。容易之极!

水煮最大的优势是拆开关电源的电子变压器,我拆了上百只、从未损坏磁芯。

网友E:
拆来拆去不怕绝缘漆破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来拆去不怕绝缘漆破损吗

破不了。再说绕个矿石机线圈就是短路了也冒不了烟儿。

网友:
    水煮加温是既简便又安全的方法,绝缘漆和环氧树脂在开水里强度都会大幅度降低,而漆包线不会受损。鼎力推荐!

网友:
我们以前在单位,放到烘箱里加热下,一般几十度,就可以了,注意防高温

网友:
记得以前在电机厂工人落线错了就要返工的的情景,不过也偶尔的事,就是烤炉低温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