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位器等响脚的接法

楼主(2016-03-18):
现在手上有2个电位器,
第一个: 输入和输出都知道,就是想知道那个是输入1等响脚,和输入2点等响脚,知道点老师请指导下,谢谢,

第二个比较特殊,是3排的,看标帖分别是50K,100K。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图纸,经过我测试,alps电路图应该有错误,图纸上标的2个输入的抽头搞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图纸,经过我测试,alps电路图应该有错误,图纸上标的2个输入的抽头搞反了。

朋友我也是剪HIFIDIY的网图,你测试好脚画个正确的图方便大家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1,总共8个脚,从左到右,既然知道2和3是输入,5和7是输出,第8脚是空脚,第6脚接地,就剩下了1和4脚 ...

应该是测输出端和1,4脚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也是剪HIFIDIY的网图,你测试好脚画个正确的图方便大家呵!

你好,应该是这样的,对实物测试后以下是我刚才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