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短波矿石机

楼主(2016-03-18):
PVC管直径20mm,2AP9,360P可变,SHH-1耳机X2串联,

收4,5个台,不接地线选择性更好,

天线7楼下4芯网线,拉树上,再拉入4楼,地线是铝合金窗

补充内容 (2016-3-20 20:52):
【视频:短波矿石收音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p;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补充内容 (2016-3-25 22:07):
双回路短波矿石【视频:双回路短波矿石收音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p;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网友A:
不错不错,恭喜新矿石机出炉

网友B:
地线接在金属管道上试一试,再者建议天线应该不向下返,直接用导线探出窗外,毕竟7楼也是很高了。

网友C:
短波不需要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恭喜新矿石机出炉

刚入门,在不断的探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接在金属管道上试一试,再者建议天线应该不向下返,直接用导线探出窗外,毕竟7楼也是很高了。

铝合金窗上的地线,效果还是可以的。接了地线选择性下降,台就像定住了。怎么调也不会变。不接地线。好像轻松了很多,可以根据调谐电容的转动改变。
矿石收音机的天线好像要有一定的长度和高度,不然没有声音。天线也要远离建筑物,不然效果不好,所以是向下斜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不需要地线!

此线圈短波段频率在7MH~22MH,调谐电容转到高端频率,有近三十度的角度没有声音,是不是因为2AP9检波的原因,频率上不去?换1N60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线圈短波段频率在7MH~22MH,调谐电容转到高端频率,有近三十度的角度没有声音,是不是因为2AP9检波的 ...

短波只要天线就可以了,当接上地线时,天地之间有几百P电容会降低选择性,中波矿机也是一样,短波矿机线圈用粗裸铜线或管效果好,天线和二极管接线圈抽头上。这是我之前做的短波机给您做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76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只要天线就可以了,当接上地线时,天地之间有几百P电容会降低选择性,中波矿机也是一样,短波矿机线圈 ...

很宝贵的经验,值得学习,
我也高个平台,可以实验多重检波材料,实验多种线圈

楼主:
改个双回路,不知天线线圈因该是几圈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值得学习,
可以实验多重检波材料,实验多种线圈

网友A:
电路上天线采用了直接耦合,这样分布电容很大,直接影响接收频率范围,另外人体环境对天线的影响也太大了,造成接收的台频率不稳定而漂移,最好采用双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天线采用了直接耦合,这样分布电容很大,直接影响接收频率范围,另外人体环境对天线的影响也太大了, ...

我这边中波信号很差,二p二单灯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改进,收到的台声音也很轻。
所以转向短波段,单回路信号损耗比较小,容易成功。
先装响来了,证明天线没有问题,然后再慢慢改进。
用中波矿石收音机只能收到一个台。所以做短波段的矿石收音机。短波段能收三,五个台。
这几天没有空,等有空了慢慢改进。
第一步先加一个天线线圈。
第二部加双调谐线圈。

二p二的单灯机也准备改成短波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天线采用了直接耦合,这样分布电容很大,直接影响接收频率范围,另外人体环境对天线的影响也太大了, ...

这是一个双回路的,矿机,增加了一个天线线圈,选择性提高很多,原来那个单回路的,有点大合唱的意思,至少是二重唱,现在可以把两个台分的很清楚了
【视频:双回路短波矿石收音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p;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双回路的,矿机,增加了一个天线线圈,选择性提高很多,原来那个单回路的,有点大合唱的意思, ...

双回路的不光选择性好了,频率范围也更合适了,不会造成分布电容太大高端部分收不到啥台了,另外天线受环境影响也小了,要是直接耦合的话,一靠近或碰到天线,就会跑台的,要是天线不固定好,风吹草动的也会跑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