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版好,请教个换胎的问题

楼主(2016-03-18):
烟版您好,我的车是新骐达,在4万多公里时废了一条后胎,买了一条新胎和备胎换到了前面,现在跑了8万多了,时间大约四年半,后胎花纹深度还行,感觉老化了,原车是195/60R16的胎,6.5J的钢圈,这个规格的胎价格较高,和原车胎直径最接近的是215/55R16的胎,6.5J的钢圈也能安,价格也合适,想先换两条,放前面还是后面好,谢谢,大家也讨论一下

网友:
换吧,换吧,有钱任性什么都想干

网友:
是不是四条应该换 一样的呀,前面和后面 不一样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轮胎尺寸规格(品牌不限),必须按照上牌照时候注册的信息保持一致,否则车辆年检,第一关外观检测就不予通过.

在就是日系车,省油主要考的就是这4只小脚,与发动机动力匹配保持平衡得来的。只要是轮胎变大了,那油耗立刻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尺寸规格(品牌不限),必须按照上牌照时候注册的信息保持一致,否则车辆年检,第一关外观检测就不予通 ...

不换钢圈外观是一样的,而且直径也几乎一样,宽度只差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规格是犯法的!!!交警会查的

钢圈不换,外观是一样的,每个交警难道知道每种车的轮胎规格

网友:
换胎没事的,放前放后那就是你的事了

网友:
去买轮胎那里问问,我觉得可以

网友:
换车胎交警不查。

网友:
轮胎的更换尺寸变化在5%以内是对车辆性能没有明显变化的, 你说的两个型号 外径差不多,区别就是胎面的宽度不同,  在减震器左右转向极限和减震上下浮动极限范围区间内没有刮蹭车身即可更换,  更换的时同一车轴必须使用同一型号的花纹,否者雨天环境后果很严重, 新胎可以放前轮, 毕竟轿车的前轮任务挺多。

网友:
那个轮驱动就换那个轮先

网友:
我觉得放前轮比较好,前轮安全些! 前轮是管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