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MF14修复记

楼主(2016-03-18):
前段时间逛地摊,看见一个比较脏,但基本没缺多少肉的72年MF14,机身螺丝也有些松动,用随身数字表量了一下,没反应。
虽然手上有成色好,没掉肉的年代与之相仿的MF14和MF10等,但看到老表,还是喜欢。与摊主沟通后,低价购入。
回家后,拆开,发现里面应该是被动过,有些线绕电阻是重绕过,还有个甚至换成绿皮电阻。经过网上查图纸,找到表头接线,用数字表量了一下,表头动了,心中那个高兴啊。
于是对着网上的电路图,开始艰难的测试查找工作,基本确定有几个线绕已经开路了,其中一个铜丝较粗的,重绕后,感觉也很难看,另外几个明显上了漆的大容量电阻,完全无法重绕。于是发帖求助,很多坛友都热情跟帖。其中一个坛友(也是老指针万用表群群友)蒸汽火车,还通过QQ和我电话联系,有全套新的MF14电阻,并能优惠价给我,于是,经过几天,一包包装良好的电阻到我手中,还送了些螺丝孔密封塞,非常感谢他。
由于工作忙,过了几天才开始维修工作,经过检查,表盘上远远不是当时界定的几个电阻挂了,而是大面积的电阻挂了,依次换好,测试端接入电压,但仍然没有反应,再仔细检查,发现表头接线那个竖着的接线板上,也有2个线绕电阻坏了,其中一个500欧的还没用可替换的,只得用电阻箱代替。
结果换完这些后,表头倒是能动了,但误差非常大,调节那个500欧(用电阻箱改大小),从大到小调节,到0的时候,显示电压能有所提高,但仍然小很多,只能放那里了。
又过了几天,把它拿出来,想想会不会是表头灵敏度不行了,于是用电源配合电阻箱,调节到160uA电流,测试表头,但又是正常的。偶然发现,短路两个2AP9中一个,电压居然能显示正常了,以为是2AP9坏了,但用表测试,两个2AP9的正反向又是正确的,又只能放下。
今天突然想到,电阻档调零电阻,阻值始终是零,我曾经焊下接线,测试电位器是好的,不停波动表盘,发现有几个交流档位时候,这个电位器的阻值正常了,但这种情况下,拨盘指向的是交流档,同时我根据坏这么多电阻判断,肯定是过了高压,是不是拨盘控制的触点开关短路了。拆开那个电路板,仔细看各触点都很正常,突然发现,控制那些触点的小拨盘固定螺丝有动过的痕迹,调到电阻档时,应该是很小一段,让调零电位器不短接,其他档位都应该短接。于是将小拨盘调整到相应位置,固定好,再固定电路板等。
再次通电,电压显示终于基本正常了。而且发现,那个500欧电阻其实是交流档使用的,暂时找了个470欧金属膜电阻替换,交流档也正常了,大致调了下那个交流档电位器。
最后,给老表做了下清洁,虽然精度并不是非常理想,但终于恢复了它的功能,非常开心。

网友:
好手艺好技术好表好

网友:
终于修好了,恭喜,恭喜。

网友:
真有耐心 我还有一大堆东西没时间修

网友:
恭喜恭喜!修复老表好开心!

网友:
修的不错,向你学习。又一老物件复活了。

网友:
恭喜,新手崇拜啊

网友:
早期的MF14 值得修复。

网友:
黑胶木,真的很好,好表

网友:
好手艺!四十多年前的表!

网友:
修也是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