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声道收录机的壳子

楼主(2016-03-19):
以前在无线电厂门市部买的机壳和全塑录音机芯,原机没有计数器,自己做了一个。已经忘了是什么机型了,好像是飞利浦的一款抵挡单声道录音机。可惜当年没能最后完成机器的制作,请网友看看这是那种机型的录音机?

一种单声道录音机外壳(20160319)-1.jpg

一种单声道录音机外壳(20160319)-2.jpg

一种单声道录音机外壳(20160319)-3.jpg

一种单声道录音机外壳(20160319)-4.jpg

一种单声道录音机外壳(20160319)-5.jpg

一种单声道录音机外壳(20160319)-6.jpg

楼主(2017-07-07):

试试“跟帖回复”,有什么用处呢?

应用步骤:
1.在自己所发的帖子的最下面选择“高级模式”,如图

2.界面会切换到下图:
按图中的提示选择和编辑。

3.你的这个回复贴会跟在所有坛友的回复之后,在你的回帖里点选管理如图:
按图操作后,你的接续帖就会跟在你前面发的帖子后面,效果等同于你发了一个帖子一样,而不必另起新贴。

网友(2016-03-19):
当年单喇叭手提式收录机的外观几乎都是这样的,差别不大。
我的第一台机子也是这样的,大同小异。

网友:
是菲律浦收录机

网友A:
是飞利浦机器,全朔机芯的特征那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飞利浦机器,全朔机芯的特征那么明显

知道是哪种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是哪种型号吗?

不晓得哪个型号,反正不是什么好机器

网友:
这是港台的机芯,当年200多元的机子都是这结构,机芯易损

网友:
收藏了吧,当年收音机都要自己DIY

网友B(2017-07-07):
引用 楼主:
知道是哪种型号吗?

跟这个很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这个很相似。

还是三波段哪!我印象中我这壳子的成品机没有你这个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三波段哪!我印象中我这壳子的成品机没有你这个好看。

不是一样的,你这壳子是黑色调的(度盘也是黑色的),非常差的机器,机芯齿轮粉粹性损坏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样的,你这壳子是黑色调的(度盘也是黑色的),非常差的机器,机芯齿轮粉粹性损坏是通病。

是低档的单声道机,机芯被我用来做成早期家用电脑的数据磁带机了。谢谢,我只是拿这个早期的帖子试试版主要求我用的“跟帖回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