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松下双电压无刷冲击起子(Panasonic EZ75A7)

楼主(2016-03-20):
        今天拆解个松下双电压无刷冲击起子EZ75A7,这是松下新款,2015年出的,号称最短的无刷冲击起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高手指正。
        先上个整体的照片
这款机器是双电压的,14.4v跟18v两种电压都可以用,但是我只有14.4v的电池,18v估计转速更快,扭力更强
官方介绍最大扭力166NM
面板上可以调节冲击力度,照明模式,点亮,冲击力度三级可调,实际上就是控制转速,转速低,冲击的频率低,冲击力度就小;照明模式也是三种,常开,常关,随开关启动,很人性化,在亮的地方干活可以手动关闭led灯
卸下后盖的四个螺丝,就可以打开后盖了,里面是无刷电机的驱动,覆盖柔软的一层胶,应该是防水的
接着拆侧面,共7个螺丝,机身3个跟底座3个长度一样,手柄上两个略短
可以看出电机很新,也很短,里面的铜线很粗,应该是紫铜吧,很好看,底下的电路板上连了很多电线,控制各种功能
电路板上还有一层塑料保护,但是我这个中间的塑料破了一块,没有损坏电路,所有功能都可用
无极调速开关,松下的开关质量很好,某宝上拆机的都卖的很贵,自己看吧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电机跟冲击模块
铝外壳的冲击头,很厚实,沉甸甸的
可以看出电机很新,没磨损
里面油变黑了,但是齿轮什么的都没磨损
减速齿轮的轨道(不知道怎么叫,姑且这么叫吧)洗干净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密封轴承,很新
拆解冲击模块,拔下两个小钢柱,就可以把减速齿轮拿出来了
这里面有两个小钢珠,冲击块基本没磨损
冲击头里面的黄油还挺干净,还是黄的,没有变黑
接下来拆夹头,把夹头上的卡簧取出来,里面有个弹簧,还有两个小钢珠,用来卡住披头
铝壳洗干净后里面还有个4字
夹头跟冲击模块,原理就是利用冲击块上的两个爪子击打夹头的两个脚,产生切向冲击力,跟冲击钻的纵向冲击不同
冲击头爆炸图
除了外壳外的所有内脏,及拆机工具,不是论坛的22合一,是某旗,拆机利器
清洗上油过程因为手太脏,没拍,保养完组装上
这是本人的第一款无刷工具,本人喜欢电动工具,实际用的并不多,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做工很好!赞!

网友A:
拆了装回去就不简单了,哈哈
还没有玩过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装回去就不简单了,哈哈
还没有玩过无刷的

弄清楚原理,拆机的时候心细一点,装的时候就很容易装回去了,坛里都是高手,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东西也就是在工厂比较有用!

网友B:
上哪弄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哪弄的,价格

机缘凑巧,在本地搞到的,淘宝搜EZ75A7,单机最低480,带一电一充要700左右,你要的话我全套550包邮给你,我换其它没玩过的工具玩玩,或者你有什么好玩的工具交换也可以,我现在就爱好洋二电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货流口水,就是电池不是原装的

电池是原装的,充电器不是,所以自己改了个充电接口,就是常用的笔记本电源接口,电池充一次电还能用大概两个小时

网友:
无刷电机不错.

网友(2017-06-08):
松下好货。这玩意洋二电池比机身还贵

网友(2017-10-19):
引用 楼主:
机缘凑巧,在本地搞到的,淘宝搜EZ75A7,单机最低480,带一电一充要700左右,你要的话我全套550包邮给你 ...

请问.75a7的电池可在ey80充电器上充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