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60v电动车充电器的维修

楼主(2016-03-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容的击穿估计还是MOSFET损坏后+300v一路疯杀过来洗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对了,看来您也是高手?

我不是高手,经常看你的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修了个60伏的充电器。直插元件的,比贴片元件修理方便些。

输出电压65.5伏电压少低了点,电瓶充不满,使用公里数不够。

网友:
既然知道空载和实际负载是不同的,为什么不接上假负载(比如大功率30欧姆的电阻)试试,看充电指示灯亮不亮,散热用的风扇转不转,就【用万用表测量电压65.53v,正常了ok了,收银】,这不是对用户负责的态度。

如果【我的电瓶48v,用60v充电器冲都没事的】,要知道60伏充电器输出电压是70伏左右,如此不严谨,我也无话可说了。

网友:
贴片修起来就是晕!!!不知怎么测贴片电容短路的!要一个个拆下来测吗?不拆下来又会被其它并联的元件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