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500-2型万用表求助

楼主(2016-03-20):
如题,我有一块南通的500-2型万用表,指针不归零,动圈肯定没坏。电阻档调零电位器接触不良。请问坛里的各位老师,各位高手,能帮我修修吗?我在哈尔滨。

网友:
来回路费都几十元,合算吗。

网友:
自己动手吧,其实也不难。
技能的提高靠实践,多动手、动脑,经验的积累。

即使修不好,就当交学费(几十块钱,学费太便宜了),当做实验器材(还可做配件),汲取经验教训,下次再买个二手(500型很多,不贵)的来修,逐渐就成为高手了。

网友:
修不难,最主要是运费伤不起,还是自已动手吧,不要怕坏,

网友:
首先调表头,上下支头螺丝,仔细一点。如表头能满偏转。再网上找电路图,慢慢研究,基本上能修好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指导。
我这是新表,在坛友那买来,被快递给摔坏的,问题应该不大。电路没问题,主要是表头。也不知道是轴摔弯了,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哎!!!

楼主:
还得麻烦各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只要表头没坏就好办,自己研究吧,调零专门有个东西不难明白,可调电阻可以拆下来清洗整理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表头没坏就好办,自己研究吧,调零专门有个东西不难明白,可调电阻可以拆下来清洗整理一下就行,

可能游丝乱了。应该不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游丝乱了。应该不好弄。

别着急,用个不锈钢镊子慢慢搞

网友:
这表精修不划算,还是自己拆了练下手,修这要奈心

楼主:
看来只能练手了。

网友B:
仔细看一下,可能是游丝挂住了。
游丝如果没有人为破坏,即使看到有点乱,一般不会有大问题,如果轻微,仔细调一下即可,实在不行,只要焊下游丝,一般都能自然复原,再焊上就行,千万不要对游丝大动手脚,否则越调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可能是游丝挂住了。
游丝如果没有人为破坏,即使看到有点乱,一般不会有大问题,如果轻微,仔 ...

多谢指导!

网友C:
上细节图,越清晰详细越好。其实修表头谈不上难,有细节图比较容易看出症结所在。就可以大家帮你修,少走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可能是游丝挂住了。
游丝如果没有人为破坏,即使看到有点乱,一般不会有大问题,如果轻微,仔 ...

新手焊游丝等于报废的前奏啊,如果温度过高游丝就废了

网友: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从坏的修起的技术的提高才能成为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细节图,越清晰详细越好。其实修表头谈不上难,有细节图比较容易看出症结所在。就可以大家帮你修,少走弯 ...

好的,有时间拆开拍照,再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16-09-02):
引用 网友D:
楼主500表修好了吗?还没修好的能把前壳出给我吗?谢谢!

那东西不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500表修好了吗?还没修好的能把前壳出给我吗?谢谢!

你在那城市?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西钦州市!你哪里啊!

太远了,我沈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里方便发平邮吗?

我现在出差外地没在家,过几天回去后再联系你好吧?

网友(2017-02-12):
谁有这500—2的电路图?求上图,我也有这问题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