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个华为R4850G2电源

楼主(2016-03-20):
折开看了下做功非常好,就收回来了报废可惜,请电源高手讲解下此电源,顺便拆开欣赏下,国产还是不错的不要有太多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想调到45v 怎么下手啊

【方法1】
如果你有这个电源的监控模块,就能直接通过485总线设置输出电压,这样最方便,但是一般人没有这个模块。

【方法2】
首先你必须得拆出主控板,高难度高风险。
再测量找出一对分压电阻,这对电阻一头接地,一头接53.5V,中间接到单片机的。
修改这对电阻的阻值。

这是我的猜想,因为我当时没改电压。
注意板子上有透明漆,要刺穿才能测量。

我当时拆主控板的时候,是用夹子夹住针脚再焊接,把针脚一根根抽出来。
剩下几根抽不动的(另一面有大量敷铜),就把他们一起加热,大量堆锡,把主控板直接抽出来。
主控板成功拆下之后,用单芯铜线(网线)重新植回针脚,焊接在电源大PCB背面测量、调试。
最后把主控板焊回去。

当时我做电流切换的时候,用到了单片机,控制MOS管来接通不同的电阻,切换电流运放的放大倍数。

补充内容 (2016-3-23 17:49):
更正:总线并非485,而是CAN总线

网友C:
用户不同,级别不同,价格也不同。

不是没有好货,是看舍不舍得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户不同,级别不同,价格也不同。

不是没有好货,是看舍不舍得花钱。

说的是,可能用户需求也不同

网友B:
我也有一个 请问怎样启动啊 我的通电没有输出。亮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 请问怎样启动啊 我的通电没有输出。亮红灯

我也想试,就是不会启动

网友:
华为以前爱默生合资过电源公司,后来分开了,估计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我的是黑色面板的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A:
我在TB买了个这个电源,本想拆开改调压调流,结果呢,这丫直接就是单片机控制管子,除非能搞到源代码,否则都没地儿下牙,最多只能从反馈做点手脚微调一下。。

最终只能做成48V充电器,电流运放做点手脚,弄个10A、20A、全功率(60A)三档开关调节。。

而且,这电源的主控板超级难拆,烙铁从底面排针烫,但正面有大面积敷铜,PCB都烧黑出味道了都还搞不开,太不好玩了

附上一个启动方法:

网友:
这电源真的不错。支持华为,期待华为生产更多优秀产品。

网友D:
这个华为电源做工一流,其实一些小东西老外不屑制造的统统设计好之后找人代工,大家就觉得很好啦,事实是一个全新的适配器几十元到上百元大家会觉得贵,所以才导致剪线电源,和山寨电源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TB买了个这个电源,本想拆开改调压调流,结果呢,这丫直接就是单片机控制管子,除非能搞到源代码,否则 ...

谢谢了,晚上启动试下。TB买的不便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TB买了个这个电源,本想拆开改调压调流,结果呢,这丫直接就是单片机控制管子,除非能搞到源代码,否则 ...

电压想调到45v 怎么下手啊

网友:
太阳的商家,
只要用心做东东,
都会发展的很大。

谢谢分享~~~~

网友E:
高手们啊。最近买了好多电源。。期待着能拜个老师。改个可调大功率充电器。。说明我是卖电动汽车的。电瓶规格为胶体免维护。48V 150AH   60v100AH  的。。。有拜师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太好解决了,直接上台达的通讯电源啊,48V的都不用改直接开干,火力全开3个小时充满。至于60V的要改 ...

恩恩。谢谢你。会者不难。。。。不会者听着都蒙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也是给老爷子的电动车搞充电器才接触的,也是为钛锂22串的61.6V电压犯愁,不过现在问题解决了,铅酸 ...

嗯嗯!论坛多学习吧!反正高人多的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方法1】
如果你有这个电源的监控模块,就能直接通过485总线设置输出电压,这样最方便,但是一般人没 ...

配套的监控模块闲置几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配套的监控模块闲置几个

请问下,这个监控模块,调压范围是多少?调流范围是多少?

网友:
佩服佩服,这么难拆都能拆开。。

网友H:
我这有电源监控模块不知道怎样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监控模块,调压范围是多少?调流范围是多少?

给个你的联系地址送个给你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给个你的联系地址送个给你研究

地址已PM。
虽然挺不好意思的,但是依然厚着脸皮表示想要!
这里什么快递都可以到,推荐顺丰到付,不胜感激!

这个模块,如果研究出了成果,一定会发帖分享的

网友:
货真价实的东西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已PM。
虽然挺不好意思的,但是依然厚着脸皮表示想要!
这里什么快递都可以到,推荐顺丰到付,不胜 ...

好的顺风到付这两天发出

网友I(2016-07-04):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电源监控模块不知道怎样用

我刚买了一个监控测试,机架和监控不兼容,自己修改接线的,能用监控调电压,但是脱离监控电压不保存。不知道有谁有办法保存设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刚买了一个监控测试,机架和监控不兼容,自己修改接线的,能用监控调电压,但是脱离监控电压不保存。不 ...

电压和电流的可调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们啊。最近买了好多电源。。期待着能拜个老师。改个可调大功率充电器。。说明我是卖电动汽车的。电瓶规 ...

可以买比较多的华为50A48伏的这款模块,然后串联起来,使用调压,就可以用了,关键是电动车的电池管理模块(BMS)他认不认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华为电源做工一流,其实一些小东西老外不屑制造的统统设计好之后找人代工,大家就觉得很好啦,事实是一 ...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