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检测 维修 DT9208A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6-03-20):
朋友在检测 电蚊拍电容电压时  把表烧坏了 屏幕上没有如何显示 他使用1KV档 测量的 拆开看看 外观没有异常 经检查  保险丝没有坏  发现一对保护二极管烧坏了  短路了 另外三对保护二极管是好的 发图片给大家看看 欢迎大家批评指导 多多帮助

楼主: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多多帮助

网友:
图文并茂  图片漂亮  学习学习 谢谢分享

楼主:
其他几个集成块看不清楚 用放大镜观察 有 H9618   LM324  2904/3259B  8200D【看不清 】  062/1008B   062/7658B  7106---40脚 软封-- 牛屎坨 谢谢大家关心关注 支持

补充内容 (2016-3-21 06:23):
文字中写错了一个字 不能修改了  把’没有任何显示’写错为‘没有如何显示‘ 特此说明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网友A:
我打开我的DT9202数字表发现里面也有3对保护二极管,最有趣的是我有一次在电阻档上接触啦220v交流电,导致表失灵经检查二极管没有坏的倒是转换开关上方的一个保护三极管击穿保护,这个三极管是非常规接的是BC接在一起是用发射结反接做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我的DT9202数字表发现里面也有3对保护二极管,最有趣的是我有一次在电阻档上接触啦220v交流电,导致表 ...

你的表 最后修理好了没有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网友A:
那个用三极管接成二极管反接做过压保护,超压一次性击穿,焊下来之后用一个NPN管换上去就好用啦,精度什么的没有影响的。那个三极管是线路板上B,C电极铜皮就是一体的原方向插入后,焊接就ok啦。数字表不像机械表过流后需要考虑冲击造成的后果,只要电路没烧精度就要保障。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没有任何显示吧”?字都打错了,错一个字意思全变了,不应该呀。
这种没有显示的故障先测量主芯片的供电,供电正常基本上芯片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片拍的清楚,是不是用了放大镜,?

就是用 卡西欧卡片机 拍摄的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用三极管接成二极管反接做过压保护,超压一次性击穿,焊下来之后用一个NPN管换上去就好用啦,精度什么的 ...

保护三极管击穿坏了以后 它是开路了  还是短路 请测量一下   对我分析故障 有参考价值   谢谢关注关心积极参加讨论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没有任何显示吧”?字都打错了,错一个字意思全变了,不应该呀。
这种没有显示的故障先测量主 ...

老眼昏花   78岁的老人了 经常看不清  打错字 刚刚我已经作为了 补充说明了  谢谢版主关注关心支持

网友A:
那个三极管作的保护器是击穿短路状态才保护了表头其它部分没有被击穿,我的DT9202是深圳宏昌滨江电子有限公司香港宏昌仪表有限公司联合制造的,内部显示部分是牛屎芯。

网友A:
关于电蚊拍的检测和维修我说说我的经检修经过,给大家参考,故障机器电蚊拍康铭,陈建斌做的广告新机器时间不长电击开关按钮掉啦一个边,导按常开按钮变成常闭,造成了d880.其他未见异常,用手边的节能灯13003代替,起振输出电压低经分析13003三极管HFE一般在23-27之间偏低,后到电子城买来D880安装后,用直流1000v测试输出快速通电,按一下就放开,DT9202瞬间显示1500v表没有击穿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极管作的保护器是击穿短路状态才保护了表头其它部分没有被击穿,我的DT9202是深圳宏昌滨江电子有限公 ...

我没有说清楚  请你把损坏了的三极管 ’ bc‘  仍然讲接起来  测量一下发射结   损坏后 是‘短路’  还是’开路‘  就是损坏情况怎么样 谢谢麻烦你了

网友A:
是这样误测220v交流电自然是短时间的事情,发现有异常就拿下来啦,因为过压较多直接导致那个发射结击穿短路,要是长时间的话就麻烦了,那个发射结要是开路之后就会失去保护作用的,显示芯片什么的就会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误测220v交流电自然是短时间的事情,发现有异常就拿下来啦,因为过压较多直接导致那个发射结击穿短路 ...

这么快就回复了 有求必应 好人一生平安 这个情况 对我有很大参考价值 马上 也去 试一试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蚊拍的检测和维修我说说我的经检修经过,给大家参考,故障机器电蚊拍康铭,陈建斌做的广告新机器时间 ...

经验也是财富 摸索前进  积累经验 和资料  没有资料就没有饭吃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眼昏花   78岁的老人了 经常看不清  打错字 刚刚我已经作为了 补充说明了  谢谢版主关注关心支持

78岁还玩,励志啊!我也要向这位老大哥学习!

网友A:
适度的用脑比不用要强的多啦不用就像专家说的用进废退,电视里面介绍过一个例子,一个退休的老教师,除啦教书别的都不会,儿子发现老爹在家里一个人发呆怕他真的痴呆,就想啦一个办法,安排啦二个小学生每星期去一次找老先生补课,这个办法非常有效老先生精神也有啦,状态也明显好转啦,对这个补课很期待,儿子的目的达到了.这就应了那句话呆傻。动起来就好啦。

网友A:
78岁的老先生值得尊敬啊,一般人都和网络隔绝啦,光看看电视什么的,老先生还能打字真的让人敬佩,是我辈的楷模。前两天网络报小手术出人命啦好像有医生没有过实习期吧。

网友E:
三极管的be结其实就是稳压二极管,稳压范围是6-9伏,以前经常用它替代稳压管用,正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如果损坏,换新后,大部分电表都能修复,我修理几个9205都修理好了,如果7106损坏就没啥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的be结其实就是稳压二极管,稳压范围是6-9伏,以前经常用它替代稳压管用,正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如果损坏 ...

原来在线路上测量 好像是短路了  我刚刚把一个二极管拆下来  测量结果没有坏 这是因为我没有明白电路原理 其实分压电阻和取样电阻都很小  所以误认为是坏了 jc 短路了 现在正反R就不都是0了 是很小的Ω/2k左右的差别 所以故障在后面 很可能是7106等烧坏了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我再继续寻找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岁的老先生值得尊敬啊,一般人都和网络隔绝啦,光看看电视什么的,老先生还能打字真的让人敬佩,是我辈的 ...

谢谢关心支持 请看下面我的回复 二极管没有坏 我在继续找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度的用脑比不用要强的多啦不用就像专家说的用进废退,电视里面介绍过一个例子,一个退休的老教师,除啦教 ...

我参加一些维修 原因之一 就是防止老年痴呆 另外也是爱好动手修理 求人不如求己 还有 救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减少污染 利国利民 谢谢关心支持 你若有 维修 数字万用表的帖子 给我发链接 学习之 谢谢

楼主:
1344813504是万用表维修高手  技术很厉害

网友A:
万用表损坏的例子不算多,但是常年用会有失误时候,我还有一次那次用的是机械表mf50上海求精仪表厂套件自己焊接起来的,也是用电阻档去量220v交流,咣当一声,没电啦,原来是自家的过流保护跳闸啦,事后检查万用表没事,是里面的9欧姆的缠绕电阻承受啦220v交流电,没烧,也没变色。

网友A:
说起不求人吗,本人还是零四年刚买电脑时求人做系统,时间不长出啦个小问题不敢动手在找师傅人家没空,只好自己想办法,处理,电脑吗就是软件,长啦就好啦本人在京东买的华硕笔记本,到手后发现,不但没有系统,连分区都没有,经过努力用系统光盘自己分区,分区大小自己做主,安装系统成功后感觉好爽的,后来在京东网上看到还有人花50元人民币做系统呢,无语。

网友:
没有任何显示、保护二极管烧,等等现象

本人原来一块数字表,也出现类似保护二极管、三极管烧的情况,但,显示却还是有的。

保护部分烧坏,一般来讲,不应该没有显示了。所以,估计楼主的表,还是要查一下电源是否正常,芯片供电端是否有电等,如果不正常,检查电源相关部分,如果正常,基本是芯片烧了。

曾经的经验,供楼主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1344813504是万用表维修高手  技术很厉害

可以打电话像他讨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损坏的例子不算多,但是常年用会有失误时候,我还有一次那次用的是机械表mf50上海求精仪表厂套件自己 ...

很侥幸 注意安全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起不求人吗,本人还是零四年刚买电脑时求人做系统,时间不长出啦个小问题不敢动手在找师傅人家没空,只好 ...

求人不如求己 千真万确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岁的老先生值得尊敬啊,一般人都和网络隔绝啦,光看看电视什么的,老先生还能打字真的让人敬佩,是我辈的 ...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岁还玩,励志啊!我也要向这位老大哥学习!

防治老年痴呆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打电话像他讨教吗?

发信息 问一问 他很热情 大好人

网友:
谢谢大家的信任,我有时间的话会在线的,电话里面说技术问题也有难度的可以发帖子大家都能讨论,集思广益,不像电脑问题交流可以比如说你的问题我可以找到对应的情景,大家先做坛友,慢慢发展。

网友A:
现在技术发展的很快的,比如技术进展的过程是在工厂仪器七十年代气动控制系统然后发展到220v交流系列仪表,再后来发展到24v直流系列防爆系统大家学会啦吧。后来发展到无纸无笔记录系统,微机管理,昨天的行家,今天变成啦外行啦。谁都得学习新的东西啊。

网友:
万用表误测就两次但是正确的用法也会出问题的,举例说明,我在一次用5605袖珍万用表1000v直流档测量一个直流220v电磁铁通电有没有电时候,室内送电瞬间电表失灵没有显示,明显的过压击穿啦,感应电压高的厉害远不止5到7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技术发展的很快的,比如技术进展的过程是在工厂仪器七十年代气动控制系统然后发展到220v交流系列仪表, ...

是的 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许多方便和享受  这就是历史  谢谢

网友G:
78岁的老人还在学习维修数字仪表,佩服。在年轻人眼里大爷、大叔级别的只能玩玩古董级的指针表。
您先测试一下表笔负极(COM口)与电池正极之间的电压,看看是否在2.8~3.2之间, 如果电压为零,就直接将电池正极加在芯片的1脚上,看看电压多少,否则,主芯片(牛屎)十有八九挂掉了。

网友H:
7106牛屎挂了,找个7106硬芯(44脚)换上,对应好42脚牛屎的引脚就好(可能有些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7106牛屎挂了,找个7106硬芯(44脚)换上,对应好42脚牛屎的引脚就好(可能有些飞线),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我是40脚IC 正在深入检查

网友:
看你的图片上的牛屎芯应该是42脚的,你仔细数数引脚看

网友H:
ICL7106有三种形式(这里指引脚)的封装

网友:
直插件是40脚,牛屎软封装是42脚,硬芯贴片是44脚。

网友:
它们的引脚排列顺序不同,应用时要对应好。

网友A:
测量一下整机电流如果比较大就怀疑芯片击穿,这样简单些。

网友A:
老先生的芯片是42脚的我数出来的,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先生的芯片是42脚的我数出来的,应该没错。

我再数一下 我记得是40脚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补充内容 (2016-3-23 22:38):
我检查了  就是42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整机电流如果比较大就怀疑芯片击穿,这样简单些。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ICL7106有三种形式(这里指引脚)的封装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网友:
老先生起的还挺早的就来逛坛啦,勤奋啊,我在你的图上数的42个脚。890数字表静态电流8.6ma,其他的可以参考,不会差太多。

网友:
那个7106的管脚是上面10只,右侧11只,右下有一只脚看来像空的,底下10只,左侧11只脚。

网友H:
7106软封装的静态电流和硬封贴片差不多,3。5——4MA左右,软封的引脚上下为11脚,左右为10脚。

楼主:
引用 网友H:
7106软封装的静态电流和硬封贴片差不多,3。5——4MA左右,软封的引脚上下为11脚,左右为10脚。

我的牛屎7106 没有标注管脚号码  不知道怎么走向 是顺时针 还是相反 1号在哪里   没有用过这东西 求帮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78岁的老人还在学习维修数字仪表,佩服。在年轻人眼里大爷、大叔级别的只能玩玩古董级的指针表。
您先测试 ...

有空去试试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78岁的老人还在学习维修数字仪表,佩服。在年轻人眼里大爷、大叔级别的只能玩玩古董级的指针表。
您先测试 ...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芯片上没有任何标注 不知道哪一个是 1脚 其他脚怎么找 是顺时针 还是 逆时针走向 麻烦你了 谢谢

网友:
实在看不到脚标就只有查7106的供电脚和地脚它俩找到啦,别的就好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