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不转

楼主(2016-03-21):
全自动洗衣机洗衣服不转,脱水就转,可以脱水。检查一下,好像是机械故障,谁知道怎样修机械故障,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各位大师,帮帮忙啊。

网友A:
电容器,12u那个

网友:
机械故障应该是能看到的, 如果电机通电有翁翁声, 不转, 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看看定时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皮带的总成洗衣、脱水转换异常引起的吧?

网友:
   检查离合器的抱簧锈蚀没有,有没有弹性,抱簧脱不开波轮与滚桶一起转,就不能洗涤。能脱水那么电机就没问题,如果不是这些问题就换程序板了。注意离合器的棘爪与棘轮的接和间隙过大顶不开抱簧波轮就不转。

网友:
坏的可能性较大的应该是洗涤旋钮定时开关。可以按下法排除;洗衣机通电后,打开洗涤定时开关,转动一下波轮,如果波轮转,那证明是启动电容坏,如果不转,就量拆后板量一下洗涤电机上是否有交流电压,有的话证明电机坏,没有的话证明定时开关坏。说的也不一定准,见谅。见招拆招吧。

网友:
波轮中间轴承锈死了 用手慢慢的转动转动

网友:
描述再清楚点就好了。进水正常情况下,洗涤有声音转不动就是离合器的问题,判断方法参考7楼。

网友:
全自动洗衣机应该就一个电机,脱水能用就不应该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电机有转动声内筒不转么?换个启动电容试试,甩干的转动模式电机不需启动电容

楼主:
应该是机械故障的,离合器的问题,谁会修?请指教

网友:
离合器里边有个减速箱 里边是行星齿轮 结构貌似电动起子的减速箱 然后你懂的.........
全封闭 无法拆解维修 只能整个更换

网友:
离合器能拆开,我拆几个了,别怕拆开慢慢查

网友:
看看进水电机是否好的。看看水位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
和我的洗衣机同样毛病,维修说是离合器故障得换。

网友B(2016-04-20):
查水位开关、仓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12u那个

看来·在家电论坛的人不少

网友:
应该是离合器坏了。

网友(2016-11-18):
朋友,看好哦,脱水会转,这些仔细检查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水位开关、仓门开关。

这个与门开关没有半毛关系吧

网友:
换个电容测试

网友:
看下波轮是不是卡住了,因为脱水是整个桶跟着转的,洗衣时只是波轮转

网友(2016-12-21):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是电机坏了还不便宜

网友:
全自动洗衣机应该就一个电机,脱水能用就不应该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
和我家老人的故障一样,换了电容,不行,最后是里面缠一只袜子

网友:
离合器  电脑板  衣物卡住 ,,,,,,,

网友:
首先您要说明是单杠还是双杠,洗衣时听电机有无声音如无查电源,定时器,有无断线,如有声不转查刹车,启动电容,电机本身。

网友(2017-01-24):
机械故障好查啊,皮带拆下了,那手转不转,负荷重的话,逐步拆着试

网友:
我的是不脱水洗涤无力。拆开一看,皮带磨得只剩几根筋。参考!

网友:
真是坟贴啊,去年3月就坏了的,现在还修个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