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装共用中放电路的调幅调频机

楼主(2016-03-21):
多年前,得到一台破旧的远航797-4型电子管配件机,经过清理并按原电路重新装配后基本恢复到原机的状态。远航797-4型电子管收音机为天津汉沽电子仪器厂的产品,是仿海燕D322型电路的六灯二波段收音机,该机底盘空间比较大,当初在重新装配时就考虑到在上面扩充某些功能,因此预留了一些孔位。
重新装配的机芯:

机芯内部及预留的孔位和接线架空位:

另外,机箱在运输过程中受损,刻度盘彻底破碎。虽然经过努力将机箱修复和重新油漆,但终因缺少刻度盘而将整机组合搁置下来。
破碎的刻度盘:

修复和重新油漆机箱:

因近来对调频胆机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获得一些进展,所以又将搁置了的远航797机芯翻腾出来,想在预留孔位的基础上,再尝试打磨出一台全胆的调频调幅机。

基本思路:保持原机状态,共用原机所有电路,只增加调频高频头、调频中周、鉴频电路及部分器件。
从坛中学习到不少前辈DIY胆调频机的经验,并寻得相应电路图,结合实际情况作了少许调整。

改装电路图:

电路解析:
1、原机是调幅二波段的电路,使用了六刀三位的波段开关,其中四刀用于波段切换,一刀用于收音/拾音切换,空置了一刀。改装时保持原波段开关的状态位不变,将用于波段切换的K1-2、K1-4第三位分别接地,使6A2管在调频接收时改为五极管电路接法,承担调频中放;将收音/拾音切换的K1-3第三位改接到调频接收的鉴频输出,成为调幅/调频切换;空置的一刀K1-6通过切换5V电源,分别连接三只LED管指示其工作波段的状态,并通过第三位控制二只微型继电器(J1、J2),切换相应电路的不同工作方式。
2、原机6A2变频管,在调频波段接收时改接成五极管工作状态(阴极和第三栅接地),承担调频中放,其调频高频头输出的中频信号通过第一栅接入。
3、调频高频头使用的是经典的6J1、6N3电路。

4、加装调频中周和鉴频电路:调频中周采用了青岛史先生的成品,正好可以安装在原预留的孔位上;鉴频网络的元器件在机芯接线架的预留空位上搭棚焊接。
5、电路中选用了二只5VDC微型继电器,其中J1为调幅调频信号和中放切换;J2为6E2管输入信号和高频头屏压切换。
6、电源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电流为70MA,比一般六灯机的电流大,能满足新增调频高频头的屏压使用;有一组6.3V2A灯丝电压,供原机各管灯丝使用已基本满载;还有一组5.5V0.9A的指示灯电压,这组电压偏低,只能用作照明灯和整流后的LED、5VDC继电器供电。另外增加了一只10W6.3V的变压器,专供新增高频头和6E2的灯丝电压。
改装好的机芯:

机芯顶视:

机芯背面:

高频头安装位置:

高频头内部:

中周安装位置:

中放电路改装:

新增灯丝变压器安装:

5VDC整流电路安装:

调幅中波指示:

调幅短波指示:

调频段指示:

用薄板和透明有机玻璃做了一块简陋的刻度盘面板,将机芯装入机箱,这台胆调幅调频机的改装算是大功告成。

机器正面:

机器内部:

整机试听效果:调幅二个波段的工作状态和改装前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调频段接1米左右的天线,周边的调频台都能清晰收听,音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老师,详细介绍一下高频头的制作资料。

机中的调频高频头采用了坛中经典线路的高放(6J1),振荡、混频(6N3)电路。其各线圈的制作参数为:L1、L2用直径0.5mm的漆包线在直径4mm的钻头上平行密绕26圈左右;L3用直径1mm的镀银线(或漆包线)在直径8mm的钻头上平绕4圈,脱胎后拉伸至15mm;L4用直径1mm的镀银线(或漆包线)在直径8mm的钻头上平绕3圈,脱胎后拉伸至13mm,在1.5圈处抽头。高频头制作时可先对振荡电路进行单独调校,振荡电路工作正常的话,后续高放、混频电路的装调就容易多了。高频头振荡电路制作时,注意栅漏电阻接地端与振荡线圈的接地端同接一处时,能有效防止自激和保持振荡稳定。振荡线圈L4按以上参数接入电路后(配26PX2的可变电容),振荡频率的覆盖范围在70多M到120M之间,88M—108M的调频台集中在可变电容的中高端。若进一步减少L4的圈数,会影响振荡的稳定性,因此,在可变电容双连的定片端各串接了一只30P的小电容,改善了LC谐振参数,使可变电容的低端和高端能覆盖在86.5M至110M之间,方便了各调频台的调谐。以上为个人愚见,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
其实撤掉6Z4改成1N4007就能节省一点电能。另外把6N2接到5.7V上面噪音能低一点。红旗582,飞跃150扩大机就是这样干的。调频调幅机,调幅一级中放,调频两级中放的,一般都令调幅变频管停振之后做中放管用。这样就只用考虑高频头的问题了。

网友:
恭喜一下,学习了

网友:
下真功夫了,改的不错.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有创意。

网友B:
高手!这样FM的中频也是455K吗

网友C:
这就是高人!功夫了得!

网友:
学习了。老马一出手,就是不一般。

网友:
高手出精品,值得学习

网友:
这就是高人.值得学习.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高人!功夫了得!

中国所有工厂里最缺少的人才,高手在民间。

网友:
做的真不错 ! 恭喜了

楼主:
多谢各位坛友的关注。在众坛友DIY胆调频机的热情鼓舞下,本人也动了尝试的念头,这期间学习到不少好的制作经验,受到许多启发,是坛友们的广泛交流帮助了我,在此向各位坛友深表衷心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样FM的中频也是455K吗

谢谢关注。调幅波段保持了原机的465K中频,调频段采用的是10.7M中频。

网友:
楼主的创意足以让一些制作收音机的厂家汗颜。

网友:
高手;很有启发!

网友:
一体机,改的真好

网友:
改的太好了,顶一个,原结构改变不大又增加了FM波段。就像AM_FM一体机一样。

网友D:
准备同样方法改一台上海14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同样方法改一台上海144

上海144的混频采用的是6U1管,改调频中放效果会更好。春雷101,熊猫1401(1501)调频调幅机都是使用的6U1管,在调频工作状态,高频头的中频信号从6U1的第一栅接入。144的机芯设计比较紧凑,加装调频电路的难度会大些,可以考虑用模块化的方式,除高频头外,中频输入切换电路可组合在中周内,鉴频电路可组合在鉴频器内,尽量减少外围电路的元器件布局,主要解决中放电路的接线。坛中有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预祝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海144的混频采用的是6U1管,改调频中放效果会更好。春雷101,熊猫1401(1501)调频调幅机都是使用的6U1 ...

谢谢,楼主我还有个疑问,你这个FM没有限幅电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我还有个疑问,你这个FM没有限幅电路是怎么回事?

该鉴频电路采用的比率鉴频本身已有限幅作用,可不需限幅器。

网友:
改的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
调幅已经没有收听价值了,建议去除原有调幅部分,直接改调频 ,干净利落,有时间我也改一台。

楼主:
作为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曾受益于电子管技术的启蒙,所以对电子管收音机情有独钟,在老机上打磨既保留了历史的记忆,又增添了新的活力,看到新老结合的结果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A:
马老师,详细介绍一下高频头的制作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中的调频高频头采用了坛中经典线路的高放(6J1),振荡、混频(6N3)电路。其各线圈的制作参数为:L1 ...

很详细了,谢谢。

网友:
很详细,中规中矩,学习了。

网友(2017-06-23):
学习借鉴尝试改711-3

网友(2017-07-26):
长见识了,楼主不愧番号’识途老马‘大师级创意和工艺,佩服你到五体投地

网友:
识途老马,功夫到家,加分点赞!

网友(2017-09-17):
学习马老师的AM增改FM机!筹划中,条件成熟了改一台。有问题还得向马老师请教。

网友:
好手艺学习欣赏

网友:
感觉度盘左下方那个蓝色的LED
太耀眼了,换成6.3V的小灯泡应该看起来舒服一些

网友(2018-06-02):
好帖子,扒出来学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改旧如旧,增加了FM,又不乏中短波的乐趣,非常实用!

网友:
改的漂亮!老机焕发青春!值得学习的好帖。

网友:
电子管调频调幅。赞。

网友:
也学习了一番 也欣赏了一番

网友:
高手 改装的太好了 看过很多遍

网友:
漂亮,顶楼主,调谐钮没法在一起了吧

网友:
四联不好找哦

网友E(2018-11-19):
向老马请教下,高频头中震荡线圈用镀银线跟用普通漆包线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老马请教下,高频头中震荡线圈用镀银线跟用普通漆包线有什么区别啊?

谢谢关注。
导线在高频电路中有趋肤效应,采用镀银线可以提高导电率,减少导线电阻对信号的损耗。
业余制作高频头的震荡线圈,也可使用较粗的漆包线,与镀银线没有很大区别。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供参考。

网友:
长见识了。也有台红灯711,可惜没那技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