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PAN35-5电源还魂记

楼主(2016-03-21):
     网上淘了个二手菊水PAN35-5电源,卖家讲电源打开清理过,电路板未见维修痕迹,原来是110v的已经跳成220v,基本功能正常,电压不准,电压最大误差0.4v。看过内部图片后,觉得不算太旧,手一哆嗦就拍了回来。到手一看外观还行,毕竟是有年头的东西了,没有20年也有十多年了吧。打开机器,内部超满意,确实没有维修过的痕迹,超有分量,这么小的一个电源重11公斤。测了下电流、电压都不准,于是联系卖家问了怎么调整电流、电压,经过一番折腾,电流调整准了,电压怎么调都不准,输出电压比表头显示高,上论坛搜索了一下,有帖子讲是前面板开关老化引起的,于是拆电源,检测了几个开关,一切正常。最后上论坛发帖求助,在这里感谢南国黑豆网友,原来电压偏高的原因是尾部正极和S+,负极和S-要连接在一起,大概应该相当于PAN A 系列的尾部的SENS开关的作用。现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未完待续吗?还有下文木有?

楼主:
电源到手时尾部正极和S+,负极和S-未连接,导致输出电压比表头偏高。正负极不与S+、S-连接的表现:电流可以调整准确,电压无论怎么调整都偏高,低电压偏高0.4v左右随着电压升高误差逐渐减少,且在0-0.3v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
不错的电源    多少米收的

楼主:
经论坛南国黑豆指点连接正极和S+,负极和S-,电压偏高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
前控制面板的电路板,与PAN A系类的不同

楼主:
前控制面板的背面

网友:
多了些经验之谈谢谢分享,这电源拥有量越来越大了,确实好用。

楼主:
科宝COPAL  10圈电位器,用了这么多年手感依然很好。

网友:
原来是虚惊一场,恭喜!

网友:
高压电就这样搂着好吓人啊

楼主:
松下MATSUSHITA主开关

楼主:
输出端并联的电容,第一次见这种封装的。

楼主:
110v改220v的跳线,请问剪断的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