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MF16-1小表打理过程

楼主(2016-03-22):
18米收了一只MF16-1小表,好坏不知,因为外观较新无磕碰,便收了碰碰运气

到手后检查:
1、查表头:通的,好!
2、查电压:10V基准只显示9.4V;
3、查电阻:调0指针乱晃,×10档不通;×1K档不准;
4、打开后盖查:方知此表是缩水的电路板的色环表,凉了半截,不过表头是外磁的,还行。拆下电路板,见×10档60.6R电阻烧断了,难怪不通。如图:

初步诊断:
1、表头失磁;2、×10档电阻烧坏;3、调0电阻坏;

修理:
第一步:先配电阻,找不到60.6R的电阻咋办?只好采取应急的办法:电阻打磨法获得。找了一只50R的金属膜电阻,细心打磨到60.59。如图:

下面是表笔电阻:

电阻打磨好后接入电路板:电阻修复。

第二步:处理调0电位器:电位器外观无异常,转动手柄有卡涩感,点了一滴润滑油顺滑多了,先这样处理,待试机后不行再想办法。

第三步:处理表头失磁:先调磁隙如能行就不用充磁了。经调整表头磁隙,10V基准能达到满度;(因无电流基准,也不想现做,故未测电流)

到此修理完毕,电阻调0顺畅,测量准确。下面上几张测试图(因拍摄角度问题指针有偏差,实际全部压线!)

电压基准:

电阻基准:

网友(2020-04-10):
60.6欧的电阻不可以通过50欧刮膜法,把电阻刮伤后,阻值极不稳定

网友(2016-03-22):
小表蛮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理的不错

缩水表了,用来练手

楼主:
上一张裸图大伙看看

网友B:
表就是拿来折腾,修好后我猜你也不会用它吧!用最多也是炮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就是拿来折腾,修好后我猜你也不会用它吧!用最多也是炮灰

没错,就是折腾,修好了也不会用,收藏欣赏吧。平常用的是90年的47表和UT数字表

网友:
打理得很好,有兴趣的话,使用集成块还可以大大提高灵敏度。

网友:
享受的自己动手是过程  顶一个

网友C:
这个是胶木壳吗

网友D:
60年代都叫它:金川表,那时南京很多人在新街口摊贩市场买散件自己装表。

网友E:
老表后盖有原理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老表后盖有原理图

老表后盖有原理图

网友:
缩水版,还行,价格不贵,打理得很好。

网友:
我是新人,望大火多照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胶木壳吗

是的,也有叫电木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表后盖有原理图

这是MF16老表的后盖,没有后面的-1。比这款表好,能上全图吗?

网友E:
现在再单位,表没在身边。下班后到家在上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再单位,表没在身边。下班后到家在上图片吧。

OK!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我又在坛里发了个1956年的SANWA表。

网友E:
到家了,上图。

原来这里有胶圈的老化了,用细电线加502沾了一圈。(白色的)

原来这里有胶圈的老化了,用细电线加502沾了一圈。(白色的)

网友:
应该是胶木壳的,外表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家了,上图。

谢谢上图。新人手上不少老货啊。赌一把就想赌这表,结果是电路板的

网友:
打理时把字差点擦掉,细看是1969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图。新人手上不少老货啊。赌一把就想赌这表,结果是电路板的

我是30块买了6块,这块还有一块1956年的SANWA,到手时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年代都叫它:金川表,那时南京很多人在新街口摊贩市场买散件自己装表。

那时收入低,爱好者都会自己DIY。俺也曾用散件装了一只MF47表,至今还很准好用。

网友(2020-03-27):
今天到手一块这表

网友F:
如何调表头磁隙,谢谢

网友G:
敢问楼主,电阻怎么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调表头磁隙,谢谢

调红框内的铁片,可改变磁场强度。要一点一点调,调一次测一次电流,直到满度为止

网友:
后期的MF16型小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俺的。。。。。。

早期的,用料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敢问楼主,电阻怎么打磨?

一二句说不明白,坛内有帖子,可搜一下

网友:
缩水的老物件也比现在的新品实在

网友(2020-05-01):
本人前些天地摊买一个这表,是5元钱,有AV字,序号81开头,只是旋钮不转。是钢珠锈了不动,又取不出钢珠,后拆表在钢珠后钻小孔,才冲出珠子,换一个后,一切正常!曾在闲鱼上花18元包邮,买过一块无AV字80开头的这表,家庭用十分方便。

网友(2020-07-12):
MF16爱好者手里有很多。这款表挺有意思,简单、好修,我收了几个感觉好玩,有一款,没有厂家,说明书也没印厂家,整个表盘显得空旷。干净。

网友I:
可靠性不如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靠性不如老的。

这款老MF16型万用电表,无论做工还是材料,都堪称巅峰之作,令人爱不释手........

网友:
我也有一块老16型表是70年的,那年代做产品是很认真的。

网友(2022-05-04):
引用 楼主:
上一张裸图大伙看看

已经是印刷电路板了,真版的是胶木开关板。做工极好。但功能不广。我的搬家时扔了。

网友:
和它类信的mf15我有两块,不同时期的胶木开关版本,有一块失磁,调不了,也没条件充磁,只能自已改esr表玩了

但是为什么你们的表芯都是裸的,我见过的是有内盖的

mf16是块小巧表,其实还是不错的,除了灵敏度不高,当炮灰用用挺好

至于简不简化,是不是线路板的不重要,再精工的,现在也是落伍了

网友:
我滴MF16-1

我滴MF16-1:

网友J:
老表的做工即使是小表都做的一丝不苟,看来现在的厂家都不用心做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表的做工即使是小表都做的一丝不苟,看来现在的厂家都不用心做产品了。

现在主要是成本问题,还有就是国内的都是讲求价格优势。
我前几天买了一个散件47,才23元包邮,弄了一下表头坏了。

网友K(2025-02-27):
哪位老师有mf16-1的图纸呀?帮发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哪位老师有mf16-1的图纸呀?帮发个谢谢。

是这个吧。

网友:
星期天在旧货市场5块钱买了块16-1小表,后盖破碎,内部还不错,功能正常,用薄玻纤板修补了一下,防止进灰。

网友:
1974年老夫省吃俭用买的第一只万用表就是MF16

网友L:
MF16和MF27主要是表笔孔不是通用的不方便,我自己改了4MM孔,不过用的也不多,测电流直观

网友M:
引用 网友L:
MF16和MF27主要是表笔孔不是通用的不方便,我自己改了4MM孔,不过用的也不多,测电流直观

请问怎样改成4毫米的,我有很多这种铜件,插4毫米表笔正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请问怎样改成4毫米的,我有很多这种铜件,插4毫米表笔正好

我手头暂时没找到合适的铜件,是扩孔后用的原来的铜件。

可以拆掉原来的铜件,用电钻把表笔孔扩大些换上新铜件,不过电木比较硬脆,扩孔时注意慢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手头暂时没找到合适的铜件,是扩孔后用的原来的铜件。

可以拆掉原来的铜件,用电钻把表笔孔扩大些 ...

这个表壳太脆,还是不改了。

网友:
60.6Ω可通过62Ω并联2.7kΩ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