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款免摇兆欧表:MF10-MΩ型 ,TY6017,TY6018,TY6045工作原理详谈

楼主(2016-03-22):
大家好,最近我见到四款免摇兆欧表: MF10-MΩ型 ,TY6017,TY6018,TY6045。产生了疑问:它们的表头是磁电式的?还是比率计式的?还有升压电路是什么样的?朋友们用过吗?请朋友们详细讲解它们各自的工作原理,有电路图最好上电路图,还有拆机图,总之讲的越详细图上的越多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A:
给你来点有关国产晶体管兆欧表的资料:
新颖直读式ZC型晶体管兆欧表是一种测量高阻仪表,由于采用直流电压变换器,取代了较笨重的手摇发电机,提高了测试工作效率。而且仪表本身结构简单、携带轻便、操作简单。

1. 晶体管兆欧表的构造原理
ZC型的晶体管兆欧表,它的电源部分多采用双管推挽双变压器式的直流变换器,以代替手摇发电机所产生的电源。其电路如图所示。
在图中,推挽式双管双变压器变换器由BG1、 BG2两只晶体管和B1输出变压器、 B2饱和驱动变压器组成。它是用一个单独的饱和变压器来控制晶体管工作状态的转换,用一个非饱和输出变压器将输出电压升高到所需电压数值,并反馈给饱和变压器一次线圈转换信号。
电路内BG1与BG2交替地进行工作,将直流电流变成对称的矩形波交流电,然后通过输出变压器B1升压,再经整流后得出稳定的直流电压。根据不同用途,可按下表选用。
ZC14型晶体管兆欧表的规格
2.晶体管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1) 使用时,仪表要远离磁场,安放在水平位置上;
  (2) 避免在雷电时或邻近有带高压电的设备进行测量。
  (3) 被测线路、器材或设备测量之前必须把电源切断,并要进行放电工作。
  其他使用方法基本上和一般兆欧表一样。但ZC型晶体管兆欧表的输出功率很小,只能作元部件的绝缘电阻测试,不能作线路远距离测试。
  电子管式兆欧表则了输出功率小的问题,这种兆欧表有时又称介质击穿测试器。例如JC-4型介击穿装置,它的用途与手摇式兆欧表一样,可用来检验电容器、线路、变压器、电机以及各种绝缘材料的绝缘强度。它的技术性能比手摇式兆欧表更完善。例如它的输出直流高压即试验电压为连续可调,最大交流有效值和直流电压均为10kV,这个试验电压分三个工作范围(0~1kV、 0~3kV、 0~10kV)。它的测试方法可以是连续式或脉冲式试验,并且可以自动控制试验时间。当达到10S、 20S、 30S、 60S、 120S任何一挡时,仪器能自动断开高压。也可以不使用自动计时控制,以便作较长时间的试验。当被测物漏电路超过一定范围时,仪器能自动断开高压。这种仪器由于用的电源电压为220V、 50Hz的交流市电,再进行高压整流输出试验中的直流高压,所以适宜室内使用。
当外接被测绝缘电阻为“0”与“∞”之间的任意值时,指针停留的位置主要决定于电流线圈与电压线圈里的电流比值(即I1/I2)。

3.晶体管直流电压变换器
  由于直流电压变换器取代了较笨重的手摇发电机,同时利用晶体管的开关电路,使两只晶体管交替地工作,将直流电流变成对称的矩形波,然后通过输出变压器升压,再经整流后,就可得到较高的稳定直流电压。
****************************************************

网友:
不错,就是没有其中的变压器的详细资料,不然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来点有关国产晶体管兆欧表的资料:
新颖直读式ZC型晶体管兆欧表是一种测量高阻仪表,由于采用直流电压 ...

请问晶体管兆欧表发出的电压已经很稳定了,为什么表头还用比率计,而不用磁电式表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晶体管兆欧表发出的电压已经很稳定了,为什么表头还用比率计,而不用磁电式表头?

晶体管兆欧表用的就是磁电式表头,ZC66型体管兆欧表就是用的500型表头和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兆欧表用的就是磁电式表头,ZC66型体管兆欧表就是用的500型表头和外壳。

你发的第一个电路图上画的怎么是比率计呢?

网友:
2楼回答准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