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玩转汽车音响先锋DEX-P01主动分频调试

楼主(2016-03-22):
一直以来,“主动分频”在许多朋友心目中都是一样“高深莫测”的复杂技术。然而,今天我们将告诉大家,所谓“主动分频”,根本不是只有“专家”才能掌握的高深学问;事实上,只要任何人愿意耐心花上5分钟,了解先锋DEX-P01的主动分频设置操作,相信你都会马上惊喜地发现——“主动分频”,原来其实真的很傻瓜。

先锋Pioneer DEX-P01问世尽管已有数年,然而至今依然是市面上热门的音改主机之一, 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解码器的支持之下,它能够实现十分全面的调音功能,包括主动分频、时间延时、30段EQ;并且,这些功能都具有十分直观的调校界面,只要稍加熟悉,任何人都能够用十分简便、快捷的方式,自己动手对这些功能完成“傻瓜式”的调校操作。

  而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同认识一下,如果通过先锋Pioneer DEX-P01,快捷、准确地对系统进行主动分频。

·遥控的作用

  P01的调音操作,都需要通过遥控进行。默认情况下,主机的所有调音功能界面都被锁定在只读状态,因而在进行调音的时候,首先需要如图所示,将遥控的滑盖“推到尽”,此时主机的各个调音功能就会进入可编辑状态;并且,我们也能够看到遥控上隐藏的两个大按键以及6个“1-6”的数字键。

  8个“隐藏键”,以及图中手指正指着的方向键(上下左右)&手指下方的MENU键,就是我们在设置和调校主动分频时所会用到的“关键键”。

,
  ·进入主动分频调试界面

  1.CD播放模式下,在歌曲信息界面,重复按遥控MENU键,选至“NETWORK”后停下,稍等1秒左右就可以进入主动分频功能菜单界面

  2.按隐藏的数字键“1”,选择“FTR”,进入主动分频操作页

在进入主动分频的调校界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显示屏右边对应遥控1-6数字键的位置上,除对应“6”键的位置是空白以外,其余5项分别是:

BD:频段/分频点选择,对应遥控1、2键

SLP:衰减斜率设置,对应遥控3键

PH:相位设置,对应遥控4键

MUT:所在频段静音,对应遥控5键

接下来我们对各个项目的具体含义和操作方法进行简单讲解。

  1.如何选择BD(频段)

  “BD”="Band",也就是“频段”的意思。先锋P01共计设置了超低音(S.W.)、中低音(LOW)、中音(MID)和高音(HIGH)等四个频段,然后每个频段的开始分频点和中止分频点(四个频段加起来总共有8个分频点)都可以进行选择和相关调校操作,而各个分频点和频段的选择方法,就是通过按1键和2键,往前往后地进行切换选择。

,,2.如何设定衰减斜率(SLP)

  上面讲到的超低音S.W.、中低音LOW、中音MID、高音HIGH等四个频段,其实就是直接分别对应超低音单元、中低音单元、中音单元、高音单元,对四者各自的频响工作范围进行了设定;但同时,我们必须明确了解到,各个喇叭并不只是播放处在“开始分频点”和“中止分频点”之间的信号,对于不在这个频段范围以内的、也即是“开始分频点”之前以及“中止分频点”之后的信号,我们则需要设定其“衰减斜率”。

  所谓“衰减斜率”,最直观的理解是:在开始分频点之前,每经过一个倍频程(1000HZ是500HZ的一个倍频程,2000HZ是1000HZ的一个倍频程,同理如是),声音按照一个多大的音量等速递增;中止分频点之后,每经过一个倍频程,声音按照一个多大的音量等速递减。具体举例,我们设定某个频段是从1000HZ到2000HZ,而前后两个分频点的斜率均设定为-6dB,则500HZ到1000HZ,是等速递增了6dB,从250HZ到500HZ同样也是有一个6dB的递增;而2000HZ到4000HZ,则是等速递减了6dB,再往后4000HZ到8000HZ的同样如是。

  在先锋DEX-P01中,每个分频点的SLP也即是衰减斜率,我们都可以自行从下列七个选项中选择设定:
  0dB(直通),-6dB(一阶),-12dB(二阶),-18dB(三阶),-24dB(四阶),-30dB(五阶),-36dB(六阶)

  而在选择不同斜率数值之后,我们也可以很直观地看到频段图形上代表衰减频段的“斜线”,其倾斜角度也会有所改变: 如方框A所框定的斜线,其角度代表了-6的斜率;而方框B所框定的直线,其实也就代表了斜率设定为0时=直通。

,
3.如何设置频段输出相位(PH)

  我们知道,声波是有起伏的,而我们则把声波经过一次完整起伏称之为一个周期,并定义一个完整的周期为360度,而在一个完整周期中任意一点的度数,我们称之为该点的“相位”(PHASE);而一个完整周期中相差180度的两点,我们则称之为“相位相反”,例如波峰和波谷就是必然的“相位相反”的两点。

  在先锋DEX-P01中,我们可以对每个频段的输出相位进行设定,选择是让它们和从音源读取出来的相位保持一致,还是把它们来个180度的颠倒,以“反相”的方式进行输出;而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在选定某个频段之后,按数字键中的4键,从而确定这个频段的相位(显示屏中简写为PHA)是保持正相(NOR)还是反相(REV)。

,,,,,
,.如何设置频段静音(MUT)

在选择某分频点、分频点所在频段线处于闪动状态下时,我们按5键,就可以让这条频段线在显示屏上“消失”、也就是静音。

对于静音功能,大家可能会觉得十分简单,但在我们后面讲到的分频调试方法中,静音将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辅助功能。

,5.如何调节频段增益

除了用1-5键来进行频点选择、频点斜率设置、频段相位、以及频段静音以外,在频段线处于闪动时,我们还可以通过遥控的方向键“上”、“下”,来调节这条频段的增益。

需要注意的是,在先锋DEX-P01中,只有超低频S.W.这一段曲线,增益可增可减(可以大于0,例如+3dB,亦可以小于0,例如-2dB),而其余的三条频段曲线-中低音LOW、中音MID、高音HIGH,增益都只能减(只能设置成-NdB,而不能设置成大于0的+NdB),在0dB的状态下,按住上键是毫无反应的。

这种增益上的限制式设计,个人认为是和设计者对于频段增益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有关的,具体应该怎样理解这一个理念,往后在具体讨论调音中频段增益的作用时会再提及。点击查看原图

,,,,,,关于基本调试功能和遥控的使用,在上面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讲讲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内容,那就是具体的调试应该怎样做。

  A.四条频段曲线该怎样调?

  上面已经讲过,先锋DEX-P01的主动分频包括四个频段:超低音S.W./中低音LOW/中音MID/高音HIGH,而这四条频段曲线在我们一开始进入到主动分频调试界面时,就是清清楚楚地展示在我们眼前的。那么,这四条频段曲线,我们应该按怎样的方法去着手调校呢?

  看过许多朋友无论是在玩先锋DEX-P01、还是其他主机的主动分频时,都是一直让各条频段曲线都同时工作,在全频段信号一直播放的状态下对各条曲线进行调校。但事实上这样的调校方式,往往会造成在调某一个频段的时候,听感被其他频段的信号所干扰,最后调出来的分频设置,每一个频段都是有点怪怪的感觉,少不免还要进行大量的重复修正。

,,, 事实上,上文中已经和大家提及,在调音操作中,看似最不起眼的5键——也就是静音MUT功能,其实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具体到实际操作上,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让每一条频段曲线,都能够调出相对理想的频段范围,那么在进入主动分频调试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做的,就是按5键和2键,把各条曲线全部静音,然后从超低音S.W.或者高音HIGH开始,按顺序一条一条地把曲线取消静音,进行单独的频段调节。

网友A:
主动分频是前级分频吗?

网友:
上图好理解,这样说我也没见过实物,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分频是前级分频吗?

高中低音套装喇叭,不是指前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动分频是前级分频吗?

前级分频那得多少路功放和喇叭啊,而且分频点还不好设置

网友:
不错  一直想玩玩主动分频

网友:
滤波分为有源滤波和无源滤波,有人将有源滤波称为主动滤波,而将无源滤波称为被动滤波。所谓主动分频是否就是有源分频?从楼主描述的情况看,很可能是数字滤波分频。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很廉价的东西。

网友(2016-10-11):
很牛X的机器  前几天哥们搞了一台  占时还没有试听  机器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