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冰老师的esr套件和mf47共存,,发帖庆祝一下

楼主(2016-03-22):
感谢北极兵老师的细心指导,每次提问都是不厌其烦的讲解,
主要是自己重新整理了一下表盘,和mf47放在一起了,
套件放不开,也据开了,便于安装,直接上图吧,
先给表壳打孔,好安装开关,外壳还挺厚实的
比对好之后直接吧开关粘在板子上吧,正好板子和表壳之间有足够的空隙,,按键放在表头下面也便于操作,
锯开的电路板,断开的部分用线在连起来
开化寺往表壳上安装
焊好所有线和开关后就有点乱了
安装完成后的样子,esr表笔用的塑料镊子,头上插的是镀金引脚,,,就是线太短了,16cm,感觉再长点也应该可以,只要能调零就差不多吧,
左边第一个红点是esr和万用表的1.5v电池切换开关
第二个是esr  x1和x3档切换开关,
旋钮是esr调零用的,
三极管座子下面那个黑点是测电池电压的按钮
其他部分就是原mf47的原结构,原功能
esr测2欧电阻
esr   x3档测2欧
表头,这个表头可费了我好几天时间,我是先将原盘头拆下,尺规作图,将北极兵老师的表头原比例花在电容刻度线上,然后扫描,ps将背景改成白色,将线描粗,去掉反光条,写上数值,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把esr值也打印在表盘上,说起来简单,其实我光a4这么大的相纸用了好几张,大部分都是次品,

还有好些图,就是不能上了,

网友A:
        先生是制图高手,这样的非线性刻度用规尺作图解决了,功夫了得!表格居然也合成了。
        线路板改装也头一次见到,裁了再缝,有创意,总之DI丫的手艺不一般的强。

网友:
有点麻烦啊。也算做成了。祝贺。。。。。

网友B:
  楼主的MF47表改装的很成功,恭喜!不知改装后性能如何?套件价格如何?也想DIY试试,新手还请楼主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MF47表改装的很成功,恭喜!不知改装后性能如何?套件价格如何?也想DIY试试,新手还请楼主赐教!谢 ...

本帖二楼的就是北极兵老师,套件是他研究的,散件50非偏远,也有成品,不给他打广告了,你直接问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生是制图高手,这样的非线性刻度用规尺作图解决了,功夫了得!表格居然也合成了。
        线路 ...

谢谢夸奖,高手实在不敢当,上班空闲时间多,都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网友C:
这款ESR与原帖不一样?准备仿制一台,这个。。。?

网友:
真是牛人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ESR与原帖不一样?准备仿制一台,这个。。。?

后来出的优化版的esr套件,耗电小,我只是把板子切开了

网友C:
谢谢回复!请问有无电路及参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请问有无电路及参数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4750-1-1.html

慢慢看,内容还是不少的

网友:
谢谢!我就是看过他的这个的帖子才准备再做一只的,只是没有优化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