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同轴双刀波段开关 给KBP-02

楼主(2016-03-22):
用印刷线路板自制同轴双刀波段开关 给KBP-02.
也可用于磁环线圈抽头.
同样方法可扩展到同轴三刀波段开关.

网友A:
覆铜板制作开关耐磨度较差,不如铆接方法制作。

网友:
挺漂亮,就是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铜板制作开关耐磨度较差,不如铆接方法制作。

谢谢你的提议。有空把它改造加上铆釘。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Diy精神.

楼主:
做了同轴三刀波段开关, 三刀分別用朔料缧丝分开
用来放在 31 毫米磁环线圈上 选择抽头,  節省地方,
可用于我的迷你矿旅行矿机中.

第1刀 选择天线线圈抽头
第2刀 选择调谐线圈的可变电容抽头
第3刀 选择调谐线圈的二极管抽头

楼主:
积极改良中. 加上弹簧, 加上铆釘.
用 powerpoint 做图能较凖确地自制同轴多刀波段开关.

楼主:
一体化 KPB-02 阻抗匹配旅行矿机模组制作中.
同轴双刀 18 择波段开关改用了铆钉, 接点更耐磨.
输入和输出端分别接双刀其中之一,双刀接触同一组铆钉孔来选择不同阻扩,铆钉 接KPB-02变压器的各阻扩端 4欧至200K.

楼主:
同轴三刀10择用于线圈抽头选择也改了用铆钉.

楼主:
加上KPB-02 刻度

网友:
不错不错分线器做的好漂亮

楼主:
今天一口气做了三个.

网友:
矿机乐园在于折腾  ,自已动手 乐趣多多。
祝贺好产品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