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山特tg500 ups解除了时间限制,分享一下

楼主(2016-03-23):
坛子里收了个逆变器板,本以为真是逆变器,结果开机检测过7分钟就关机了,这是什么逆变啊,去的,都怪眼力不好,原来是个土ups板子,真 恨那些坛子里玩文字游戏的老鳖,害我这种菜鸟吃亏多次,,,后来查资料说是sg3525 an 是时间控制模块,这个原件的10脚接地,即接电池负极就可以去掉时间限制了,6点起床折腾好,实验了20分钟都没关机,但是散热发烫厉害,这还是冬天呢,下一步必须得加风扇,大家千万得加风扇,太热了,
以前也把一个mt-1000改成长效机子了,就是短接jp100 过程参考这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9870

就是上面这个原件,第10脚请参考如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02/23/12109864_399016537.shtml
资料

在这个原件的背面焊接导线接电池负极,
终于废物利用了,我在交易区还发不了贴,希望大家多多加分,支持,谢谢

补充内容 (2016-3-24 09:08):
后来又测试了下,结果30分钟就关机了,太失望了,无果啊

补充内容 (2016-3-27 21:00):
我的在焊接开关的时候,不知到板子背面碰到哪个金属了,玩烧了,不知道修理,谁有能力修可以送给谁,邮费倒付,还有我又新刚收了6个mt-1000 的ups  24伏特电池的,长效机子,谁买可以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

补充内容 (2016-3-27 21:0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7454

补充内容 (2016-3-28 11:38):
呵呵,已经玩烧了,可惜啊,焊接开关的时候,不知道是那个开关太复杂接错,还是背面的线路板碰到金属起子短路烧了,呵呵无维修能力 ,谁有能力修可以送给谁,邮费倒付,

补充内容 (2016-4-6 22:05):
还看到别人 通过修改芯片工作时钟 将以前6M晶振更换为4M晶振延长工作时间至50分钟,可以通过多次按开关键 持续工作。手上没有更小的晶振,不知道换2M它会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补充内容 (2018-2-27 11:58):
这个之前的玩法还是不行,之后又把3525的1脚保持1.5V常压,带小功率电器,电脑没试,成功把7分钟延迟到了半小时才关机,呵呵

补充内容 (2018-2-27 11:59):
后面把这个第一脚1.5V直接接到了板子上大约1.4V的跳线上, 因为之前是自己接的小电池,负极接的是12号脚

网友:
我也有一个坏UPS,充电部分坏了,逆变没问题,回头也研究下利用起来。

网友:
有一个坏了电池的,有空也拆了看看。

网友:
这种逆变器本来就不是长时间供电的设备,它主要功能就是停电时,给电脑提供一个储存数据关机的机会。

网友:
好经验值得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
实心秤砣和废毛乍翅的片片散热哪个更适合长时间工作,。

网友A:
10脚接地不行吧,超过了半个小时还不是一样关机,10脚接地只能3525工作,但是方法输出集成还是会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脚接地不行吧,超过了半个小时还不是一样关机,10脚接地只能3525工作,但是方法输出集成还是会关的,

至少我原来7分钟关机了,现在实验20多分钟因为太热,,没敢继续实验了,从7分钟变20分钟也够用一些电器了,比如烙铁短时间在外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少我原来7分钟关机了,现在实验20多分钟因为太热,,没敢继续实验了,从7分钟变20分钟也够用一些电器了 ...

你实验20多分钟是空载还是带载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验20多分钟是空载还是带载试验。

带风扇,没连续带,中间带了四五次,我主要是给烙铁用,功率不大,连续带估计会搞坏去,散热不行

网友:
学习了。最起码能延长关机时间了。。慢慢鼓捣。。。

网友:
致敬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风扇,没连续带,中间带了四五次,我主要是给烙铁用,功率不大,连续带估计会搞坏去,散热不行

这种后备式逆变器是短时工作,没按长时间设计,你要是主要给电烙铁供电费那事干什么?一把12V,24V直流电烙铁也就十几元,烙铁芯也就几元,直接用电瓶效率高体积小,还节能。

网友B:
看似你改成功了,其实不然。3525AN的10脚不光接了单片机时控电路还承担过流、短路、过温、欠压、过压时停止输出的保护功能。你 把10脚接地后一切保护功能也一并失效了!

网友:
24V的逆变器改12V的容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似你改成功了,其实不然。3525AN的10脚不光接了单片机时控电路还承担过流、短路、过温、欠压、过压时停止 ...

短时工作的设备非要长时间使用,这样用下去早晚得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你改成功了,其实不然。3525AN的10脚不光接了单片机时控电路还承担过流、短路、过温、欠压、过压时停止 ...

内容是的,刚实验了,其实到三十分钟他照样关机,太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验20多分钟是空载还是带载试验。

内容大师您有办法改吗,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大师您有办法改吗,请教下

我试过了,不成功,我的还玩烧了。那个是单片机控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除非换芯片。如果你能找到1000UPS的主控芯片就换试下,

网友:
不错!学到东西了

网友:
TG500这款是无法破的,尽管3525AN在工作,但是后级受单片机控制的,我直接扔老家仓库了

网友C:
短路电源开关即可,但十几二十分钟后还是会中断一秒,然后恢复逆变,用于照明等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请叫我活雷锋。

网友:
补充,如果需要持续大功率使用要增大散热器面积。一般80瓦以内可以不改动持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电源开关即可,但十几二十分钟后还是会中断一秒,然后恢复逆变,用于照明等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

嘿嘿,谢谢,回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谢谢,回去再试试

把开关焊死,常年短路。然后输入12V就可以开始逆变了,二十来分钟停一秒然后自动恢复逆变。

网友:
  早晨就看到这个帖子了,和我1999年买的差不多,换过两次电池,现在还正常工作。找了半天它的用户手册,希望对楼主了解它的性能有所帮助。人上了年纪拍个照片也哆哆嗦嗦,凑合着看。

网友:
没戏,除非你改好单片机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也有一台不开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动手能力差的我很是头疼

网友:
今天搞到一个,改天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技术活,保护电路还在吗?

网友:
这个技术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还得需要把散热问题解决

楼主(2018-12-22):
这个可以改,但是20分钟后会自动关闭,模块里面固定了,这也有办法解决,用一个小型继电器,线圈220V交流,接输出的交流220V插座端,常闭触点接UPS轻触开关两端,原理是:当20分钟后UPS自动关闭时,常闭触点接通开关,UPS再次自动启动,输出220V交流电压供继电器自锁,,此时常闭触点断开,系统正常工作。每过20分钟循环上面这个过程。这样改动的前提是用笔记本并且笔记本装有电池比较合适,因为瞬间断电对有电池的笔记本几乎没有影响。 8 回复  firball 2013-02-22 25楼/楼主 原帖由 zjrzy 于 2013-2-21 10:21 发表

网友:
废物利用,提倡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没电池接市电没反应。问没电池咋测试电路正常?

网友(2019-03-10):
SG3535A这种IC用来DIY逆变器,还是很好玩的.

网友(2019-09-21):
你可以把限时电路搞坏,不能把10脚接地

网友:
这个板子我有好多,研究的烧坏了5块了,没任何进展

网友(2020-02-18):
加正弦波驱动小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0-04-17):
我是在主板继电器 逆变222v的两个端口接一个手机5V充电器电路板,将逆变222V降压到5V,5v接一个5V继电器,逆变器按键开关引出两根线接继电器常闭端,只要断电,逆变器输出222V,手机充电器电路板输出5V使继电器闭合,就把逆变器按钮断开了,只要30分钟一到。逆变器停止输出,继电器释放导致常闭,让逆变器开关一直闭合,类似于手动长安按钮。如此每30分钟一个循环。!坏处就是,电压低的时候发现无高压输出,继电器长闭合,逆变器反复重启但无222V输出。

网友(2021-02-11):
单片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