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丝旋向---换动圈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3-23):
拆了很多终于要装回去了。游丝旋向到底如何呢?问题:
1.私下以为:指针运动的时候,上下游丝其中一个变紧,另一个变松??请问是否正确??
2.指针满偏转,则上游丝最紧,下游丝最松???请问是否正确????
3.从表盘的方向看去,上下游丝的旋向是相同的,他们会共进退。???是否正确???
4.指针满偏,则上下游丝一起变紧,???是否正确???
4.5.。游丝旋向即使胡乱颠倒,理论上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是否正确???
5.哪位老师上个图,给我们好好讲解一下游丝的旋向问题。
表头我是没经验的,但看在勤学好问的份上,请前辈们赐教。
谢了

补充内容 (2016-4-11 00:31):
索引贴==收录所有此表帖子的链接,欢迎参观指点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6866-1-1.html

网友A:
上下游丝一般是正反向安装,指针从0向右移动时(动圈旋转),容易造成一个游丝放松,一个游丝收紧的误会。实际上两个游丝不管的方向如何,都受到同样的力,放松这个观念不对。
拿张丝表举例,张丝上下两根一样的,你说那根放松,那根收紧呢?
其实游丝相当于每圈有一定间隔的弹簧,可拉伸,可压缩,不论拉伸和压缩都要给它一定的力,当外部的力解除,弹簧有恢复到原状。
理论上动圈偏转对游丝产生的扭力是线性的,当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时,指针就静止在某一偏转角度上。(动态平衡),当扭力解除,游丝恢复原装,指针回到原点。

网友B:
为证实你的问题,俺还真拆了一个表头(44L1)。上游丝的旋向是从里到外是逆时针方向,底游丝的正好相反。由此回答你的提问:
1是正确的;
2也是对的;
3我没有看明白你想表达的,游丝的作用,一是提供回零力矩,二是作为导线,为动圈的偏转提供电流。
45应该不是,看你颠倒是怎么颠了,如果上下旋向颠倒,估计应该可以(因我拆的这块表看到的上游丝为逆时针旋向,底游丝的正好相反,不知道其它表有没有反过来的),如果都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动圈就没有回零的力矩了。

以上是拆表后悟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游丝旋向同时颠倒原理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游丝不是整数圈数,颠倒过来你会发现这是个世界难题!其它都对。

楼主:
既然贤者过之愚者不及,我就眼见为实吧。实在是拆表拆得要崩溃才问这个啊。我决定把剩下的表拆一遍。
感谢诸位大仙提点。

网友(2017-07-07):
引用 网友A:
上下游丝一般是正反向安装,指针从0向右移动时(动圈旋转),容易造成一个游丝放松,一个游丝收紧的误会。 ...

非常对上下的游丝是二个相反安装的,焊的自由度基本上下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游丝一般是正反向安装,指针从0向右移动时(动圈旋转),容易造成一个游丝放松,一个游丝收紧的误会。 ...

正确,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证实你的问题,俺还真拆了一个表头(44L1)。上游丝的旋向是从里到外是逆时针方向,底游丝的正好相反。由 ...

最后着句不对:如果都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动圈就没有回零的力矩了。
动圈中没电时,上、下游丝都不受力,在0刻度位置静止,如果动圈通电,产生的磁力或者说是扭力使2根游丝变形,游丝变形产生弹力,游丝变形到扭力和弹力平衡位置静止,一旦断电扭力消失,游丝的弹力会使它回到0刻度位置。
    另外,可以想象:上、下游丝如果有1根装错,即旋向相同,可以看成2根游丝并排着全装在上面,下面的没安装,那么动圈断电以后,动圈依旧会回零。只是可能不能精确回原来位置。

网友(2018-02-16):
我想1是正确的,我观察过,是这样的。

网友:
你发的这几篇帖子非常好,谢

谢你无私的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