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可变电容和电感量速查表。

楼主(2016-03-23):
短波频率设计范围 3000KHZ到,12000KHZ.也就是3M到12M.

楼主:
短波参数速查表二,这次注意了,不让标记给挡住数据了。

网友:
绝对有用的资料,谢谢无私分享。已收藏。

网友(2016-11-08):
若能标上单位就更好了。

网友(2017-06-26):
短波不是3MHZ到30MHz吗?

网友A(2018-01-31):
那么哪一种搭配是最合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哪一种搭配是最合理的呢?

可变最大值采用150P到365P左右都可以,电感量控制在3到4UH左右即可, 这样大概短波范围在6到18左右,正是短波电台集中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变最大值采用150P到365P左右都可以,电感量控制在3到4UH左右即可, 这样大概短波范围在6到18左右,正是 ...

我的意思是,电感和电容如何取值才能使Q值最高呢?
比如第一个,30pF配合93.8uH;最后一个830pF配合3.4uH,这两个方案的有载Q值应该是会有挺大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电感和电容如何取值才能使Q值最高呢?
比如第一个,30pF配合93.8uH;最后一个830pF配合3.4u ...

短波频率高,分布电容的影响就大一些,所以,采用电容大一些,电感量小一些,有利于电路的性能和设计的误差也小。如果电容过小,电感是偏大,那么因为分布电容对高端的影响,就会造成设计的接收范围达不到要求,因为高端的分布电容造成了实际的接收范围变小了,高端下移

网友(2025-02-13):
感谢楼主大人的分享,已下载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