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的调感矿机

楼主(2016-03-23):
先发电路图:
一)找一段穿线管,截取一段。
二)缠线圈60到80圈,可抽几个头以便接二极管时兼顾灵敏度和选择性。按线路图接好线,留出天地线。
三)选适当长的磁棒,包一层硬纸,纸筒要比磁棒长。
四)润喉糖管,盖上开洞可以插入磁棒。
五)管尾开洞以便安装耳机插座,把接好的电路塞进去,拧上耳机插座螺母。
六)插入磁棒,露出的纸筒剪成花形。
七)翻在盖上用胶带纸粘好。
八)剪去多余的。
九)插上耳机,接上天地线,拉出磁棒选台。
电路图和耳机并联的电容少一个零,应该是2000P。

网友A:
外面用的针筒吗,呵呵,小巧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用的针筒吗,呵呵,小巧小巧

吃完润喉糖留下的塑料盒。

网友:
在矿机中就属于微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用的针筒吗,呵呵,小巧小巧

谢谢评分!

网友:
顶一下,DIY也要创新,不光是过去的重复,强烈支持!

网友B:
那块双鹿电池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双鹿电池干啥用的…?

比较矿机大小的参照物。

网友C:
不错,不错,小巧玲珑。要是将线换成0.04x60股的李兹线,瓷片电容换成独石电容可能接收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D:
dingqisheng好;请教,
濒列550——1600HZ能不能调节吗?

网友:
顶一下,DIY也要创新,不光是过去的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小巧玲珑。要是将线换成0.04x60股的李兹线,瓷片电容换成独石电容可能接收效果会更好一些。

说的对,纱包线比较粗,可能缠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ngqisheng好;请教,
濒列550——1600HZ能不能调节吗?

可以调,把磁棒慢慢拉出就可以调频率,题目已经说明是调感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纱包线比较粗,可能缠不下。

0.04x60股的李兹线可不比您用的漆包线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