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丝旋向-实践出真知-欢迎指正

楼主(2016-03-24):
   谢谢楼主探讨!表头游丝是上下互补,受力方向相反。楼主的表头很多,第三幅图拿出后会不会消磁,如何解决?反正我拿出调整就搞不定了。楼主知道吗?望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磁的不会退磁,你见过钕铁硼豆子退磁吗?

内磁的只要拿出磁芯,就失磁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探讨!表头游丝是上下互补,受力方向相反。楼主的表头很多,第三幅图拿出后会不会消磁,如何解 ...

内磁的不会退磁,你见过钕铁硼豆子退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磁的不会退磁,你见过钕铁硼豆子退磁吗?

谢谢回复!我的维修经验告诉我拿出来后,再放进去表针会有变化,误差很大。还请楼主解惑!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维修经验告诉我拿出来后,再放进去表针会有变化,误差很大。还请楼主解惑!谢谢。

那就是失磁了呗。原因不明,我试过几个内磁的,没啥变化啊。。。。要么就是我的表头比较新。。。。容易失磁的可能是老版本的磁性材料。或许有些老的内磁表采用的不是现在的材料吧。【万用表,内磁的我没拆过,也就这一块500型,因为不用拆就能看到后边的游丝;不知,【拆的都是廉价的表头】】

网友:
我只知道一个是顺时针的,一个是逆时针的,当然是从内圈来看,具体的表具体看,如果上游丝是顺时针的,下游丝就是逆时针,反之也然。

网友A:
  游丝的圈数越多,它的线性相对越好,其实它就是一个蜗卷弹簧。它的非线性相对于表头的整体误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有办法把线圈的另一端接出来不增加线圈的转动阻力,那么用一个游丝更好。

网友:
上下游丝必须是相反方向的才能达到扭力(张力)的平衡(指针才能达到稳定)。线性不好,多半上下游丝扭力(张力)不一样造成的。新表容易失磁(主要是磁钢没有做自然风化处理)。拙见!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丝的圈数越多,它的线性相对越好,其实它就是一个蜗卷弹簧。它的非线性相对于表头的整体误差,小到可 ...

有道理,用两游丝主要为了方便引出接线

网友(2024-08-14):
用上下两条扭力相反的游丝一是为了指针转动时的动态平衡,指针停靠更加稳定,其二是动圈供电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