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喇叭要怎么接线

楼主(2016-03-24):
手里有几个 广播喇叭里面带变压器的  120V    8欧   要怎么接线才可以出声  各位大神拜托了

网友A:
拆掉变压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变压器不就行了

拆掉变压器接上也不行

网友:
拆掉变压器,量喇叭的电阻,不通,都是坏的了

网友:
真如楼上所讲就放弃吧,也不是啥好单元,就是最廉价最普通的纸边单元,1、2元钱一个

网友:
因为是广播嘛,很有可能是因为考虑线路远,所以使用定压传送,这个应该就是定压喇叭,配定压功放用,按道理说拆掉变压器喇叭能出声的,如果不出声那肯定是烧了。

网友:
还没搞定啊,确定你功放是好的吗?喇叭测个电阻就可以了。不通就坏了啊

网友:
楼上几位说得对…把变压器拆直接功放八欧输出端,如不响一般都是喇叭坏了…

网友:
用表测一下如果断路那不拆掉变压器也不会响。

网友:
那音箱是有线广播用的。一般用的话把里面的变压器去掉即可。

网友:
这样的喇叭要用专用的功放才可以使用!带交流点传输的

网友:
这个是定压喇叭,功率小,就中音马马虎虎,别的都不行,拆掉变压器测试阻抗,没有阻抗就烧掉了,刚好丢了

网友(2016-07-22):
用定压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