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四缸化油器

楼主(2016-03-24):
化油器不干净了。油耗。尾气也不达标、清洗时。要胆大心细。4个油浮。油针要做好记号。然后每个洞口用化油器清洗剂喷洗。一定要注意把化油器里的橡胶件拆下。要不然会腐蚀橡胶件导致膨胀、新手这能发10个图片。急的、
145445x5pjnfz5qsjjsln5 (1).jpg

网友A:
这个是大排摩托车的吧?  汽车化油器结构不会那么简单的 最起码都是双喉管 多腔分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大排摩托车的吧?  汽车化油器结构不会那么简单的 最起码都是双喉管 多腔分动的

是的。摩托车的。汽车的现在都是电喷的。用电脑调试的。

网友:
真空膜的化油器

网友:
拆干净橡胶件

用香蕉水洗   效果跟新的一样,  一晃好些年没玩这些玩意儿了。

橡胶件遇香蕉水发胀基本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摩托车的。汽车的现在都是电喷的。用电脑调试的。

  电喷之前依旧是化油器,   本版对化油器精调那是FCFCNB的!

网友:
也可以用酒精清洗,洗完像新的

网友:
摩托车 化油器!  化油器清洁剂 喷喷就干净了

网友:
看到大排的摩托就喜欢,感觉图片2第二个化油器氧化物很严重,是不是密封不严造成的?个人建议还是单独拆开做记号清洗,或者直接上超声波加清洗液清洗,担心后续更严重.

网友:
我以前有踏板摩托车,老是加油不利索,跑不快,最后拆开化油器发现油浮子有裂纹,进去汽油了,导致浮不起来,控制喷油严重偏差,害我费了不少油钱